七盟ST-500PFL有5VSB不開機

楼主(2018-02-25):
有5VSB上電無法開機量測CM6800有16V並更換新品,仍無法開機?

銘牌

銘牌

內部

內部

CM6800量測有16V

CM6800量測有16V

背面

背面

网友A:
那綠線ON有沒有電壓

网友:
先將上電後『重要的腳位』之數據po出來。
只有5VSB...but數據是多少?

网友B:
這顆二極體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綠線ON有沒有電壓

ps-on量測有5v

楼主:
你好:這部分作天晚上再次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量測都正常,無短路或開路情形...還在努力中

网友A:
那就ic旁邊的小電容先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二極體短路了!

你好:這部分作天晚上再次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量測都正常,無短路或開路情形...還在努力中

网友C:
我正要拆一台同款的
客戶說他電腦約三個月以上沒開機
是完全斷電的狀態
然後就開不了機了
確認是POWER的問題
也是綠紫線有5V,但不啟動
晚飯後再拆修
有結果再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要拆一台同款的
客戶說他電腦約三個月以上沒開機
是完全斷電的狀態

老闆:真是彿心來著,請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ic旁邊的小電容先換看看

ic旁小電容昨天以更換過仍不能啟動

网友C:
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因為老家有急事,昨天才回來

今天拆修
首先,因為5VSD及PS-ON電壓都正常
所以肯定是低壓諯的問題
量測CM6800的13,14,15腳位各別為16V,7.5V及2.5V也是正常
但11及12為PWM及PFC的輸出腳位均為0
所以我想這一個故障的機率很大
因為手邊沒這顆IC
我再找找看,沒有的話還是要上網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因為老家有急事,昨天才回來

終於完修了

330k電阻異常測值無限大更換

330k電阻異常測值無限大更換

接測試器各輸出正常

接測試器各輸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抱歉讓你久等了
因為老家有急事,昨天才回來

大大:先測330k電阻是否異常,我的量測CM6800的13,14,15腳位各別為16V,7.5V及2.5V也是正常
但11及12為PWM及PFC的輸出腳位均為0,先換看看

网友C:
請問你的CM6800為什麼會有IC座
是你自己加裝的嗎?

网友:
請多餵食這裡的"公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的CM6800為什麼會有IC座
是你自己加裝的嗎?

加裝方便更換確認

网友D:
似乎是PFC 偵測

PFC出來的電壓較高 數百V應用的電阻 常因高壓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是PFC 偵測

PFC出來的電壓較高 數百V應用的電阻 常因高壓打穿

確是大電容高壓電阻,一直以為只有低歐姆值必較容易出問題,真想不到連330k也會出問題,學到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