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年 數位電子甲級技術士術科 失敗經驗分享

楼主(2018-02-26):
網路上很少發表此類的資訊,所以小弟來發表一下感想~(其實是因為很不爽)
這張是考爽的,根本用不到~(還是很不爽)
考題大概難度LED偏中間,LCD偏中上~(我是抽到LED)

關於考題:
小弟先不透露(因為今年還要重考,天知道考試委員會不會看到這篇改的超難)
不過我可以透露的是 基本上把 100/12/20 那份 數位電子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 的範例做完,就已完成75%,剩下的現場再增加就好!
關鍵: 計時器 , 或中斷計時 準備好 字型碼 8*3 5*7 8*8 準備一份(0~9) ,最好準備張表格可以當場自行畫出對應的字型(或小程式)LCD會用到!

LCD 也是差不多,不過重點於此次是用 CPLD去驅動7段顯示器,(不確定是否會改驅動方式)讓他自行跑數值(我忘了是跑時間還是計數分秒)因為我從沒碰過CPLD 所以覺得很不好用(其實是懶的學) 會用的大概覺得比LED考題簡單.....我自己是把他當作BCD解碼器使用,但是會小閃爍!

分享重點在於字型碼產生! 就算我用小程式,也還是花了我近半小時!
有位黃國倫老師寫的CPLD全例說 的書他有附一個 字型編碼器 的小程式,因ˋ為要支持智慧財產權,小弟就不附上資料(不斷人財路)~
注意:可帶任何書籍及自備筆電!

考試時間分配:
硬體要控制在2H內做完(包含測試),剩下時間做為除錯跟程式編輯~

上面分享完,下面要開始說這次失敗的原因了~
依照數位電子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內,肆.應檢人需知中 二.注意事項 (五)本檢定試題以89S52微控制器組為參考命題,主辦單位僅提供89S52微控制器為材料,如應檢人使用非89S52微控制器應檢時,應自備應檢所需之等量材料與零組件及相關所需設備。

(1)簡單來說失敗原因就是小弟準備了 ATMEL mage16L 做為應檢晶片,但是監考委員不同意,一下說不公平一下說沒設備檢測是否IC內部不知是否為空白晶片等理由....
就一副公務人員嘴臉(要不是我前晚搞到3點才睡,我就一定吵到底),不然這ˋ次應該是成功考取的~
(2)硬體做完已經中午了(因為不熟還翻書)
(3)到四點左右才完成第1小部分,剩下時間來不及寫左右移跟時間計數,主要是對編輯環境不熟悉~(本來用CVAVR非常簡單好用!)
一樣是C語言,但是編輯環境不同還是會有差異.....
因為當初只有簡單用Keil uVision5測試過89S52,以為PORT 0 不能當輸出控制(我手上8051的書寫得都不好,對於PO跟中斷計時都很敷衍帶過)才想改用習慣的晶片!

今天本來想申訴(至少讓其他人別走冤妄路)結果發現有一條
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
第五十三條
  應檢人於術科測試進行中,對術科測試採實作方式之試題及試場環境,有疑義者,應即時當場提出,由監評人員予以記錄,未即時當場提出並經作成紀錄者,事後不予處理。 前項試題疑義依第五十條規定處理。

:on_141|  死公務員,不懂法的民眾就該死....

希望能對其他人有點幫助!

网友A:
請問要甚麼資格才可以參加考試
88S52 有一點點基礎.

网友:
報名資格: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士證後, 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2年以上。
2、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800小時以上。
3、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乙級技術士證後,
接受相關職類職業訓練時數累計400小時以上者,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1年以上。
4、專科相關科系畢業後, 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4年以上者;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6年以上。
5、技術學院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3年以上者;
或非相關科系畢業後,從事應檢職類相關工作5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甚麼資格才可以參加考試
88S52 有一點點基礎.

小弟2年前去考過乙級!

至於數位電子乙級,又是笑話一則!

數位電子乙級術科考CPLD,但是我完全不會.........

我去買本參考書,然後答案背一背(當初不知道CPLD可以用圖型編輯的方式去做像是有74系列IC模組連接)

當天考試時在太緊張,一直喝水上廁所,才剛考不到2小時就有個學生舉手!

我想年輕人真是神速!

結果這個肖年A大聲說出:我放棄.......
監評:要不要再試試?時間還很長?
肖年A:我放棄.......
監評:確定?
肖年A:我放棄.......
監評:好吧,下次準備充分點再來吧!

我差點噗哧的笑出來....(報名費2千多A,家裡有錢也不是這樣花的)

最後小弟趕在11點左右走人....:on_115|

重點是我還是第一個完成走的~:on_118|

所以乙級非常簡單!

如果對類比IC熟悉的前輩大概就跟喝水一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2年前去考過乙級!

至於數位電子乙級,又是笑話一則!

牛的乙級筆試好像高職畢業後就考過了, 還是和學弟妹一起入場考的...
但實作因為可以保留五年再考, 所以拖了五年..
然後.. 入場根本就手忙腳亂... 線路佈得亂七八糟...
撐到了下午... 棄權... (苦笑)

實作這種事, 沒有事先把可能的題目都練習過.. 很容易會慌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乙級筆試好像高職畢業後就考過了, 還是和學弟妹一起入場考的...
但實作因為可以保留五年再考, 所以拖 ...

呵~
牛大應跟我小弟差不多年代(4選一)~
線路多到不行的考題,畫到腦打結......當年老師還不給範例....
所以我也當肖年A,不過考試錢是我打工自己賺的!而且我還撐到下午.....

只能說現在的乙級根本是笑話!

強烈懷疑政府官員吃到了intel的口水(CPLD的公司被intel併購了)~
真的需要實做74系列的IC 誰會用最理想化的元件去做Demo?
之後不是還要再做除錯跟IC特性挑選?

單晶片能完成的事,硬要弄個中間人.....我LCD那題就是懶得寫所以直接把CPLD 內部輸入連接輸出......

對了這樣說乙級有多簡單可能會很無感!
我PO一題如下:
SUBDESIGN        117001
(
        P2CK1,P4CK2,P3CLR,GCK43        :INPUT;
        DCBA[3..0],S[1..0]        :OUTPUT;
)
VARIABLE
                CNT[15..0]        FF;
                4MOD[1..0]        FF;
                DISB[1..0]  FF;
BEGIN
                DISB[].CLK=GCK43;                      %DEBOUNCE%
                DISB1=P2CK1;
                DISB0=P4CK2;
                CNT[].CLK=DISB1;
                4MOD[].CLK=DISB0;
                CNT[].CLRN=!P3CLR;
                IF            CNT[]     ==H"9999" THEN CNT[]=0;
                ELSIF        CNT[11..0] ==H"999" THEN CNT[]=CNT[]+H"0667";
                ELSIF        CNT[7..0] ==  H"99" THEN CNT[]=CNT[]+H"0067";
                ELSIF        CNT[3..0] ==   H"9" THEN CNT[]=CNT[]+H"0007";
                ELSE        CNT[]=CNT[]+1;
                END IF;
                4MOD[]=4MOD[]+1;
                CASE 4MOD[] IS
                                        WHEN 0 =>DCBA[]=CNT[15..12];
                                        WHEN 1 =>DCBA[]=CNT[11..8];
                                        WHEN 2 =>DCBA[]=CNT[7..4];
                                        WHEN 3 =>DCBA[]=CNT[3..0];
                END CASE;
                S[]=4MOD[];
END;

上面程式在加上硬體畫不到30條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
牛大應跟我小弟差不多年代(4選一)~
線路多到不行的考題,畫到腦打結......當年老師還不給範例....

這個, 牛高職時有和班導 "討論" 過...
那時, 都是用74或是CMOS在做實習...
主要就是編/解碼, 上數/下數, 這些電路..

曾有個題目是 時脈產生/上數/下數進位/BCD編碼/七段顯示..
想也知道會用很多顆IC..
但那是牛有去買TTL/CMOS手冊, 看到明明就有一顆IC就可以全部搞定..

以做的人來說, 用最簡單的方式能達到功能是上選..
但以教學的人來說, 要讓學生知道每一個IC的做用..
"聰明/會找資料" 的學生對嗎? 對, 也不對!
教學的方式對嗎? 對, 也不對!
這就是咱們教育上的產學落差!

那個年代, 交出的實習電路必需是在一張大的洞洞板上佈線..
我和另一個同學就喜歡把電路縮到極小化.. 想也知道, 線會飛來飛去,
但驗收動作功能是正常的!
乖乖按圖施工的同學會滿分... 牛和搞怪的同學是零分..
老師說, 你們這樣跳線, 如果有問題要怎麼維修?
這就是咱們封建的教育不能鼓勵甚至壓迫 "不一樣想法的學生" 的窘境..

老師教學, 照著課本上, 一定沒事... 教太多課外的, 會被檢討..
學生學習, 照著課本上, 一定沒有... 思想跑太快的, 會被打擊!

网友C:
我有朋友在做電子的。他做的大概就是拼拼湊湊現在的感測模組之類的。當然,也要寫程式。

我不是很懂考這些很久以前的東西有用嗎?

現在的電子環境跟三十年前已經很不一樣了,業界用到那些的也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朋友在做電子的。他做的大概就是拼拼湊湊現在的感測模組之類的。當然,也要寫程式。

我不是很懂考這些 ...

所以一開始就說沒用了~

我也不懂監考老師這麼要求,一樣是40pin Mcu 功能能多強大????

片笑A

网友D:
很好奇~這張數位電子甲級技術士證考到了~能做什麼呢?

网友:
我目前還是無照的江湖術士

网友:
有點錢的 ,  玩玩 CPLD 也不錯
回頭再玩單片機 ,  會有新的體驗

我只學了 放零件 layout  太貴了
高階語言看完 ,  CPLD 語法 就很容易了

网友:
話說幾年前看新聞有再說甲級證照以後可以比照大學同等學歷,
就去考看看甲級數位電子提升一下ˋ學歷.
筆試不難就有點落伍還在考 486 的 cache 容量
後來程式寫好一直找不出 bug,
回家一看原來是小數點沒看到,
那學校廁所沒肥皂/洗手液沒得洗眼鏡影響視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
牛大應跟我小弟差不多年代(4選一)~
線路多到不行的考題,畫到腦打結......當年老師還不給範例....

如果還能編輯的話,  可以利用

code  前後加[]
    程式內容
/code 前後加[]

這樣表情符號不會插進來...

网友:
我朋友在搞的電子跟程式,月薪還不錯。
要用arduino, python這些,要學習用很多種元件。
用元件組裝功能。

早就不是那些舊的電子那一套。現在好像就比較偏向應用,而且也缺人。還搞舊的那一套,這有工作嗎?

网友:
如果考了沒用…
為啥麼浪費時間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考了沒用…
為啥麼浪費時間考…

一開頭不就說了嗎,,,考爽的
生活嘛, 要懂得找了樂子自爽一番 ,
丙乙都有了 , 有機會晉升甲級怎能缺席....
就像 WISH 明知把咩咩後果如何,
玩音響傾家蕩產被封發燒友
電子人看到儀器 明知買不起 忍不住翻翻技術參數止癢 幻想一下擺在工作桌上哪個位置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開頭不就說了嗎,,,考爽的
生活嘛, 要懂得找了樂子自爽一番 ,
丙乙都有了 , 有機會晉升甲級怎能缺席... ...

老師說的是…
只是浪費太多時間與精神、
結果自己非常不開心…
所以想問一下原因、
原來與止癢有關。

他明年還要考啊!
證明自己的實力。
請繼續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開頭不就說了嗎,,,考爽的
生活嘛, 要懂得找了樂子自爽一番 ,
丙乙都有了 , 有機會晉升甲級怎能缺席... ...

電子人... 都會有一股莫明的堅持是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電子人... 都會有一股莫明的堅持是真的...

因為 零件的各種狀態 錯了,  結果就是不對
長期推導思考結果 哪個事情/東西/行為邏輯 不對勁, 渾身難受不思茶飲
養成 莫明的堅持

网友:
我甚麼證照也沒有
也混了幾十年
不過年輕人應該去考一些
只要跟公家機關有關係的工作都要這些.雖然那些公務員實際都比沒外面師傅差很多.
但是人家是官.只好忍一忍才有工作做.會考試不一定就會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為 零件的各種狀態 錯了,  結果就是不對
長期推導思考結果 哪個事情/東西/行為邏輯 不對勁, 渾身難受 ...

我發現從事電子相關方面,
邏輯性很有水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開頭不就說了嗎,,,考爽的
生活嘛, 要懂得找了樂子自爽一番 ,
丙乙都有了 , 有機會晉升甲級怎能缺席... ...

SIMON1016大果然是知音~

至於PO的程式碼有符號,我還是希望真的想考乙級的去買台科大出的術科及學科的書,讓作者賺點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師說的是…
只是浪費太多時間與精神、
結果自己非常不開心…

您言重了!

其實這次是小弟太過於輕忽,應該再原IC編輯環境再做一次範例~

這篇就會是經驗及考題分享了!

楼主:
考這張是對於自己的一個挑戰!

會生氣其實80%是氣自己沒好好認真處理這件事,當初用52編輯把P0問題處理掉,就不用在次浪費時間.....

本來想說過年時找個2~3天,再補救一下!
但是沒料到(考前)過年時遇到小孩連續發燒超過4天急整掛3次,直到初6才稍稍好些,最後才搞到屎塞屁股的局面~
(考試當天有睡好跟設定好攻略,應該可以低空飛過)

原先預計今年想去考乙級 工配或是室配 ,目標是甲級工配!

現在一整個有點匆忙......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不如自己好好作別偷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這張數位電子甲級技術士證考到了~能做什麼呢?

1.考碩士?
2.跟朋友/同事/老闆炫耀?
3.假裝很潮?
4.電子人最後的小堅持?
5.自己想....

其實有機會還真想去 上 醫工系 作作跟人體有關的東西,像是電子義肢或是醫療器材!
做些能賺錢又能造福人群的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考碩士?
2.跟朋友/同事/老闆炫耀?
3.假裝很潮?

以前考證照~
只要到職訓局上過課~累積考證的演練經驗~考過的機會會大增不少~
現在就不知道制度上有沒有變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考證照~
只要到職訓局上過課~累積考證的演練經驗~考過的機會會大增不少~
現在就不知道制度上有沒有變 ...

幾十年前(其實不只)朋友有找我一起去楊梅職訓局上半年課(整天,每月補助1萬5)
但是我光每個月就要拿1萬5回家還房貸!

所以那是幸福小孩做的事!

不過兩個朋友去,一個沒考到~

現在網路很方便,不建議再使用老方法走職訓,除非你完全不能自學!

我單晶片是從現在這間公司開始自學的,我有去上過Microchip公司的訓練課程,跟瑞薩的訓練課程(利用公司名稱去報名)~
不過那些課程除了拿模擬板,根本也學不到啥!

但是PIC 16F877 跟 atmal maga16 這兩顆,是入門首選!
可以的話別浪費時間在學51這顆殘缺的晶片~

P.S 單晶片跟我工作無關,單純就是對電子的最後一絲眷戀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考這張是對於自己的一個挑戰!

會生氣其實80%是氣自己沒好好認真處理這件事,當初用52編輯把P0問題處理掉,就 ...

直上: 甲級工配,
對你可能比較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上: 甲級工配,
對你可能比較有幫助..

甲工配<--- 也是考爽的!

根本用不到~

除非轉行換工作~(養兩個,應該沒機會了)

時間上如果允許,我還想學日語跟英文,最後去考托益跟日檢~(當然也是考爽的)

网友:
真開心...

甲級工配可出租(有錢可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 牛高職時有和班導 "討論" 過...
那時, 都是用74或是CMOS在做實習...
主要就是編/解碼, 上數/下數,  ...

封閉式教育的缺點
老師說的都是對的XD

不過也有好處拉,灌輸知識的速度比較快,能一下子就傳輸一甲子的功力XD
對老師來講比較不會被學生挑戰,以及上課途中一直插話打斷

開放式的好處是,對學生的創作激發較好,缺點是容易陷入扯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這張是對於自己的一個挑戰!

會生氣其實80%是氣自己沒好好認真處理這件事,當初用52編輯把P0問題處理掉,就 ...

工配比較好,但開的課程很少,都是室配比較多。
乙級室配做到一半就會手抽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