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航嘉電源供應器5VSB異常維修

楼主(2018-02-26):
廠牌:航嘉電源供應器
狀況:通電時 5VSB會從 5V降到0V(約10秒,慢降)

這顆是用在Lenovo(聯想)桌機的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內部
元件看起來蠻新的,某大大(不知來源)有說過,5VSB 修高壓側, 5VSB修低壓側
直覺
就選TNY277了
直接換上 TNY280(TNY277 TNY280 差在功率, 其他接腳一樣)

換上後 5VSB 有了, 裝機開機
竟然可以了,都還沒反應過來.

之前都是只會換電容,沒想到會修好,照片少了點
觀其輸出與一般電源供應器差不多,我想除了接頭不同,把一般電源供應器改來用應該沒問題

网友A:
矇對的換...
周邊電阻也查一下
以防不測!!

网友B:
恭喜完修!
查了電源型號,電源接頭是特規的
只輸出幾個重點信號(PSON、PG)、5VSB、+12V與-12V
5V與3.3V則在主機板上轉換輸出
現在的套裝電腦還真是極致簡化,想升級都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矇對的換...
周邊電阻也查一下
以防不測!!

我比較怕電感短路, 我的能力無法修,只能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查了電源型號,電源接頭是特規的
只輸出幾個重點信號(PSON、PG)、5VSB、+12V與-12V ...

用一般的電源來改應該沒問題,空間是有的
從電源螺絲置到光碟接頭約17.5公分
如果修不好只能改改接頭,擠一擠

网友:
主板供電應該是10p或14p的
用普通atx的電源加個轉接線或是自己整理都可以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