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ViewSonic N3276w-NT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26):
ViewSonic N3276w-NT 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OSD控制按鍵不良控制錯亂,例如:按音量增加鍵卻變成關機;音量自動增加或減少;自動跳台等

2.型號~ViewSonic N3276w-NT

3.內部照

4.主機板

5.數位訊號接收盒及電路板

6.類比訊號接收盒及電路板

7.電源板

8.高壓板

9.T-CON

10.面板型號

11.OSD按鍵

12.OSD按鍵接點氧化阻抗太高

13.OSD按鍵全部更新

14.組合測試開機畫面,接上訊號測試結果沒有聲音輸出

15.再查音效放大IC及周邊電路,有12V供電無聲音輸出,有點灰心差點去買IC來更換

16.最後想想測一下耳機孔有沒有聲音輸出,耳機插頭插進去聲音正常,拔出耳機插頭後電視內建喇叭發出動
聽的音樂聲~感動啊~

原因分析:耳機孔內短路彈片接點因氧化而開路,導致內部喇叭輸出訊號無法輸出,最後靠這2樣物品解決無聲問題

17.驗證無聲問題,把耳機插孔排線拔下喇叭無聲,排線插回喇叭有聲

18.順便拆下U22 EEPROM 24LC32 讀取保存韌體資料,以備後用

聽說:開機後一直卡在數位電視,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其它無作用,重燒原廠韌體可以解決

19.RT809F 讀取保存24LC32韌體資料OK

20.完修測試畫面

24_32_20180223_ViewSonic N3276w-NT.rar (390 Bytes, 下載次數: 2, 售價: 1 個酷幣)

网友:
苦心積慮的說清楚維修重點,不斷的分享
Wet老師是痞酷典範

网友:
恭喜完修!又是一尾活龍!

网友:
雖然有看到免費的
還是感謝 wet 大的分享
所以在此下載
謝謝 wet 大的辛勞

网友:
高手在民間

网友:
不只是高手
而且是不藏私
認真說明清楚
貼好文的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不藏私的高手,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一組迴路控制7個開關動作,完全是靠電阻的不同來分辨你是按哪個開關,只要開關有氧化,就容易發生亂跳的現象,話說開關都已經是密閉的狀態,還會氧化?廠商 作手 真的是用心啊。

网友:
感謝 wet 大完全的分享,
讓我功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