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東隆開飲機定時開關繼電器問題改良

楼主(2018-02-26):
約7-8年前,朋友的開飲機,在晚上竟然起火燃燒,幸好屋主剛好起來上廁所,及時撲滅,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心想家中睡覺全在樓上,一樓開飲機,晚上很危險,於是用24小時定時器,設定晚上斷電,但是沒多久,定時器接點燒毀;
這款TE-812A 四小時自動煮沸一次,雖有缺水斷電裝置及指示,也是很危險的。
銘牌:額定最大消耗功率705W
下圖是當時使用的定時器(德國製造)
定時器接點:15A
照理說15AX110V=1650W超過最大消耗功率705W 2倍以上,耐用度不錯才對。
下圖:改便宜的聲寶24小時定時器最大15A1875W+歐姆龍繼電器接點10A兩接點並聯20A,
這次用較久,約1年多,繼電器會熱至少40度
燒毀的繼電器
上次接腳融化,這次座的導電彈片燒電了。
以前對電不瞭解,加入痞酷後多位前輩指導,最近才知有SSR,這種那麼好用的東西,於是買了AC  TO  AC 40A+24H定時器:
用鋁門回收廢料,當底座散熱片。
裁好尺寸,鑽固定孔
安裝好的圖片:
剛剛忘了先測歐姆龍繼電器的溫度,安裝好約過十幾分鐘,測溫還有29.8度
安裝好通電1小時,SSR接點的溫度
室溫
**只微幅上升1度左右,應該可用很久。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A:
蠻好奇開飲機內部控制加熱的RELAY是什麼廠牌
歷久不燒呀

网友B:
一切都以安全為考量  值得鼓勵

可能要麻煩 老大 改一下標題了
不然以後用搜尋 可能會找不到

原標題 :
[改裝教學] 東隆開飲機定時開關繼電器問題改良

要改成 :
[改裝教學] 東開飲機定時開關繼電器問題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蠻好奇開飲機內部控制加熱的RELAY是什麼廠牌
歷久不燒呀

過年清洗時,沒注意看。下次打開後蓋一定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都以安全為考量  值得鼓勵

可能要麻煩 老大 改一下標題了

歹勢!打錯了,煩請老大改移下。

補充內容 (2018-2-27 10:35 AM):
年紀大了,老花眼,常打錯字。

网友C:
  更換的 24 小時定時器為 聖岡 TM-306D.

  看成 聲寶 的也能理解, 因為…與 EP-U143T 像極啦!

网友:
恭禧 找到正確安全做法...
安全永遠是最重的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換的 24 小時定時器為 聖岡 TM-306D.

  看成 聲寶 的也能理解, 因為…與 EP-U143T 像極啦!

時間較久忘了,拔下看果然是聖岡,謝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