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用 3020 LED 製作T10燈泡 (附LED對位PDF檔)

楼主(2018-02-26):
網路上買的這種T10LED燈泡(圖片左上方 $15)真的是有夠不耐用的...
之前裝在機車上, 平均不到三個月就掛掉一顆...

剛剛用CoreDraw稍為排個版, 剛好可以用8顆3020以四串/二併的方式來改裝..
改好的環形LED, 將壞掉LED的腳/電阻移過來, 套回原本的T10燈殼, T10 LED就復活了!

牛將對位的PDF檔放出來, 有需要的人請自取!

T10 LED DIY by 3020LED.pdf (10.15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A:
方向燈用的嗎??
我的機車方向燈壞一顆烏絲燈泡的
牽去車店老闆跟我說要整個燈座換掉>"<
結果我在之前回收場收的一堆LED裡找到剛好可以用
可是變1邊藍    1邊黃~~~金害
而且改的那邊閃爍聲變好快

网友B:
不知牛的紗窗後來有送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燈用的嗎??
我的機車方向燈壞一顆烏絲燈泡的
牽去車店老闆跟我說要整個燈座換掉>"<

改成LED的, 閃的時候都會變快... 好像要再裝個什麼的來改才行!
T10是用插進去的, 方向燈的好像是BA9S??

這個對位圖就3020 LED 4S2P, 12DCV用,
後面的燈座係啥沒差呀... 正負極注意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牛的紗窗後來有送修嗎?

哈哈.. 一直下雨... 好懶..
牛都蹲在牛棚等天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LED的, 閃的時候都會變快... 好像要再裝個什麼的來改才行!
T10是用插進去的, 方向燈的好像是BA9S??

這個也是插進去好像跟你的圖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也是插進去好像跟你的圖一樣

一樣的! 它就是T10燈泡沒錯! 改唄~~ 改唄~~
改不出來, 牛再改二顆給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樣的! 它就是T10燈泡沒錯! 改唄~~ 改唄~~
改不出來, 牛再改二顆給你!

電阻用原本的就可以嗎?

找到一組2入~12元還免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LED的, 閃的時候都會變快... 好像要再裝個什麼的來改才行!
T10是用插進去的, 方向燈的好像是BA9S??

改成LED的, 閃的時候都會變快.... 好像要再裝個什麼的來改才行!

要改善LED閃燈變快問題
好像大多是換掉LED專用的閃光繼電器
因會換LED燈組後,回路阻值變小
整個點燈的RC振盪電路頻率會變快
LED專用繼電器內的電容會更改,讓RC振盪頻率降低點燈的閃爍頻率
坊間有賣LED專用繼電器
還有賣一種可調閃爍時間的繼電器 (猜測繼電器內還含有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用原本的就可以嗎?

和牛買的.. 好像...
是因為太容易壞, 所以價格跌成這樣嗎?? (苦笑)

那時牛買了 白/藍 二款, 裡面分別是 68Ω 和 39Ω 的電阻,

牛試著量過, 3020 4S2P 12DCV,
用68Ω: 電流為18mA
用39Ω: 電流為10mA
3020 LED一般的建議是吃20mA, 所以電阻都可以直接拿來用的啦!
如果還是會擔心... 改好後量一下就好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向燈用的嗎??
我的機車方向燈壞一顆烏絲燈泡的
牽去車店老闆跟我說要整個燈座換掉>"<

這樣改的話,提示燈泡燒掉的快閃功能就廢了
機車還好,開車的比較危險

网友:
各位大大

我是用這個

超好用…超亮

更不會影響閃爍頻率
壽命也長~陸陸續續買了20顆,家裡三台車都換~用三年了,沒壞半顆~只是我當時在團購網買的時候一顆一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牛買的.. 好像...
是因為太容易壞, 所以價格跌成這樣嗎?? (苦笑)

人吃四分飽,LED給它八分飽,可以兼顧亮度與壽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吃四分飽,LED給它八分飽,可以兼顧亮度與壽命 ...

這COB LED有二個問題..
1. LED本身就容易壞
2. 燈腳會鏽蝕
3. 燈座會脆化

改的時候, 沒去想LED的壽命問題, 而是裝了就懶得換.. 是所以..
1. 電流不用餵到飽
2. 接腳換成銅線
3. 搞肛一點的話.. 灌膠做密封/固定加強

老實說.. 完全就是改好玩, 改銷耗備品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COB LED有二個問題..
1. LED本身就容易壞
2. 燈腳會鏽蝕

改銷耗備品的,那就餵它30mA,看它何時給撐死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銷耗備品的,那就餵它30mA,看它何時給撐死 ...

也不行啦~ 裝在機車燈殼裡的... 餵太過頭, 會燙!
牛用LED, 總是在 亮度/溫度 中擇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改的話,提示燈泡燒掉的快閃功能就廢了
機車還好,開車的比較危險

這算是電路設計技巧的冷知識 !
原本只曉得燈泡燒掉閃爍變快
殊不知還有背後這項隱藏意圖
簡單有效且易作維護的判別

印象中
某些歐/美系車種
連換燈泡,都要對車用電腦訊號解鎖一次
燈泡燒掉時,儀表板還有訊號顯示提醒
這算是更進一步電子數位化的展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行啦~ 裝在機車燈殼裡的... 餵太過頭, 會燙!
牛用LED, 總是在 亮度/溫度 中擇一的.. ...

若是你的LED用於方向燈,那它的工作頻率即使是1hz,那它的duty cycle 50%,那30mA就等於平均電流15mA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