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助]128G隨身碟主控VL752-Q6可讀但防寫

楼主(2018-02-26):
故障情況
無法格式化
可以讀取但有時會無法寫入
我找不到量產軟體
請問有解嗎?

网友A:
這個試試.我也沒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試試.我也沒用過

好像不行,但是還是要謝謝你

网友B:
以前有用過USB可以防寫(有個小開關)...

規格書看看 有沒有write protect的pin
如果有,量量看準位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用過USB可以防寫(有個小開關)...

規格書看看 有沒有write protect的pin

謝謝回覆
報告沒有開關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報告沒有開關也

試試這個diskgenius

网友C:
台灣的隨身碟大部份都是終保,你這支沒有終保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報告沒有開關也

我是說....IC可能有wirte protect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IC可能有wirte protect的pin

好的回去在研究
順便補充報告這是回收場回來的
圖3那個字夾是我扣進去的
有時可以目前變防寫
板子部份我還沒動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灣的隨身碟大部份都是終保,你這支沒有終保嗎?

回收場回來的只有板子而已

网友:
試試補焊一下~很常會有發生用久了焊點空焊出問題~但也有遇過code 因為過錫爐就掉了~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
小弟應該是沒有能力修了
ˊ準備拆閃存

网友D:
是好東西 感覺還是有救的
不過如果是要拆閃存的話也不算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好東西 感覺還是有救的
不過如果是要拆閃存的話也不算浪費了

糟糕~IS903好像不支持我的閃存
TOSHIBA
TH58TEG8D2HTA20
有好的建議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糟糕~IS903好像不支持我的閃存
TOSHIBA
TH58TEG8D2HTA20

依我看我認為應該是支援的
畢竟東西在你手上實際狀況我不太清楚
顆粒本身有問題也是不能被排除的
你可能先檢查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我看我認為應該是支援的
畢竟東西在你手上實際狀況我不太清楚
顆粒本身有問題也是不能被排除的

嗯嗯~可能沒焊好
收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糟糕~IS903好像不支持我的閃存
TOSHIBA
TH58TEG8D2HTA20

對岸討論網頁搜的訊息如下 :

銀燦IS903主控+東芝TH58TEG8D2HTA20的顆粒
量產工具的版本用 IS903_V1.16 就可以抓到 TH58TEG8D2HTA20
最新版卻抓不到T顆粒 (V2.11.00.70以及IS903_V2.11.02.11)
原文出處 : http://bbs.mydigit.cn/simple/?t1530022.html

10/19/2017--18:23 寫到:
最新?? IS903 v123 2.11_1471 Flash版本
這版本說它有支援 TOSHIBA TH58TEG8D2HTA20 顆粒
原文出處 : http://polygalaceous69.rssing.com/chan-69249599/all_p1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岸討論網頁搜的訊息如下 :

銀燦IS903主控+東芝TH58TEG8D2HTA20的顆粒

馬上來試
自認焊工還OK說~嘿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馬上來試
自認焊工還OK說~嘿嘿

有問題至少也多貼幾張圖 我們路人也才好判斷
光看TH58TEG8D2HTA20我就認為這顆是可以支援的了
就算工具不支援可能都會有辦法可以處理
什麼資訊都沒有就只有不支持幾字的話我也只能請你檢查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問題至少也多貼幾張圖 我們路人也才好判斷
光看TH58TEG8D2HTA20我就認為這顆是可以支援的了

可以支持了
第一片可能真的閃存有問題id抓不到
在拆第2片已經抓的到可是32g量產好變1.7g壞塊太多
繼續拆第3片中
結論之前的問題應該出在閃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支持了
第一片可能真的閃存有問題id抓不到
在拆第2片已經抓的到可是32g量產好變1.7g壞塊太多

雖然你已經在拆了
但是你可能確認一下如果是使用烙鐵是否有漏電現象
熱風槍是否有溫度過高的現象
都有聽過因為這些原因導致閃存故障的
理論上如果像你敘述壞的那麼嚴重
fat表應該早就壞光光了 幾乎沒可能你還看到的資料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然你已經在拆了
但是你可能確認一下如果是使用烙鐵是否有漏電現象
熱風槍是否有溫度過高的現象

這是第一次玩usb 3.0的板子
之前2.0的板子我成功率有8成
所以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請教一下3.0的板子用2.0接口量產有沒有關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第一次玩usb 3.0的板子
之前2.0的板子我成功率有8成
所以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其他原因------每個人不同我沒辦法給你肯定的答案
我只能說如果確定大略的焊接不良原因都沒有 那或許就是運氣問題

3.0的板子用2.0接口量產有沒有關係------無 甚至推薦使用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原因------每個人不同我沒辦法給你肯定的答案
我只能說如果確定大略的焊接不良原因都沒有 那或許就是 ...

第3片焊上去情況一樣抓的到但量產出來剩1.7G而已
看來我跟3.0的板子八字不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3片焊上去情況一樣抓的到但量產出來剩1.7G而已
看來我跟3.0的板子八字不合 ...

個人認為你的狀況比較奇特
如果問我的話我會覺得有問題 一定哪裡做錯
實在沒理由這麼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認為你的狀況比較奇特
如果問我的話我會覺得有問題 一定哪裡做錯
實在沒理由這麼異常 ...

閃存沒問題焊接應該也沒問題吹起來在和到USB2.0的板子上可以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7641#lastpost
IS903只好慢慢在研究

謝謝art159201大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