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LEX-5 (4V1H)雷射墨線儀 維修

楼主(2018-02-27):
陸續在回收場收的水平儀

放了約3-4個月過年在論壇放鞭炮期間索性拿出來修修看

第一台是下面網路抓的新品圖

有兩台第一眼看到時差點吐血
上圖紅框位置處全部被水泥封滿完全無法轉動
照片忘了拍
裝上電池無法開機
敲水泥不敢敲太大力所以敲了很久
這台的狀況應該是儀器被故意惡作劇的
上圖是拆開內部的微動開關狀況
觀察內部完全無法想像是內部因素造成

小弟把微動開關恢復原來位置就把他簡易的修好了

第二台就比較麻煩一些
這台也是水泥封滿,把水泥清到螺絲露出
便開始拆開

那就把微動開關拆下

就這顆開關研判應是接點不良
把它拆開

微動開關脫光光內部

這處接點氧化

點一點WD40找根塑膠棒來回摩擦把他摳掉

上一點點烏骨雞學姐賣的EC-420接點油

把開關塑料觸點放回外蓋

拍一下內部寫真
鳥瞰水平儀上方

上電測試可開機了~~組裝

測試一下精準度

這次把這三台都是微動開關問題
很簡易的修復了
不過要把水泥清乾淨跟微調高度的三隻腳修復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叫他們排好拍張團體照

网友:
微動開關要換新的話、
學姐賣的滑鼠開關可能可以代用…

如果外殼可以拆下的話、
鹽酸可以吃水泥(必須無金屬)。

网友A:
那微動開關尺寸看起來跟學姐賣的 OMRON D2FC-FL-NH 相同, 不過要把原來上面那壓柄移植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微動開關尺寸看起來跟學姐賣的 OMRON D2FC-FL-NH 相同, 不過要把原來上面那壓柄移植過去.

哈哈~~這一提醒讓我忽然想起來有跟學姐買說‵~~來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這一提醒讓我忽然想起來有跟學姐買說‵~~來去找找

終於想起來了~

网友B:
恭喜蔡哥完修
這個10年前小弟還要兼跑工地時看人用過,印象中也是滿高貴的,故障怎麼沒有送到儀器商那裡修,而是給他報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這一提醒讓我忽然想起來有跟學姐買說‵~~來去找找

蔡大, 小弟誤導您了...

剛很認真的查了一下, OMRON D2FC  系列的規格好像只有DC6V;
原來那顆TIAIHUA 的應該是AC125 1A

開關換上去可能很快就會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蔡哥完修
這個10年前小弟還要兼跑工地時看人用過,印象中也是滿高貴的,故障怎麼沒有送到儀器商那裡修 ...

其中兩台是同批一起的
使用的師父把微調水平腳拆掉
你絕對不敢相信他開關以下就好像卡了一塊石頭
根本無法拆開,送修原廠應該不會理他
我猜應該是每次上工一點一滴的累積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蔡大, 小弟誤導您了...

剛很認真的查了一下, OMRON D2FC  系列的規格好像只有DC6V;

喔喔~~好的!懂了~
感謝前輩~~

网友C:
灌水泥...
老闆/工地主任苛扣師傅薪資?
工地卡車進出 為了抑制地面震動  增重壓灌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水泥...
老闆/工地主任苛扣師傅薪資?
工地卡車進出 為了抑制地面震動  增重壓灌水泥...??? ...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喔~~好的!懂了~
感謝前輩~~

這種水平儀只是用三顆3號電池,6V的微動開關應該可以用吧。

网友:
蔡總:
     真是寶貝不輸新竹寶山!! 流口水囉!!

网友:
以前超貴的,蔡大那裏的回收場,真是寶山。

网友D:
超貴的機器,上次整修房子有看到工頭用,感覺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貴的機器,上次整修房子有看到工頭用,感覺很不錯。

現在的雷射水平儀很便宜
簡易型約2000元左右 的價格就買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