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西屋WD0870T紫外線殺菌烘碗機,按鍵控制不良

楼主(2018-02-28):
這台烘碗機,年代久遠,保固貼紙已泛黃沒字,推算沒20年也有15年以上。故障原因:電源按鈕有時無作用,定時功能失常亂跳。
銘牌
2年前鼓風機有雜音,馬達軸心瓷環破裂,用塑膠管替用,完修當時功能正常。
拆下基板檢測,10V1000UF只有731UF,兩個按鍵,電阻過高,其中一個已無彈片跳動感覺。
發揮DIY精神,找舊版拆零件。
換電容:
換按鈕:
換下的故障零件:
插電測試:
我家主廚試用後說:感覺像剛買時一樣,不會亂跳了。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那個是磁環,小弟以為是硬塑膠
已經碰過2臺烘碗機這樣了,怕耐溫不夠不敢找代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那個是磁環,小弟以為是硬塑膠
已經碰過2臺烘碗機這樣了,怕耐溫不夠不敢找代用的 ...

瓷環買得到嗎?我懶得找將就著用。

网友:
恭喜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瓷環買得到嗎?我懶得找將就著用。

因為找不到,所以垂直安裝的風扇,小弟就把上下瓷環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找不到,所以垂直安裝的風扇,小弟就把上下瓷環對換

我是用透明塑膠端子絕緣套,剪電線端,管壁很厚,又有彈性又可調長度不過,以前常如此用,好像沒問題,不過全是小功率馬達。

网友:
第七張圖顯示出 ZENER 發熱嚴重,不訪深究一下它的成因。祝 LZ 早日更上層樓了。

网友B:
跟鍋寶好像  是雙胞胎嗎? 還是同父異母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8D%8B%E5%AF%B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鍋寶好像  是雙胞胎嗎? 還是同父異母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543&highlig ...

連檢驗字號也一樣,可能是同一家代工廠生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原來那個是磁環,小弟以為是硬塑膠
已經碰過2臺烘碗機這樣了,怕耐溫不夠不敢找代用的 ...

小電機軸承
對岸網拍好像有的掏
但看到小家電用的軸承材質
好像就是工程塑膠非陶瓷材料
搜其它軸承應用材質也有銅合金

小弟覺得應選用金屬材質的軸承比較耐溫
#7樓 gsm7大 提到 ZENER 發熱嚴重
或許就是風扇馬達的電路過電流造成 (軸承變形,阻力變大,轉不動導致)

微电机配件 电机套管 马达套管 电机用轴套 间隔柱 直通柱 隔离柱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康品穎 大
真是厲害 連前面框都拆下 真是多工作法

我比較懶  我是將烘碗機放倒 控制板位置在上方 (前面玻璃要注意)
先拆底板 在來拆後版  從後面就能看到控制機板  拿一隻長的螺絲起子 直接拆下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