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前輩們關於塑膠斷裂的地方,如何黏合?

楼主(2018-02-28):
請問前輩們圖片中箭頭指的地方,有什麼辦法可以黏合!!

网友A:
您應該要將此物的完整圖片放上來,至少也要說明這是什麼物品(我猜是電扇),修護時要考慮整體的運作負載的重量有多少,否則隨便膠水塗上去組裝起來後一下子又斷裂了不是做白工了嗎?

塑膠有許多種類能搞清楚就能找到合適的黏膠,但就是有些塑膠就是很難用黏膠黏合,能讓塑膠自融而黏回的方式是最好的至少也要靠黏膠本身的硬度來結合。
我都先使用一滴丙酮來測試塑膠表面會不會融軟,可以的話就用丙酮來黏回去,如果不行就只能靠三秒膠、AB 膠或塑鋼土了。

网友B:
應該是一台500多元的12吋工業立扇!

网友:
你再拍詳細點,拆細一點,再來研究。只能加強支點,用黏的不夠力!

网友:
如果是硬塑膠,可以試試這個.....

這大多是用在塑膠水管上....

网友:
買新的吧!
即使黏了起來、
還是很快又壞了!
這可能是風扇旋轉機構、
固定軸心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要將此物的完整圖片放上來,至少也要說明這是什麼物品(我猜是電扇),修護時要考慮整體的運作負載的 ...

對! 是電風扇可是品質很爛,轉一下頭就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一台500多元的12吋工業立扇!

公司抽獎抽到的

网友:
鑽4個小洞、4根釘子、AB膠,也許有救。但第一張圖還要再拆開看才知道。

网友:
用南亞膠水應該會再炸 那種塑膠用沒啥效果 找找模型膠比較可能

网友C:
不曉得是那一個品牌什麼型號的風扇

搞不好去回收場能找到相同的

就不用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曉得是那一個品牌什麼型號的風扇

搞不好去回收場能找到相同的

我知道有一家電器的塑料都用回收再製,
那一家生產任何家電我都會避開.
如果同一家也是沒用的,
還是買大品牌比較有保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有一家電器的塑料都用回收再製,
那一家生產任何家電我都會避開.
如果同一家也是沒用的,

美麗 漂亮的 sandy 姐姐
可以偷偷告訴我是那一家

好讓小的也能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