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PTC 預熱台

楼主(2018-02-28):
手上的PTC 裸奔使用會有燙傷觸電危險,所以給它一個家~~
POWER 外殼

預組裝

面板

完工

网友:
教 實際 使用 看看

楼主:
實際用看看
拿塊板子來拆smt零件

犯人上夾具

開火

錫沒有熔化,但是可以搖動,一出手還是有幾根不下來

請出熱風槍從上面加熱,就乖乖畫押認罪了

网友A:
請問加熱片哪裡可以買到? 有內含溫度SENSOR嗎?

网友:
買個二手電鍋 ,  加買溫控也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加熱片哪裡可以買到? 有內含溫度SENSOR嗎?

PTC 是種不需溫控的發熱元件,溫度越高其內阻就會增加其電流就會減低而達到恆溫的作用。

但是使用上必須注意下面幾點,下面是從掏寶賣家說明文件貼過來的:

1. PTC 產品的功率和散熱條件有關!散熱越好,功率越大。
2. PTC 產品乾燒熱效能低,就如同空調沒風帶不出熱量一樣,乾燒功率只有額定功率10~20%
3. 電熱產品都有衝擊功率(衝擊電流),一般為最大功率的 1~2 倍。
4. 最大功率是加熱板兩面同時在極為良好的條件下散熱。若加熱板僅單面接觸物體,則最大功率直接降為一半。
5. 乾燒功率就是加熱板吊在空中什麼都不接觸時候自然散熱的功率 。
6. 我們標注的額定溫度是加熱板的乾燒表溫,就是我們的加熱板不碰到任何物體時吊在空中的表溫。
接觸不同的介質,接觸好壞,被加熱物體的大小,厚度,材質,環境溫度,空氣流通,等等都決定了被加熱物體能穩定到的溫度。
所以這個不僅僅是我們的加熱產品能決定的,一般建議用戶試驗才能知道的。
7. 低壓產品 不僅要滿足其電壓,更需要注意電流,如果電源電流不能滿足到產品的衝擊電流,則會發生產品升溫慢,溫度低,甚至短路的可能!!!

當然也可以自己加入控溫模組來調節自己想要達到的溫度,剛好我今天也完成一台市售的恆溫工作台改裝成數位溫控的。

這台原本是 220V 有 120 度與 80 度的兩組獨立 PTC,我的工作桌上無 220V 電源所以用 110V 溫度約只能達到 86 度,剛好手邊有片WX-101W 的溫控板就將他裝了進去。
插 110V 電想達到 120 度一定要換 PTC 發熱器才行,剛好低溫工作台的也有低溫的用途所以這樣子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加熱片哪裡可以買到? 有內含溫度SENSOR嗎?

對岸掏的,沒有看過有內含sensor 的(指這種小片的。特殊規格不敢說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