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魚缸用 XH-W2102 高精度數字溫控器(看似不過電)

楼主(2018-02-28):
魚缸的溫控器~~XH-W2102

A 是經過一顆小小的 AC 100-240 To DV 12V 100mA 的小小電源模組~~

假如將A點拔除 插上AC110 ~

可確實量測出 A 為DC 12V~

但若將A點插上機板 插上AC110~

則A、B兩處僅能量測出DC 6.8 ...

而C處 僅能量出DC 5.2 V~~

旁邊的25V 470uF 電容若移除後 狀況仍同上~~

有點懷疑是否為 MB6S 損壞~~

但不知道該如何量測~

敬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二

网友A:
整体照一張, 感溫模組的部份也來上一張。
這樣資料太少, 很難抓問題!

感該是這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照一張, 感溫模組的部份也來上一張。
這樣資料太少, 很難抓問題!

感謝您~ 看起來與您貼的是不同款式呢~

今晚回家來補拍一下後,補上傳^^y

网友:
反向追查 直接在 AMS1117 IC OUT 處 輸入5V 50MA 電源 看電路是否正常 ,
如正常顥示 那 A-C處 有問題.. 找一下

网友:
從電源先查起
12V電源模組  測試一下
輸出拔除 另外加假負載120~200 歐姆
( 例如 驅動12V繼電器 典型電流45mA (30~70mA)
看看 12V電源模組 輸出有無變化
通常是它內部的濾破電容空了
空載有足夠電壓 / 加負載後輸出立刻掉了

楼主:
補上一張產品正面照

電路照

AC to DC

AC to DC

感謝各位給予的意見~

1.(AMS1117 out 5V)
2.(12V 負載測試)
(筆記)...

過兩天來測試看看^^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一張產品正面照

沒法看清整體電路 !
220V魚缸的溫控器 ?
A的位置 PIN座 PCB板標示輸入 AC 12V 經橋整MB6S  (C處)應有 DC 1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法看清整體電路 !
220V魚缸的溫控器 ?
A的位置 PIN座 PCB板標示輸入 AC 12V 經橋整MB6S  (C處)應有 DC ...

它的電路板標示很不符現況..

那個AC 220V 標記處 就是 下述電源模組的input (應該就只是標記為AC處...^^|||)

它裡面有一顆100-240V AC to DC 12V 100mA 的小小電源模組

該電源模組 output 是 DC 12V (接在機板標記 AC12V處).....

所以MB6S ~ C處 應該要量到DC17 V 啊......................!!!!

不知道假如我是否可直接找一顆DC 12V 接到 A 點...

看看是否會作動? 這樣是否會有測試風險?

楼主:
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這台才買不久~~

是某一次家裡停電 復電~~ 數次的時候 最後燒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電路板標示很不符現況..

那個AC 220V 標記處 就是 下述電源模組的input (應該就只是標記為AC處...^^ ...

直流電壓經過橋式MB6S會有1.xV的壓降~
量的6.xV出來5.xV 應該正常~
您可以拆掉MB6S~
直接飛線連接~
看看電壓是否正常~
注意正負極要對~

也可以找DC12V變壓器接到A處

网友C:
樓大
題外話建議
數位的除非無電有記憶功能(記憶原設定溫度),其他最好不要買,不然會啟動後溫水煮魚全熟了。
不管如何電子化溫控部分最好是機械式誤差雖大慢慢調教,設定後是最穩的。
使用單一大功率加熱棒,建議不如小功率加熱棒(最好控制器也多顆)多點放置,可減少各區溫度變化與使用中故障分擔風險,魚是很敏感的。

養魚第一功課就是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大
題外話建議
數位的除非無電有記憶功能(記憶原設定溫度),其他最好不要買,不然會啟動後溫水煮魚全熟了 ...

數位的應該全都有有記憶功能啦!
只賣個位數人民幣的也一樣有記憶功能.

楼主:
直上12V 變壓器~

順利過電!!!

所以確認是下面這顆掛掉了~~~

檢測電容

400V 4.7 uF 只剩下0uF有效容積~~~

25V 470 uF 還有401uF有效容積

不過.......................

手邊沒有400V 4.7uF....... (不知道能不能用比較大的uF 取代這顆濾波電容呢?)

网友A:
你目前的情況是都沒反應吧, 想想沒正常電壓, 它怎會正常動作, 又不是超人。
有沒想過可能是你圖一的那兩個穩壓IC  的問題!

你這台只要抓對方向, 不難修的,這種沒工作電壓的故障算是基本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大
題外話建議
數位的除非無電有記憶功能(記憶原設定溫度),其他最好不要買,不然會啟動後溫水煮魚全熟了 ...

超級感恩啦~~

我也是用小功率加熱棒~~

讓他慢慢加熱^^y

這次這顆 剛好在寒流來的時候掛掉 整個缸快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的情況是都沒反應吧, 想想沒正常電壓, 它怎會正常動作, 又不是超人。
有沒想過可能是你圖一的那兩 ...

感謝 cremaker 大大~~

初步已經找出是小型的 100V-240V AC to 12 DC 的濾波電容掛掉..^^|||

(串在AC上面那顆 應該是作為濾波用的電容吧?)

如您所言 完全不作動 真的是練習基本功的時候^^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cremaker 大大~~

初步已經找出是小型的 100V-240V AC to 12 DC 的濾波電容掛掉..^^|||

手邊沒有400V 4.7uF....... (不知道能不能用比較大的uF 取代這顆濾波電容呢?)
找個 廢棄手機充電器 裡面應該有400V 4.7uF
比較大的uF =>最多就10uF 就好 , 過大易壞整流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邊沒有400V 4.7uF....... (不知道能不能用比較大的uF 取代這顆濾波電容呢?)
找個 廢棄手機充電器 裡面 ...

感謝 Simon ~

剛剛拆了好多廢棄舊品 居然都沒能找到400V 4.7uF.....

明天來找看看有沒有其他損壞的變壓器可以拆解^^y

(筆記)濾波電容太大 整流二極體會燒毀!!!! 感謝指點^^y

楼主:
濾波電容~~
原400V 4.7uf~

因購買到的 尺寸太大了~~~

所以更換為250V 4.7uF (我想我只用在110V 應該耐壓還ok)

但是!!!!!!!!!!!!!!

居然上機還是不過電@@"

請教一下 黃色那顆 標記0.1uf / 275V ........也是電容嗎?

网友:
有那麼堅持使用原來的電路嗎? 若是一般12V電源可用最少都是0.5A以上!! 你的小電路板其實也是開關電源 4.7UF 400V 搭配 背面的IC 作為控制,小變壓器是高頻的 整流子和電容器 470/25V 作為二級的供電,你使用的電容表好像沒有 ESR 功能,我的經驗很多時候是 輸出電容 470UF/25V ESR 過高,無負載時候電壓正常,但是一加上負載就下來了!!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那個 IC 也可能是問題,黃色 .1UF 倒是比較少出問題!!

网友:
如同樓上說的,
我也是覺得那個輸出電容470uF/25V比較有問題,
你再試試換掉輸出電容470uF/25V。

ESR過大的故障電容,
不是你那種電表能夠量出來的,
需有量測電容DF值的電表,才能知道。

楼主:
非常感謝 antlu 大大 及 SIMON 大大~~

找時間來更換一下~~~ 470uF/25V 手邊剛好有^^y

謝謝兩位大大指點~~

网友E:
遇到對岸的電源故障,第一步先把電解全換了再來找問題點會比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對岸的電源故障,第一步先把電解全換了再來找問題點會比較省事

感謝 phuang 大大~~

(筆記).........

看來對岸的 電解 是一個很大的伏筆~~~

即便uf/V ok~ ESR也可能不ok ^^

楼主:
經更換過470uF/25V 電解電容~

一樣正常為12V ,掛負載為6.8V....

看來兩顆電容都換過 剩下的就是antlu大大所說的IC問題...

看來是要放棄這個電源模組 改換其他電源模組來取代~~

只是想說 難得找到東西可以練一下功~

所以想嘗試把它修復^^y

网友F:
樓主沒清楚交待 IC 編號,難以分析。

另外有極少數的案例是,變壓器出了狀況。要是碰到這種的話,就是典型的踢到鐵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沒清楚交待 IC 編號,難以分析。

另外有極少數的案例是,變壓器出了狀況。要是碰到這種的話,就是典型 ...

gsm 大大~~

我晚上回家來補拍一下背面^^

只是剛好當作學習的機會^^

謝謝耐心回復

楼主:
電源IC應該是這顆吧???
(型號看不太懂)

BP9022A
H1A07C
BXH02

google了一下 ...

BP9022 BP9022A LED恒流驅動晶片   <===?

另外還有兩顆~~

分別是 M7 (貼式電晶體?)

以及 RS1M (這顆不知道是甚麼)

楼主:
選擇直接更換其他電源模組..

就可正常繼續服役囉~~

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