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EC掃描器 那裡可找到驅動

楼主(2018-02-28):
ARTEC VIEWSTATION AS6E 很老了,打萛裝在XP電腦,但網上找不到驅動,怎麼辨?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驅動管家的不知合不合用
不過對岸的軟件常會附送安裝一堆,小心服用!

网友A:
  Artec Viewstation AS6E & AS6P Scanner Driver 試試吧! 也可能會安裝應用程式, 請留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tec Viewstation AS6E & AS6P Scanner Driver 試試吧! 也可能會安裝應用程式, 請留心.

看電腦裝置管理員,連接埠com沒顯示as6e掃描器,不知是否掃描器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電腦裝置管理員,連接埠com沒顯示as6e掃描器,不知是否掃描器壞了?

新增硬體,看能找到掃描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電腦裝置管理員,連接埠com沒顯示as6e掃描器,不知是否掃描器壞了?

  關閉電腦 > 電腦開機 > 不通電連接掃描器 > 掃描器通電後等一會兒.

  仍不行, 檢查一下 [裝置管理員] 連接埠 (COM 和 LPT) 若是 印表機連接埠 (LPT1) > 掃描器斷電 > 移除裝置 LPT1.

  試試 重開機進 BIOS > 印表機連接埠 SPP 切換成 ECP + EPP. 再次操作第首行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閉電腦 > 電腦開機 > 不通電連接掃描器 > 掃描器通電後等一會兒.

  仍不行, 檢查一下 [裝置管理員]  ...

你好
跟你指示做,裝置管理員都沒顯示掃瞄器,是否要先按裝驅動會顯示,因在網上還未找驅動按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跟你指示做,裝置管理員都沒顯示掃瞄器,是否要先按裝驅動會顯示,因在網上還未找驅動按裝。

  裝置管理員也能以 裝置 (依連線)(V) 檢視, 展開 PCI standard ISA bridge 找到 ECP 印表機連接埠.

  若該埠口無任何裝置連接, 可依 5# 康品穎君的建議新增硬體, 具體操作可參閱該 網誌 的文章.

   新增硬體精靈前, 先下載驅動程式解壓好.

网友C:
樓大
印表埠跟不上掃描器速率容量,重要的是SCSI介面(外接口腳位也很多形式)跟印表埠不相容。
下圖 底掃在用的SCSI ,你的接頭應該如左。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置管理員也能以 裝置 (依連線)(V) 檢視, 展開 PCI standard ISA bridge 找到 ECP 印表機連接埠.

在網上未能找到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增硬體,看能找到掃描器嗎?

你好
新增硬體,未看到掃瞄器,可能要裝驅動,但未能在網上找到驅動。

補充內容 (2018-3-3 03:53 PM):
網上應能找到驅動

補充內容 (2018-3-3 03:53 PM):
網上應能找到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大
印表埠跟不上掃描器速率容量,重要的是SCSI介面(外接口腳位也很多形式)跟印表埠不相容。
下圖 底掃在 ...

其實他的照片提供資訊不夠, SCSI的應該還有跳ID的DIP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置管理員也能以 裝置 (依連線)(V) 檢視, 展開 PCI standard ISA bridge 找到 ECP 印表機連接埠.

你好
在網上找到驅動,但裝不到,懐疑掃瞄器壞,因在裝置管理員沒有顯示掃瞄器

https://www.driverguide.com/driver/detail.php?driverid=559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網上找到驅動,但裝不到,懐疑掃瞄器壞,因在裝置管理員沒有顯示掃瞄器

  或許纜線訊號不良, 是否要賭一把換一條試試呢?

  若最終是屬於掃描器硬體損壞, 那就無能為力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纜線訊號不良, 是否要賭一把換一條試試呢?

  若最終是屬於掃描器硬體損壞, 那就無能為力囉! ...

沒裝驅動,正常在裝置管理員應顯示到掃瞄器名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裝驅動,正常在裝置管理員應顯示到掃瞄器名稱?

  若裝置皆正常的情況下, "裝置管理員" 會出現有新裝置, 但不一定會有裝置名稱, 關鍵在於 XP 驅動程式資料庫有無收錄該廠商裝置.

  未顯示裝置名稱的圖例 (HP).
  會顯示裝置名稱的圖例 (Adobe).

  另, 印象中 XP 控制臺 內有個 "掃描器與數位相機", 你可以試試在該處 偵測裝置 或 新增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裝置皆正常的情況下, "裝置管理員" 會出現有新裝置, 但不一定會有裝置名稱, 關鍵在於 XP 驅動程式資 ...

原來掃瞄器不能裝在XP,只能裝WIN98,95
https://www.cnet.com/products/artec-viewstation-as6e-white/specs/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掃瞄器不能裝在XP,只能裝WIN98,95
https://www.cnet.com/products/artec-viewstation-as6e-white/spe ...

  那…咱只能說遺憾了, 也不好意思沒幫上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掃瞄器不能裝在XP,只能裝WIN98,95
https://www.cnet.com/products/artec-viewstation-as6e-white/spe ...

SYSTEM REQUIREMENTS
OS Required Microsoft Windows 95/98, Microsoft Windows NT 4.0

試試用Windows NT 4.0 driver ,
應該是可以支援 Windows XP and Windows 2000.

网友D:
應該是SCSI 的25PIN PORT?

楼主(2018-04-01):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SCSI 的25PIN PORT?

昰25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