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01):
聲寶 SAMPO EM-55IT08D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不亮無法開機(消耗功率7.3W~不正常~)

2.型號~SAMPO EM-55IT08D

3.內部照

4.檢測電源板待機電源3.3V輸出正常

5.主機板

6.檢測主機板24V供電到降壓IC708 EUP3484A第二腳(IN)-->正常

7.第三腳(SW)卻無輸出電壓,明顯故障了

8.先拆下週邊小電容,避免被熱風烤壞

9.以熱風槍吹下再吹上一顆新品,週邊小電容復原

10.按開機鍵後量測第三腳(SW)已有5V電壓輸出,但是待機電源紅燈還是不亮,還有其它顆降壓IC有問題

11.再次檢測IC 707 IN:24V/OUT:12V-->OK;IC 705 IN:12V/OUT:1.2V-->OK;IC 701 IN:24V/OUT:0V-->NG

12.以熱風槍吹下再吹上一顆新品,按開機鍵後量測第三腳(SW)已有5V電壓輸出

13.有線網路機板

14.無線網路機板

15.面板型號

16.LED背光升壓板

17.待機電源紅燈亮,這才是正常的待機消耗功率(0.2W)

18.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55"很難翻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很難翻身.恭喜完修

還好啦
地板鋪地墊,直接仆街就拆了

网友:
恭喜完修,聲寶電視這顆3484故障好像是通病的樣子,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

网友:
真是用心貼文~~讚

网友:
感謝分享
上週小弟這也來了台聲寶EM-55NT15D
客人說看一看會自動關機
關機後需要斷開ac電源,重接上後才能再開...
只是...在我這試了2天..都很正常,沒發生自動關機情形..
裡面用的主板也是有這顆易故障IC...只是在我這都沒壞
原本有想直接砍到這幾顆IC,但怕做白工
只好先請客人拿回去..
用到故障情形更明顯或更快發生時再送來

网友:
好文學習了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此機待機下,會有24v輸出嗎?

网友:
很精闢的維修實例,多謝wet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維修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