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18650手電筒接觸不良

楼主(2018-03-01):
家裡的兩支18650手電筒都因為開關迴路(電池負極/開關/鋁製外殼)接觸不良而變得不亮

解決方法: 用銅導線替代鋁殼 強化迴路

首先,拆掉手電筒

底部開關

用鑷子鬆開固定螺母

開關(中間金色是電池負極接點,銀色金屬片為開關/鋁外殼接觸點)

焊上一小截導線

裝回開關

鎖回固定螺母(要壓住導線)

取一根比18650電池要長一些的銅線(1.6mm單芯線)

如電池室的縫隙夠大就不用敲扁,我的縫隙很小 所以只能敲扁

塞入

旋緊試燈(可能沒辦法轉到底,只能轉緊 頂住銅線)

超級亮,收工!

(更換電池時,記得要把銅線再折直)

圖片有些跑掉了....

网友:
原來是接觸不良,我也來試試

网友A:
好像很容易短路的感覺,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容易短路的感覺,要小心啊

確實有可能會發生短路
但因為開關屬於負迴路 所以 就算短路 也只會造成無法關閉 不會正負極短路!

网友B:
這款我以前也修過, 當時是拆變壓器裡面的銅箔來當導體.

類似這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我以前也修過, 當時是拆變壓器裡面的銅箔來當導體.

類似這種

會不會太軟了?

网友:
但我认为,主要的问题不在铝壳的接触上边,应该在两个触点上,特别是底部的那个。这种接触问题是所有电池+弹簧触点结构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