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SCH (GBH 3-28DRE)四溝電鑽怎麼拆?

楼主(2018-03-02):
這支電鑽的功能選擇無法轉動,螺絲已經拆下,可是前段黑色部分還是拆不下來,
請問該從哪部分拆下?

到我手上前段已經沒有很密合,想要裝回定位,似乎也不容易推回去,是不是有甚麼技巧?

輔助把手也無法轉動,哪裡被鎖死了嗎?

功能選擇旋鈕無法轉動

功能選擇旋鈕無法轉動

輔助握把無法轉動

輔助握把無法轉動

网友:
輔助把手是握住它,直接逆時針旋轉就可以鬆掉了

网友A:
可以多拍幾張照片嗎,因為角度不太對,它的轉法像在轉水龍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多拍幾張照片嗎,因為角度不太對,它的轉法像在轉水龍頭

這個功能旋鈕我知道怎麼使用,目前卡死了,無法轉動,想要拆下來修看看。
請問雨大知道怎麼拆下來嗎?尤其前段黑色部分該怎麼分解?

螺絲都拆除了,可是拔不下來,好像有東西卡住,是不是功能選紐應該先拆下來?直接撬開嗎?

需要怎樣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功能旋鈕我知道怎麼使用,目前卡死了,無法轉動,想要拆下來修看看。
請問雨大知道怎麼拆下來嗎?尤其 ...

你多拍幾張,角度要不一樣,因為我不知道你要拆什麼

网友:
參考鎚鑽爆炸圖
解您的疑惑

解析不夠看不清,
沒關係,
下載附檔細緻些,讓您看的到細節

321.24 KB, 下載次數: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