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AcBel API5PC17 350w 故障元件疑問

楼主(2018-03-02):
各位前輩先進好,看到大家都那麼會修理電源供應器,因此我也來動手試看看,沒想到卡關啦...
故障情況是無法開機,無5vsb電源
如圖所示這個元件用電錶量測完全不會導通,拆卸後把套子割開聞起來有燒焦味,
想說換換看,但是不知道這是什麼元件,請大家幫幫我,謝謝

補充內容 (2018-3-2 07:47 PM):
更正,黑色的電阻值只有2歐姆

拆卸之前

拆卸之前

拆卸之後割開套子

拆卸之後割開套子

网友A:
那顆裂開的  應該有打印吧
將打印字貼上 比較準確

圖片也無框出是哪顆 跟 機版編號

网友B:
那顆是NTC應是5歐姆,你可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是否有阻值,並呈導通狀態,請先確認圖片部分有無異常

先查這兩部分

先查這兩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裂開的  應該有打印吧
將打印字貼上 比較準確

這幾個元件測試結果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是NTC應是5歐姆,你可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是否有阻值,並呈導通狀態,請先確認圖片部分有無異常 ...

黑色那顆測量只有2歐姆,在板子上那兩顆測量有電容的充放電反應,接下來是否換掉這四顆元件再上電試?

楼主:
這是拆卸元件之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是NTC應是5歐姆,你可用三用電表歐姆檔量測是否有阻值,並呈導通狀態,請先確認圖片部分有無異常 ...

拆下來量,結果是無反應

网友C:
你要不要先爬文,無5vsb,第一次卡關,很正常的,我也卡了好幾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先爬文,無5vsb,第一次卡關,很正常的,我也卡了好幾年呢

好的,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個元件測試結果如圖

通常這些都不會壞的!除非送220v電壓,這些才會壞的!

网友D:
這顆ic換看看,也許就ok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色那顆測量只有2歐姆,在板子上那兩顆測量有電容的充放電反應,接下來是否換掉這四顆元件再上電試? ...

拆下來這幾顆零件應該沒問題,板邊那顆保險絲怎沒先檢查是否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ic換看看,也許就ok了!

請問你是指哪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來這幾顆零件應該沒問題,板邊那顆保險絲怎沒先檢查是否斷路了?

保險絲正常,沒有斷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指哪顆IC?

不好意思,忘了放上圖片

网友:
熱敏電阻兩引腳用指針電表歐姆檔量測時,拿烙鐵或點燃的打火機慢慢靠近後離開,如果電表指針有偏轉那應該就是好的 ! 假定它是好的,那可嘗試把站在兩顆電容旁的橋整請下來量測是否短(開)路了?沒5V通常都跟它有關 ! 怎麼測試好壞? 論壇WISH老大有詳細講解可參考 !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量,結果是無反應

確認各電路無誤最後應是IC出問題了,IC是7腳大多為TNY系列,可先換看看,及先查光耦是否異常及二極體部分

更換此IC試看看

更換此IC試看看

查光耦及二極體

查光耦及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