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Delonghi ESAM4000 咖啡機漏水維修

楼主(2018-03-02):
年前總務大姊說公司那台義式咖啡機最近萃出來的咖啡都只剩一半, 其他都流到下方的廢水盤, 很浪費又麻煩
如果找代理商來修很貴又要等很久, 看能不能幫忙處理看看...

完全沒碰過這類型義式咖啡機, 只好上網查一下資料, 似乎都指向是止水環的問題, 試著自己先搞搞看...

▼外觀

▼銘版
義大利製造

▼打開機箱
正中間的就是咖啡萃取器

▼網上找的資料, 都說是紅圈所指的三個止水環作怪

▼到沒屋頂賣場找找, 還真有人賣這止水環

▼將隱藏在機殼內頂部的沖煮頭上止水環換新

▼將咖啡萃取器內的兩個止水環更換
把箭頭所指的扣環拆開就可將模組大部分解

將兩個止水環換新
網上寫更換後要在上面塗抹咖啡機專用食品級潤滑油, 不過當初沒買就先算了

▼換下來的止水環, 有一個不知掉哪去了
很明顯邊緣都裂化磨損, 還有一個尺寸整個變鬆了

更換止水環後使用良好, 總務大姊相當滿意; 重點是訪客來又有義式咖啡可以招待了!

网友A:
  原來是 O-ring 變質了, 這東西不算難買, 但…得先找到橡膠材料行.

  損多少買多少更換即可, 不建議先買來當備料; 除非有如業者保質存放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 O-ring 變質了, 這東西不算難買, 但…得先找到橡膠材料行.

  損多少買多少更換即可, 不建議先買 ...

對丫~橡膠真的不知道怎麼保存好?濕度?溫度?密封保存?要放乾燥劑?耳機套很多都放久了…壞掉…

网友:
請問,這一台用多久了

网友B:
講究的話
墊圈來源要選擇一下
還有一些是看不見的參數

現代人講究生活品質
食器具用的墊圈,選用要注意,與一般工業用相差甚遠。
墊圈材質百百種
食品級O型圈/墊片
需提供最佳的耐化學性設計並符合無菌條件的要求
並提供全面可追溯性的生產批次號,及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證書

楼主:
確切時間不清楚, 但應該有五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講究的話
墊圈來源要選擇一下
還有一些是看不見的參數

關於這個墊圈, 在網上有查到 Delonghi 本身就有出這些零件小包,
找原廠或台灣總代理詢問購買是比較保險且可靠的作法, 可以避掉很多問題.

网友C:
大大:

太厲害!,
模組材質處能耐高溫?

网友:
小小零件就搞定,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太厲害!,

萃取器模組正上方放置咖啡粉的那一塊是金屬片, 其餘都是塑化材料(不知道確切材質)
從它可以承受高溫水蒸汽衝擊那麼多年又沒有變形變色變質, 應該是有特殊的耐高溫技術; 相較下O型環就沒那麼耐用...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來一杯我測試驗收一下

网友:
感謝詳實分享,不藏私,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