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HCF-142臥式冷凍櫃

楼主(2018-03-02):
請教板上各位大大...海爾HCF-142臥式冷凍櫃不冷
壓縮機無啟動

經測量電容10Uf/450V....正常
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沒測試
想買相同零件(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回來換.....找不到相同款

請教要如何修改線路及購買零件
現已知應該是4P啟動繼電器
但網購似乎找不到1/8HP的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
該電路圖無表明啟動繼電器接腳

請幫忙協助線路圖及零件編號..謝謝
已參考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45202-1-1.html
#18
還是無法確認腳位及零件

网友:
壓縮機啟動器照一張圖來看看~

溫控可以先用電表量一下有沒有導通~

再測量壓縮機接線有沒有電過去~
可以將線拆下來量~

楼主:
感謝fireway大大

溫控應該沒問題

旋轉至高溫紅燈熄滅

旋轉至零下低溫紅燈亮起....壓縮機沒啟動

黑色應為過壓保護器

接線圖

接線圖

電容

電容

白色為啟動繼電器

白色為啟動繼電器

白色為啟動繼電器

白色為啟動繼電器

网友:
這機型我換過~
用一般冰箱過載跟4P啟動器的就可以了
然後就用電表量一下~
那條白線是接在壓縮機上左pin或右pin~

如果白線是右pin~(左右自定義)
就插在4P啟動器右pin
黑色線接過載~
電容一條跟白線插右pin~
另一條插4P啟動器左pin~

重點就是先量黑線跟白線有110V的電嗎?

楼主:
感謝fireway大大

量測黑白線有115v

目前有找到4p啟動繼電器的接線圖

而網路找到4p的啟動器有兩種
第一種為用三用電表量腳一及腳二會通,量腳三及四不通
第二種為用三用電表量腳一及腳二會通,量腳三及四會通(應為所謂全通)

對照4p接線圖應為買第二種都有通的,現在卡在啟動繼電器裏的熱電阻石是接在第幾隻腳到第幾隻腳,還有電容應並接在腳2,3或腳1,4,或另一種腳2,4或腳1,3

熱電阻石是否量1,3或2,4是否有阻值即知跨在第幾隻腳到第幾隻腳

謝謝你

网友:
來張白色為啟動繼電器把起後,壓縮機三腳正面圖,測量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fireway大大

量測黑白線有115v

現在重點就是
白線到底接在右pin還是左pin~
才知道要插 2 或 3

電容您就是一條左pin另一條右pin~
也就是1 跟 4

网友:
哇~真巧!
年假初五我才修了1台症狀一模一樣的海爾臥式冷凍櫃
沒錯
就是要改為國內一般冰箱用的3P起動與過載
電源線路就照原來的線路拆下及安裝
加油~!

网友:
這應該不難,3 PIN的啟動器也可代用

楼主:
感謝
fireway
正一
tsao0427
花栗鼠

目前已修復完成..壓縮機可運作
應該無問題...需再觀察幾日

本來是打算購買相同零件回來更換...在露天.蝦皮..淘寶..皆找無相同零件

後來打電話去維修商要購買零件...也沒有...得知他們也是買零件回來更改替換

所以計劃將原本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依電路去修改

當拆下白色部分(即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發現啟動繼電器及過壓保護器皆做在這個白色模組上

後來直接以買回來的零件直接更換至白色模組(啟動繼電器過壓保護器模組)上........即正常

所以沒更改他原本的白色模組

更換如圖示

過壓保護器

過壓保護器

啟動繼電器4P

啟動繼電器4P

更換啟動繼電器熱電阻石

更換啟動繼電器熱電阻石

更換過壓保護器

更換過壓保護器

壓縮機R.S.C.接腳

壓縮機R.S.C.接腳

壓縮機R.S.C.接腳

壓縮機R.S.C.接腳

啟動繼電器過壓保護器模組R.S.C.接腳

啟動繼電器過壓保護器模組R.S.C.接腳

啟動繼電器過壓保護器模組

啟動繼電器過壓保護器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