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點焊機進階版:0.1S,ARDUINO瘦身ATTINY44A+7SEG

楼主(2018-03-02):
首先在這感謝;喬喬林老師,不只耐心的教導還送我ARDUINO UNO R3. / pro mini/ATTINY44A---等MCU甚至連麵包板,燒錄座,12V小電源,也一併寄給我,對我這剛入門的門外漢,真是受益良多,簡直是進入捷徑,再次謝謝!喬喬林老師,感恩~
上次發表的: [維修工具] 自製點焊機(自繞變壓器)兩段電壓3V--5V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42-1-1.html
1.先用UNO測試程式,是否符合自己需求。UNO不小心鎖住了,改用MINI測試:
關於ARDUINO喬喬林老師的帖子,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AA%AA%E7%AC%91
程式: uno_100ms_demo uno_100ms_demo.zip (5.66 KB, 下載次數: 16)
.ARDUINO  MINI燒錄
2.將ATTINY44A焊在轉接板,並焊上排針:用USBASP燒錄:腳位定義:
ATTINY:tom4318 大在 24F有貼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66984-1-1.html
PB0,PB1,PB2 => PT6961_CS,CLK,DIN
PA0 => OUTPUT_CONTROL
PA7,PA6,PA5 => 3按鍵
程式: 100ms_demo_with_7seg 100ms_demo_with_7seg.zip (5.6 KB, 下載次數: 15)
3.把PA7觸發按鍵拆下,焊上電線(準備接踏板)ACC/GND/OUTPUT/等一併接出,
再用熱溶膠固定以免脫落。
4.MCU(5V)的小電源,12V接十顆1N4007降壓至5V
5.機箱面板開孔;顯示幕/2按鍵/保險絲座/電壓3V-5V選擇開關/指示燈
6.裝上MCU模組
7.製作110V電容限流電壓強弱指示燈/黃/綠,並裝上
8.裝上SSR /DC-TO-AC60A
9.原來的歐姆龍繼電器,改成3V/5V選擇
10.3V/5V選擇強/弱開關/指示燈
強/5V黃燈亮
弱/3V綠燈亮
11.時間調久一點,才拍得到OUTPUT/指示燈
12.之前沒用SSR時間不準,焊0.3MM/301白鐵板,有的會破洞,現在試看:不  會
了,而且很好調時間
**獻醜了,線路拉得很亂,請大家不吝指教,謝謝!喬喬林老師

网友A:
康大大,這有沒有打算量產呀  想買一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大大,這有沒有打算量產呀  想買一臺!!

葉兄愛說笑,這種三腳貓的程度,還差遠呢,DIY過個癮即可。如有人想量產,我舉雙手贊成。
說真的,我好幾天睡不著,幾次想放棄(英文太爛),幸好回想,絕不能辜負喬喬林老師,才激發出蠻荒之力,要是自己摸索,早就放棄了。

网友:
工程真的很浩大!但是你很有耐性如果是我 我就做不下去了!真強

网友:
DIY動力很強大

話說:
  想做就會想出辦法
  不想做會想出借口

网友:
康前輩就是有耐心讚一個
舅舅的熱心是超乎一般想像的

网友B:
請問前輩這個是否能作成手持式!?像傳統電焊那樣負極夾著,正極夾焊條!
有想要自己焊一些白鐵管子,但是外面都不太願意焊接......

楼主:
可以啊!要做手持夾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前輩這個是否能作成手持式!?像傳統電焊那樣負極夾著,正極夾焊條!
有想要自己焊一些白鐵管子,但是外面都 ...

請看上一樓

网友C:
請問康大 圖片中配件那裏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康大 圖片中配件那裏有賣

我在沒屋頂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869661372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3847111387
焊針我用3X50MM,他另有5X50的,看自己需求。

网友:
完成品了耶~讚~

网友:
挖~~舅舅出現了!開心~~~

楼主:
感謝,沒您的指導是無法完成的,感恩~

网友D:
RE: DIY點焊機進階版:0.1S,ARDUINO瘦身ATTINY44A+7SEG

12.之前沒用SSR時間不準,焊0.3MM/301白鐵板,
     有的會破洞,現在試看:不  會 了,而且很好調時間

請教康大
原始的目標,是想做甚麼焊接用途,可以分享一下發想嗎 ?
現在聯想的到的應用,
鋼杯斷手把焊接

网友E:
上次那個 attiny44a 不能燒,最後找到的問題是什麼啊?

网友F:
不知你那個串聯之後的空載電壓是多少V?
1. +5V最好改用78M05較佳,你若覺得uC很多,時間也很多那就沒有關係 ...
2. 或者在二極體的最後輸出端與地之間(uC +5V輸入端),並聯一個500Ω~270Ω(9.8mA~18.5mA)的電阻以減少電源對uC的衝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之前沒用SSR時間不準,焊0.3MM/301白鐵板,
     有的會破洞,現在試看:不  會 了,而且很好調時間

起先是覺得常使用電焊機+白鐵焊條,焊DIY自組機台,但遇到薄鐵板,技術不好,失敗居多,不然即是很醜,後來買Y嚕碰,不熟練,焊的成品也好不了多少,且不常用跟朋友借氬氣筒,也很麻煩,看到這種東西,激起試用看的衝動,才動手的。
照片中0.3MM厚(301白鐵板),是我5年前用折接方式作的烤盤,有太軟不堅固的缺點,用本點焊機,補焊後堅固多了,日前焊狗籠,有好幾個點焊不到,想做一個手持夾鉗,設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那個 attiny44a 不能燒,最後找到的問題是什麼啊?

報告老師:後來用另一個ASP,就可讀到了,可能電腦與那個ASP不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那個串聯之後的空載電壓是多少V?
1. +5V最好改用78M05較佳,你若覺得uC很多,時間也很多那就沒有關係 . ...

7V左右,謝謝指導,我改一下,較保險。謝謝!
請教你電阻是+5V>+500歐姆>+MCU串聯降壓嗎?

网友C:
恭喜完成 ,可否將此次軟體燒錄作業做個完整說明, 硬體連接也一併列出,以造福想要學的酷友,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7V左右,謝謝指導,我改一下,較保險。謝謝!
請教你電阻是+5V>+500歐姆>+MCU串聯降壓嗎? ...

那個電阻算是假負載,當你沒有假負載時,若是你每次都是以7V加入uC (Vmax=6V),雖然不會馬上壞,但是會減少它的壽命,當二極體的輸出若有加上假負載時,因為有電流流出,會達到二極體穩壓效果,輸出約為12V-(0.65V*10)=5.5V,當uC加入時,若是+5V的總消耗電流有達到100mA,那二極體可能就會達到約0.7V,那輸出約為12V-(0.7v*10V)=5V,而那個個電阻加在二極體輸出端效果較佳. (以上各數值只是用ˊ於解釋假負載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電阻算是假負載,當你沒有假負載時,若是你每次都是以7V加入uC (Vmax=6V),雖然不會馬上壞,但是會減少它 ...

謝謝詳細解說,了解了,覺得用7805更好安裝,功率那麼小應該可免了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成 ,可否將此次軟體燒錄作業做個完整說明, 硬體連接也一併列出,以造福想要學的酷友,謝謝! ...

跟我以前的想法一樣,後來才知很多細節要實作,遇問題發問,才能吸收,從簡單進繁瑣,我也是門外漢,一步一步累積的,很難詳細,難免遺漏,時間久就會了解的。
**遇到想做的,就動手做,網上眾多前輩,皆很熱心,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後來用另一個ASP,就可讀到了,可能電腦與那個ASP不和。

滿有趣的問題。

楼主:
很納悶為何MINI讀得到,ATTINY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納悶為何MINI讀得到,ATTINY不行。

應該只是速度設定問題~
Usbasp(slo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只是速度設定問題~
Usbasp(slow)

有照您的帖子第四圖試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AC%91&page=1
在研究是否我的電腦64位元,裝置驅動顯示libusb-win32-devices是32位元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照您的帖子第四圖試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84&extra=&highlight=%E ...

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7V左右,謝謝指導,我改一下,較保險。謝謝!
請教你電阻是+5V>+500歐姆>+MCU串聯降壓嗎? ...

這樣用看了很難過n_150|
手機充電器電源好的也不用1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樣用看了很難過
手機充電器電源好的也不用100,

哈哈,阿人家就是有實驗精神咩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Lk-jaZ5Ok
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IH6ZRFSkZA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樣用看了很難過
手機充電器電源好的也不用100,

回收的充電器,傳統鐵芯變壓器(6v)很多,只是覺得照正統去做,較能增加功力。

補充內容 (2018-3-9 08:31 AM):
忽略或不了解的缺失,熱心前輩們指正,無形中增加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