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42q 主板程序遺失

楼主(2018-03-02):
各位大師們小弟我最近周邊這台benq s42q 他無法開機,以確定是主機板程序故障,以測過電源有12v 5v等....,但是怎麼測都沒on off訊號出來,機器有使用公板可以正常開關機收看,但是沒有程序可以燒錄,所以想來向各位大師們詢問一下,是否有程序可以提供一下呢~
P_20180302_200409_vHDR_Auto-(1).jpg P_20180302_200844_vHDR_Auto-(1).jpg P_20180302_200854_vHDR_Auto-(1).jpg P_20180302_201109_vHDR_Auto-(1).jpg

補充內容 (2018-4-2 03:49 PM):
感謝大師的幫忙 已完修

网友A:
這台從isp讀取只有16K
WT61P7 #ISP_20180320_184936.rar (7.11 K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從isp讀取只有16K

好的歐 感謝大大 這是讀那顆25的資料 對吧?
那等我回去再修
我現在大學生 在外面住宿
我爸是修電視的我有跟我爸學一些
但還沒他 厲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從isp讀取只有16K

不過大大你讀出來的資料 怎麼蠻小的 我提供給你的那台程序 大概就有2-3MB了
我是用EZP2010 拆焊25讀的資料

對了 這塊版子的25是在背面 我那時沒把版子拆起來拍 不知道大大是不是讀到背面的那顆25的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大大你讀出來的資料 怎麼蠻小的 我提供給你的那台程序 大概就有2-3MB了
我是用EZP2010 拆焊25讀的資 ...

我是直接809f用isp線上讀取
還沒拆開來
我也覺得應該不是讀到主Mcu的資料
我找個時間在拆開直接焊下來讀

楼主:
好的那再麻煩大師了 謝謝您的大力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再麻煩大師了 謝謝您的大力相助

試試

楼主:
太感謝大師了 我下週才會回去 那我回去先試那個10幾K的程序能不能在試這個程序

楼主:
感謝smart大師 電視已經完修了

楼主:
程序要用4mb 的 一開始10k的程序機器不開機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其實說來也很巧
我一直都沒看到您的徵求文
是在您提供我程序後
想說看一下您發表過的主題
才看到月初有在徵程序
看了型號好像很熟悉
才發現我手上有一台
而且準備要出掉了
再晚個幾天可能我也幫不了您了
感謝大大的無私分享
讓彼此都可以完修

楼主(2018-04-01):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
其實說來也很巧
我一直都沒看到您的徵求文

真的很謝謝大師的幫助 你那台機子我剛好有備份所以可以直接給你  真的很巧的  哈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