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CROWN TTA-D 電毯 有過電 無法加熱

楼主(2018-03-03):
CROWN TTA-D 電毯 有過電 無法加熱維修

感謝 redeemer 大 的贈送

http://bbs.pigoo.com/thread-67524-1-1.html

故障情形 :
有過電 無法加熱

銘牌 : CROWN
機型 : TTAD

驗明正身 :

一般電毯故障 不外乎
cremaker 大 說的 : 有可能是接觸不好!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7524&pid=820888

單晶片微電腦 大 說的 : 塑膠與被單交接處,折來折去很容易斷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7524&pid=820890

小弟所遇到的 大都是觸發晶體跟電位器

結果故障位置 都檢查 都預估錯誤
所以只能說 沒看到東西 沒處理到只能將自己所遇過的故障點 做一個猜測

量電毯內的電熱線組值 : 29.4歐姆

量電毯內的熱敏電阻 : 99.9歐姆

在看電毯插座有無氧化情形 : 無氧化情形

既然電毯沒問題 那就是控制器出問題了 :

拆控制器插電毯端插頭看有無斷線 : 無斷線 順便將接觸銅片調整一下

控制器插電毯端插頭 量測電壓 : 無輸出

那就拆控制器了
控制器機板正面 :

控制器機板背面 :

量測觸發晶體 電位器 二極體 電阻 都正常
既然正常怎沒輸出電壓 那就機板焊點重焊 焊到電源線跟輸出排線時 看到輸出腳位一銅箔斷點了(紅框處) :

銅箔斷點懶的拉線 直接將輸出電線往回折和在機板上(紅框處) :

原本電位器焊點 一看就不實際 :

電位器電線重焊 將電線穿過圓洞在反折將之焊實 :

測試 :

完修

再次感謝 redeemer 大 的贈送 (我父母有備品電毯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故障維修還真是沒看到東西之前都是用猜測的...

网友:
恭喜完修!以前住家附近還找的到小家電維修的店家,曾幾何時都消失了。

网友:
很高興能完修,
讓物品有再利用價值才能環境永續。

网友:
讚, 天下無難事, 被你修好了, 加分!
前陣子想買一床,很貴,要 15K

网友:
太強了s大,真正技術本位,什麼都難不倒你,太精采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上次我也收到一件電毯,才用兩年就壞了
但是拆開裡面電毯兩端量測無電阻 應該是斷了 不過想到要拆那些縫線(包裝)
最後還要縫回去~~我就擱置了~~哈

請問s大 您說常見的故障 觸發晶體  電位器長怎樣?如何量測好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上次我也收到一件電毯,才用兩年就壞了
但是拆開裡面電毯兩端量測無電阻 應該是斷了 不過想到要 ...

您說常見的故障 觸發晶體  電位器長怎樣?如何量測好壞呢?

先聲明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我是亂搞來的
下圖 上紅框處就是 觸發晶體 一般觸發晶體在電路板上是印 A K G 腳位
量測好壞我是用指針式三用電表用RX1檔 (注意的是紅棒是帶負電 黑棒帶正電 )
說真的要說明 對我來說有點困難 所以藉助網路圖片說明
下圖轉載於網路拍照的

開關電位器長怎樣?上紅框觸是 觸發晶體 下紅框是 開關電位器
下圖取於網路圖片 有多一個開關組

就是一般VR電位器 後面多出一個開關組

网友(2018-04-03):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