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雷射水平儀維修

楼主(2018-03-03):
過完年去回收場發現這一台雷射水平儀,想起蔡總自前也發文雷射水平儀的維修文,見獵心喜,於是把它給帶回家!! 拆開清理發現,鹼性電池破壞力真強,電池盒接片需要更換,電源開關脆化,彈片動作不良,....

拆開內部:內部結構還蠻精密的

電池盒已經腐蝕

開關不良先送電測試 4.5V100MA

開關已經脆化,量出尺寸

找到合適的滑鼠開關,順便把原來的滑鼠彈片"移植"過去

裝上電池盒送電

外殼裝回去

网友A:
乾兄
  建議如需要測試垂直是否準確
可使用重物綁一條棉線或塑膠繩
綁在高處下垂如此便是垂直線
便可測試是否準確

网友B:
好可愛的小機器..

网友C:
看來阿乾兄看了tsai5371 的水平儀維修實例後也技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阿乾兄看了tsai5371 的水平儀維修實例後也技癢了

WISH大:
       記得當年的 劉邦 項羽 有說過,"大丈夫當如是" !!  所以蔡總的發文我應該要好好追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兄
  建議如需要測試垂直是否準確
可使用重物綁一條棉線或塑膠繩

蔡總:
   感謝經驗分享!! 這東西我還是第一次使用!! 使用了發現它的垂直度有點"不順"!! 看樣子把玩一陣子後還是要拆下來,上上油讓他垂直度達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可愛的小機器..

對啊!前幾天蔡大秀出來的。。
讓我以為有有半個人那麼高。。
原來跟鍵盤一起拍照後,才知道約一個拳頭大小。

网友D:
連想到輪胎定位,
或許有那麼幾分相似概念應用。

网友:
電池跟按鍵真是殺手,壞了,(不修的人)整台直接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想到輪胎定位,
或許有那麼幾分相似概念應用。

SIMON大:
   年輕時,看到車廠師傅用 "閃頻器"測量輪胎的平衡震動以及調整,到現在已經30年了,還沒找到如何達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乾兄
  建議如需要測試垂直是否準確
可使用重物綁一條棉線或塑膠繩

請教蔡大,開機時,水平跟垂直有出現十字(歪歪的),無法自動對準,請問是壞在那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蔡大,開機時,水平跟垂直有出現十字(歪歪的),無法自動對準,請問是壞在那邊? ...

我遇到類似情形,就是電池電力不足
雖然雷射光有亮但是他會不穩定有時連壓按鍵也是沒反應
另外現在有的雷射是數位控制
我買了一台不到一個月精度失準混亂的很離譜,報修修了十幾天
回來我用了一星期又回到精度失準混亂
我不知你是何種水平儀可能要先確定一下你是哪種水平儀
才能判斷你的問題
我還是推崇傳統地心引力擺動穩定型的水平儀

就是這台數位混亂綠光水平儀我把它冰到冰箱冷凍去

网友:
金*牌的鹼性電池真的用不得,常常沒電後幾個月很快就會開始漏液
panasonic的較穩定但如果太久(好幾年)還是會微漏,Sony則是完全沒遇過但很有可能是因為自己太少用他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類似情形,就是電池電力不足
雖然雷射光有亮但是他會不穩定有時連壓按鍵也是沒反應
另外現在有的雷 ...

排除電池電力不足問題,各位大大如果有水平儀的電路設計原理參考資料,
請提供給小弟,感謝

家裏也有一台壞的,電源打開會釋放中心的重錘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類似情形,就是電池電力不足
雖然雷射光有亮但是他會不穩定有時連壓按鍵也是沒反應
另外現在有的雷 ...

蔡總:
   我的是"地心引力型" !開關ON/OFF 一方面把電源 微動開關打開,一方面釋放中心的重錘讓他下垂...
  你這一台應該是高檔的"數位型"(我這一台就只有 ON/OFF ),你的綠光若真的進冰箱,有點可惜,要不要把它拆開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蔡大,開機時,水平跟垂直有出現十字(歪歪的),無法自動對準,請問是壞在那邊? ...

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蔡總:
   我的是"地心引力型" !開關ON/OFF 一方面把電源 微動開關打開,一方面釋放中心的重錘讓他下垂...

哈哈!乾兄  小弟當然會拆來查修
進冰箱是輕鬆喇黃金的說詞
放置很久沒動他的意思
拍謝我常常不正經讓大哥見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乾兄  小弟當然會拆來查修
進冰箱是輕鬆喇黃金的說詞
放置很久沒動他的意思

蔡總:
    您的專業術語讓宅在家的我"茅塞頓開" ,小弟我沒見過 數位水平儀,更不知道他的原理,我這一台水平線固定的,好像有的水平線可調的,設計這工具的人真厲害!!

网友:
影片中的,銅鋁用料少。看來台灣的都是師出同門,密封性也不夠(灰塵易進入)。

网友:
約15~20年前,這類產品都是出自台灣人的設計。
隨著大陸工廠製造逐漸成形,
台灣廠商也在大陸生產製造。
大陸員工參與製造,然後離開工廠四處開枝散葉。
有人情的,互相合作;
沒人情的,互相殺價競爭。
變成現在的這個模樣。

硬體,模仿得來。關鍵零組件,也開始可以製造出來。
早年建設公司沒用這些器材,房子、門窗會蓋的有些歪斜。
現在有這些工具,房子、門窗垂直水平都可以抓得很準。
不再會有因為公差不準造成的匹配問題。

网友:
我的印象中就只有稱鎚,墨斗,胖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