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熱水管管路鏽蝕阻塞熱水器無法點火 維修

楼主(2018-03-03):
客戶來電告知廚房長期沒熱水很不方便

龍頭熱水邊出水量太小使得熱水器無法點火啟動 (我以前就知道有這問題)

他請水電師傅查看結果要幫他重新配熱水明管

他覺得配明管會很難看來電問我的意見~~

因此我準備好預先判斷需準備的工具~~~出發

預先準備的工具
綠色是俗稱迷仔的穿線器

我的萬用工具

倒牙螺絲攻(專門取出鏽斷於管內螺絲牙)這次沒斷牙所以沒使用

一到現場先將熱水器下方的進水開關關閉
管拆開水槽龍頭熱水邊,用我的 BOSCH 免出力四溝三用鎚鑽
打除牆壁可工作拆除水管的大小

可惡的水電包工使用兩個鐵接頭
全部鏽蝕使得孔內只剩5MM的孔徑能出水

拆第一顆

第二顆不好拆沒工具活動空間我使用老虎鉗夾住接頭
使用水管鉗轉動老虎鉗

使用是先備好的穿繩器綁一點不鏽鋼絲

穿入管內~盡可能的穿到底後回抽動
清除管內的阻塞物

到附近水電行買材料

防水膠帶我會繞超過十圈後把他轉壓緊實

我習慣抹一些塑膠油(一般只使用防水膠帶即可)

安裝鎖到牆內正確位置

趁此機會換上新的S彎

龍頭裝回去

測試~~開熱水後熱水器點火成功
業主說好久沒這樣的出水量
不過我告訴他這方法其實只治標
如果牆壁內的接頭如也是使用鐵製彎頭或三通接頭
時間久了還是會產生問題的

网友:
很多老舊公寓都用這種鐵製接頭..

老弟還兼差當水電工...

网友:
一般這種老房配的都是鐵管, 嚴重一點的連牆內的直管都生鏽堵到剩一個小縫...
蔡大客戶這狀況似乎還好一點, 沒看到整管鏽蝕的慘狀.

我媽媽家也是同一樣症狀, 一開始也不想重配明管; 直到水電敲開牆壁取出一段水管檢視後才放棄堅持.
當初管子的慘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751063

网友A:
老灰狼家裡也有這種狀況
總是想不出來該如何處理
看到師傅...圖文並茂...茅塞頓開
該找時間好好整理一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灰狼家裡也有這種狀況
總是想不出來該如何處理
看到師傅...圖文並茂...茅塞頓開 ...

南部的水質較硬,
會不會卡水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部的水質較硬,
會不會卡水垢.

台南的水質...還是會卡水垢
聽說高雄部分地區的水質...更嚴重

网友C: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台灣水電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台灣水電工嗎?

我是阿猴(蔡猴子)不是阿賢~~~~對吼ㄚ瑄瑄人哩

网友D:
比專業的水電技術更高,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專業的水電技術更高,佩服。

康前輩太抬舉小弟了
水電的專業很深厚
換個接頭通個水管
談不上專業
只是分享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阿猴(蔡猴子)不是阿賢~~~~對吼ㄚ瑄瑄人哩

蔡大嫂人哩??
有外找...

网友:
我如果是那個"苦主"客戶...
看你這麼"厚工"一定是感動萬分...
對比水電工拉明線,除了費用問題,
更多是拉明線照成觀感上 "奇麾子"(心情)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阿猴(蔡猴子)不是阿賢~~~~對吼ㄚ瑄瑄人哩

你也想拍愛情動作片?!肯定答案是YES

网友E:
在熱水環境,如果水垢沉積,我還能聽懂是怎麼回事。
但是想不通為何相對冷水而言,熱水管鐵銹問題特別多?
也許沒注意,但還沒聽冷水管出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熱水環境,如果水垢沉積,我還能聽懂是怎麼回事。
但是想不通為何相對冷水而言,熱水管鐵銹問題特別多?

是配管接頭材質用鐵材,
久了生鏽就卡管,
一般是用不鏽鋼或銅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熱水環境,如果水垢沉積,我還能聽懂是怎麼回事。
但是想不通為何相對冷水而言,熱水管鐵銹問題特別多?

冷水是以PVC塑膠管 配管
當然不會有熱水管的問題
他有另外的問題

品質高的水龍頭接頭會內含銅牙

网友F:
感謝詳實分享,不藏私,恭喜完修
家屋齡40年實在會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詳實分享,不藏私,恭喜完修
家屋齡40年實在會怕了

不藏私~本就是痞酷精神
現在資訊取得極度容易
藏私只是自己躲在家裡自爽
在井底游泳好厲害

网友G:
請教蔡董,牆面直接補水泥還是順便貼磁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蔡董,牆面直接補水泥還是順便貼磁磚?

我跟客戶討論後我已經先用水泥補平了
因為貼磁磚花色會有差異會怪怪的
我會使用一片不銹鋼按比例好看的大小貼上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冷水是以PVC塑膠管 配管
當然不會有熱水管的問題
他有另外的問題

tsai 大:

"品質高的水龍頭接頭會內含銅牙",社區是沒用這種含內含銅牙,外甥小水電工說內含銅牙會與PVC塑膠滑動
更不好處理,所以是沒用PVC塑膠管接頭

楼主:
el36大中午好
            大大的水電師傅(外甥)說的小弟沒意見
我不是專業人士,只是工程接多了,問題也遇了不少
銅牙與PVC塑膠會滑動小弟是沒遇過~~小弟不專業認為會滑動原因應該是鎖過頭
使的銅牙轉動跟PVC脫離導致的情形
依小弟工作經驗我鎖水龍頭會憑手感鎖緊到正確位置即可
萬一鎖超過正確位置時也無法再轉一圈
這時我會拆開重新在繞上防水膠帶
這時我便知再轉幾圈就能達到正確位置部會在鎖過頭
曾經有水電師傅一直想把龍頭鎖到最緊卻無法達到龍頭的正確位置
他還是企圖要轉到正確位置,這時如是塑膠牙就會被他轉裂~~水管漏水後就必須打牆壁了
小弟遇到很多客戶DIY換龍頭把PVC水管轉裂的例子
含銅牙的用意這是原因之一
另外含銅牙的接頭也是有分厚或薄的銅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el36大中午好
            大大的水電師傅(外甥)說的小弟沒意見
我不是專業人士,只是工程接多了,問題也遇了 ...

我的經驗是要轉到正確位置,
請從下手角度著手。
不然硬鎖可能會鎖壞母接頭,
不然就是像小師傅金屬與塑膠分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是要轉到正確位置,
請從下手角度著手。
不然硬鎖可能會鎖壞母接頭,

這對寄阿小事一樁
寄阿家中維修工作
應該沒人會跟你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對寄阿小事一樁
寄阿家中維修工作
應該沒人會跟你搶

這是我拆裝三次才悟出的方法啊!!

那時忘記還有蔡老弟可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教蔡董,牆面直接補水泥還是順便貼磁磚?

回覆雷版主此工程後續的圖片

  以矽利康黏貼完工

分享一個在FB水電社團裡看到很厚工的配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覆雷版主此工程後續的圖片

大陸地區的配管嗎?
我不曉得在哪裡有看過類似的,
在大陸房子配電配管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陸地區的配管嗎?
我不曉得在哪裡有看過類似的,
在大陸房子配電配管工程.... ...

新建的廠辦大樓幾乎都有這種樣式配管! 因按圖施工, 材料也是按圖訂製, 有點像單純組裝!
若是完工交屋後的增修就很少看到這樣整齊厚工的工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雷版主此工程後續的圖片

從前,某間沒天良天然氣公司有幸請偶去上班,有時要到工地,巡一下管線進度。
那一整排房子的牆壁,灌漿之前的管線頭,我看工人都是用報紙塞住。

好的,既然大家關注的重點都在沒天良(有嗎?),雖然It's a long long story.
簡單說一下,就是他把偶開除,偶去吉他,最後依法院審理結果,要了點錢回來。

看清楚了沒?公司又不是沒錢,掃員工出門還想省遣散費,還是法官英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sai 大:

"品質高的水龍頭接頭會內含銅牙",社區是沒用這種含內含銅牙,外甥小水電工說內含銅牙會與PVC ...

PVC彎頭若沒有銅牙,維修時容易裂開啊!...

這是我牆壁裡的4分PVC帶牙彎頭裂開來重接,
原本4分PVC彎頭是沒銅牙的,裂開了...還要用噴燈烤軟剝離,
用一支鑿子+手持砂輪機+鑽石磨片修邊,後來也是貼上白鐵板

PVC帶牙彎頭 裂開了! (沒銅牙)

噴燈烤軟,用鉗子剝離

手持砂輪機+鑽石磨片修邊,量好尺寸、孔距, 手邊沒有白色磁磚,後來是裁切白鐵板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PVC彎頭若沒有銅牙,維修時容易裂開啊!...

這是我牆壁裡的4分PVC帶牙彎頭裂開來重接,

FlyNews大施作的方方正正,讚一個~~~~
不像我打得像狗啃的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FlyNews大施作的方方正正,讚一個~~~~
不像我打得像狗啃的一樣 ...

看到你那招一大片整個蓋住, 四邊可完全無縫,我才覺得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