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風扇拆下來的元件?

楼主(2018-03-03):
請問前輩圖中這個是什麼元件?

网友:
多段開關.... 看起像是

网友A:
多段開關+1
一般是壁扇..

网友:
這個多段開關易碎,請小心使用!

网友:
這種商店高雄哪裡有?

网友:
這種電扇我好像有修過
請註明廠牌型號,謝謝!

网友B:
風扇,高低速旋鈕型開闖關
中將,大林,禾樺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風扇,高低速旋鈕型開闖關
中將,大林,禾樺找找

收到~~就是電腦街背後那條對吧?!

网友:
對,建國路旁,與建國平行的長明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段開關+1
一般是壁扇..

壁扇用的比較少  因壁扇裝比較高都有拉繩可拉

目前一般桌扇 立扇用比較多(經濟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