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128G隨身碟修不好只好這樣改

楼主(2018-03-03):
回收場收回的
開版問功夫但是稿不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67581-1-1.html

只好改成比較小容量的隨身碟
本來是要改成IS903_USB3.0的板子但是失敗
所以改用AU6998_USB2.0的板子來做

1.原本128g隨身碟↓

2.焊在is903的板子上但是量產出來只有1.7GB(原因不明)
  以後在研究↓

3.所以又把閃存吹起來準備焊到AU6998_USB2.0的板子上↓

4.雙貼板只焊1顆要焊在沒主控這邊↓

5.上電腦量產↓

6.拔起重插↓
完成
功力目前只有這樣慢慢在來研究為什麼IS903無法成功

請敬大家指教

補充內容 (2018-3-4 08:41 PM):
IS903_USB3.0的板子也成功了在8樓

网友A:
其實你開出來我還是感覺怪怪的
No Tog幾字可說是異常萬分
這是一顆toggle ddr的nand不是onfi的
或許是我知識不足但不是toggle我覺得頗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你開出來我還是感覺怪怪的
No Tog幾字可說是異常萬分
這是一顆toggle ddr的nand不是onfi的

我也覺得很怪
toggle ddr是指可以切換到DDR模式??
不知道有什麼做用

附上更怪的IS903開卡過程
開卡前↓

開卡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很怪
toggle ddr是指可以切換到DDR模式??
不知道有什麼做用

toggle ddr確實是ddr mode
那是顆粒特性 是別於onfi陣營的另一種nand
這顆粒不應該會開出no tog才對
對於你的結果 我只能說要不然是你哪裡設定或甚麼地方搞錯
或者就是人品炸裂 顆粒異常或主控異常
不然也不知道能怎麼解釋了

网友:
焊工,了得.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ggle ddr確實是ddr mode
那是顆粒特性 是別於onfi陣營的另一種nand
這顆粒不應該會開出no tog才對

可以請教
圖2我IS903的BGA是用什麼顆粒
我有IPHONE_4S想挑戰一下
不過好像不是LGA52腳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請教
圖2我IS903的BGA是用什麼顆粒
我有IPHONE_4S想挑戰一下

那種是bga152
ip4s我稍微看了一下顆粒是帶controller的e2nand 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是bga152
ip4s我稍微看了一下顆粒是帶controller的e2nand 不太好弄

也有ip4不過容量只有8GB

IS903我成功了
原來還有隱藏功能要按熱鍵才會出現Erase All
強力抹除
在重開卡↓就OK了

感動中
接下來挑戰雙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