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D350 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 修實例

楼主(2018-03-03):
樂金LG 32LD350 32吋LCD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樂金LG 32LD350 LCD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LG 32LD350
32LD350-DB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電源高壓板.

檢測結果這F100 3.15A保險絲開路了.

由於這保險絲燒毀.通常後面會死一大串.也檢測過後端零件.並查無異常.
難道今天這麼好運?為求保險起見.取出秘密武器---3A無熔絲過電流保護開關代替保險絲測試.
不然要是還有其它故障零件未檢出.則再多保險絲也不夠換啊!

檢測確定沒有問題則可換上新保險絲.

待機燈亮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這手氣也太好了,恭喜完修。

网友:
運氣真的粉好喔!

网友:
修久了,總也是有手氣好的時候

网友:
感謝詳實分享,不藏私,恭喜完修

网友:
以前不太使用無熔絲過電流保護開關, 白燒了許多 fuse ,今天學習受教了,感謝前輩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