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溫熱風槍電路問題

楼主(2018-03-04):
大概2.3年前買了這台恆溫熱風槍,幾乎可以說都沒用過,最近因為要修理充電器,想把他拿起來用一下,發現以下問題。
1.風泵不起動完全沒有風.
2.熱風槍的的頭沒有加熱的現像.
3.有量熱風槍的頭電源是115V沒錯.
請問各位前輩到底是哪裡出問題呢?想跟大家一起研究討論。請給予指導!如果有需要我量測的地方請開口!

网友A:
我遇過power開關的接觸不良,你用電表量量看導通正不正常。

那開關是兩路的,一路不良會有這種半故障的症狀。

我只是說我遇到過的情況,你的不一定是這樣。

楼主:
是的他接觸不良,一開始他無法開機我用電表量過按鈕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power開關的接觸不良,你用電表量量看導通正不正常。

那開關是兩路的,一路不良會有這種半故障的症 ...

按鈕打開後發現接觸不良,後來調整後可以通電了,但是偶爾還是接觸不良!很有可能跟你的狀況一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power開關的接觸不良,你用電表量量看導通正不正常。

那開關是兩路的,一路不良會有這種半故障的症 ...

換了一個新的開關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冏

网友B:
時好時壞…換電容先試試…電容是電器放著不用…比較常壞的零件,我手上還有外觀看似好的…但電容量已經掉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好時壞…換電容先試試…電容是電器放著不用…比較常壞的零件,我手上還有外觀看似好的…但電容量已經掉一 ...

謝謝指教,我可以查看看

楼主:
發現熱風槍沒風不加熱的原因了,原來我為了修機器把蓋子拆了,開機時沒有把熱風槍掛在機器上,所以原廠安全設定為待機狀況!希望大家不要跟我犯同樣的烏龍!

网友:
面板有auto/manual開關切換後,可以把熱風槍的磁簧開關bayp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