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水喝起來的口感

楼主(2018-03-04):
去過日本好幾趟..
不管到哪吃飯總是會有一壺冰水在旁邊給你喝.
總覺得它們的水喝起來特別好喝, 之前認為可能是因為食物口味都比較重比較鹹,
所以當你喝水時覺得特別好喝

但這次去玩一趟日本以後突然覺得並不是那樣, 它們的水喝起來真的完全沒有味道,喝起來很舒服,很清爽
回台後去超商買了一瓶4~50元的礦泉水,超級貴, 但喝起來卻是等於我在日本喝到的那樣口感一樣..
非常舒服, 清爽..

目前家裡已有用RO了,但喝起來還是差很多
目前除了基本的4道以外,還有接第5道及第6道..完整如下
1.聲寶抗菌除污PP濾芯
2.聲寶高效能活性碳濾芯
3.聲寶CTO塊狀活性碳濾芯
4.FILMEC-50G RO
5.聲寶麥飯石
6.聲寶奈米銀添活性碳濾芯

想說把第5跟6道拿掉只剩1~4就好
不知道這樣口感如何?

還是各位前輩有無推薦1~4道或1~5道的推薦組合?
喝起來口感能夠非常好喝,非常清爽無味道
最近濾心都差不多都該換掉了,剛好一口氣全換掉

网友:
台灣是硬水,水當然喝起來不佳。
要水好喝,主要是要軟水, 有礦物質成份的水質大多是軟水!
每人口感不同,這很難建議,這類濾心有很多種, 像麥飯石、珍珠石。 好不好喝, 還是要你來試!

网友A:
口乾時,口腔中的礦物質相對較高,喝的水就會有很好的口感!

一般有吧台的餐廳,那壺冰水裡會有一小片檸檬...
收費較貴的餐廳要賺你錢,天天切檸檬是無妨
但在自宅每天切檸檬一定會煩,且檸檬放久會爛,

可把檸檬榨汁後,裝成小瓶放冷藏,多的檸檬汁放冷凍庫,
加3-10滴到飲用水來喝一點點點點點點的檸檬開水。不用加糖。
若冷凍檸檬汁沒解凍就要立刻用,可加一點白開水溶解冷凍檸檬汁就可直接用。

你RO之後又麥飯石,就不是RO純水了!
把後面2道拿掉,變成純RO水,口感會較好!

但....RO純水本應無味,卻可覺得口感好? 口中的味道哪來的?
是因口腔中的礦物質透過擴散作用滲透到RO水,你舌頭才會覺得口感好!
這也是傳說常喝純水容易蛀牙的原理。
也是為何你家裝了RO,第5道卻又裝麥飯石的原因....

网友: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觀念,RO 是提供安全的飲用水, 而非提供好喝的水。像日本的一些自給自足節目, 隨便挖個井的水喝起來都很棒, 溪水喝起來都是軟甜的,這台灣不可能的!
這也是像台灣有錢人只喝進口的礦泉水, 而不喝自來水, 但費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口乾時,口腔中的礦物質相對較高,喝的水就會有很好的口感!

一般有吧台的餐廳,那壺冰水裡會有一小片檸檬...
這也是傳說常喝純水容易蛀牙的原理

這有無進一步的研究或文獻資料!我很好奇怎會有這說法!
那在 RO 流行前的蒸餾水的人不都後果更嚴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有無進一步的研究或文獻資料!我很好奇怎會有這說法!
那在 RO 流行前的蒸餾水的人不都後果更嚴重! ...

FlyNews大都說是"傳說"了
應該不會有考證說法.

開版大家裡的水質應該不會很硬,或者是廢水沒有收集起來再利用吧
我之前觀摩了別人裝賀眾的RO淨水器,那條廢水管就直接拉進排水口一起排掉

以我家裡的情況,我第二道是硬水軟化樹脂,我買來的外盒上面建議是4~6個月更換
之前我第一次換,是因為廢水量太多,換完以後廢水量明顯的降回到接近廢水比上標示的300數值
結果2月6日又換了一隻新的硬水軟化樹脂,只撐了2個月哪.
這次因為只更換這隻濾心,所以可以很肯定,水質硬度會影響廢水比

网友:
喝看看 愛惠浦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乾時,口腔中的礦物質相對較高,喝的水就會有很好的口感!

一般有吧台的餐廳,那壺冰水裡會有一小片檸檬...

在日本不管到哪吃飯旁邊都是一壺水,而他們都不加檸檬片的..
就真的只有水跟冰塊而以

想說家裡的飲用水不知道能不能弄的跟日本一樣好喝?
我知道好不好喝是個人口感問題,每個人口感不一樣.
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覺得,我週遭的朋友也這樣覺得
所以才想說請教大家..
看RO的濾心要怎搭配?喝起來才好喝?
是那種完全沒有味道,喝起來很清爽

改天有空時我可以將5跟6道拿掉試喝看看.

网友C:
我覺得RO粗濾+陶瓷濾心+活性碳,就很好喝了,天然最好,不然求其次自然,例如有很多山泉水,就很好喝,但要注意,上游有無農藥汙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RO粗濾+陶瓷濾心+活性碳,就很好喝了,天然最好,不然求其次自然,例如有很多山泉水,就很好喝,但要 ...

請問RO粗濾+陶瓷濾心+活性碳是怎麼搭配?
可否講更明白一點?
例如第1道?第2道?第3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RO粗濾+陶瓷濾心+活性碳是怎麼搭配?
可否講更明白一點?
例如第1道?第2道?第3道...

我的RO已用二十一年了,第1道纖維濾芯(1微米)。
第2道活性碳(我這水較硬,改樹酯)
第3道陶瓷濾芯(我並聯加掛一個,可較久洗一次)出水量較少時,就是要清洗了。
第4,RO 膜。
第5,活性碳。
**所以只改第2.3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RO已用二十一年了,第1道纖維濾芯(1微米)。
第2道活性碳(我這水較硬,改樹酯)
第3道陶瓷濾芯(我並聯 ...

有幾個重點:

1. 水中的氯有否去除, 你可用 餘氯測劑測一下
2. 出水慢,和壓力桶有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有無進一步的研究或文獻資料!我很好奇怎會有這說法!
那在 RO 流行前的蒸餾水的人不都後果更嚴重! ...

喝純水並不會把礦物質帶走,
但可能已在人體運作的礦物質精華擴散釋出後,重新進體內腸道吸收而減少外來礦物質吸收量。
已被人體吸收的是精華,不被人體吸收的則會變成屎.尿.汗排出...沒人喜歡...
所以,喝純水可以喝出自己口腔釋出精華礦物質人體最喜歡的甘甜味道!

RO .蒸餾水.純水後果一樣嚴重,  但也只是緩慢漸近勉強能感覺得到......

觀察不到的是軟水和硬水的差別,要靠大數據研究調查,
某些案例,喝軟水心血管疾病比例比硬水高! 這還只是水垢較少的軟水而已,並不是純水!
用關鍵字 英國 Sucnthrope 和Grimshy 就能搜尋到!
就算有這些案例,採樣同樣不算夠....因很難把一大群人當白老鼠供應軟水/硬水完全控制飲食做有效實驗,
每個人吃的東西/活動範圍也不同,都會影響到實驗結果。就算實驗結果確認了,難不成搬家?

也造成一堆飲水機業者也不太好賣RO了!
要不然,  樓主家怎麼會在RO純水後面吃飽太閒加一道麥飯石? 怕沒人敢買Ro嘛!
還有吃飽更閒加上電解水,但若電解水拿來煮開水,水垢(礦物質)比自來水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喝純水並不會把礦物質帶走,
但可能已在人體運作的礦物質精華擴散釋出後,重新進體內腸道吸收而減少外來礦物 ...

我覺得這案例有待商榷,我看到很多篇內文都有提到一句
"後來Sucnthrope 把水軟化到100mg/L"
不曉得是用甚麼方式把硬水軟化.

離子交換樹脂這方式,是用鈉離子去替換掉鈣離子,達到水質軟化的效果
不過這方式就因為處理過的水鈉離子會變多,這東西過高一般就腎臟,心血管毛病,這.....

我覺得這案例取向頗偏頗啦,有點像是水商的話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這案例有待商榷,我看到很多篇內文都有提到一句
"後來Sucnthrope 把水軟化到100mg/L"
不曉得是用甚麼方式把硬水軟化. ...

只是水源不同而已,
自來水的量那麼大,給人喝的比例非常小, 有水用又喝不死人就偷笑了!
頂多硬到不能給人喝的水變軟,不太可能把軟水變硬或硬水變軟。

像新北市可喝石門水庫或翡翠水庫的水, 兩個水庫的軟硬度就不一樣,
翡翠水庫位於新北市,偏向軟水, 台北市全都用翡翠水庫的水,
新北市有些用石門水庫,有用些翡翠水庫,
過去新北市(台北縣)都還不爽過...現在照樣有提材可以發揮。

上面那些軟水、硬水會怎樣怎樣,我也不知原文出處在哪裡?
但濾水機業者會挑適合自己的部分來打擊對手,
像賣RO的會講純水可以喝,賣電解水的則講純水的問題,
這些傳說,也可能是淨水器業者狗咬狗一嘴毛來的。

人類演化幾萬年幾乎沒喝過純水,
比較接近純水的是雪水和雨水,日本有可能是溶雪水,水質偏軟才覺得好喝,
但若雨水直接進桶裡沒經導流,一個大桶子也裝不了多少雨水。
下雪的地方的食物偏向肉類, 熱量和礦物質的攝取會更多,
要不要賭看看在熱帶亞熱帶的人類,能否演化幾十年就可完全適應純水?

网友:
可以買個ph計,或者測tds計。心理比較有個依據(幾百塊的就可)

補充內容 (2018-3-7 03:20 PM):
以前住外面,喝過的礦泉水,覺得波爾的口感比較好

网友:
後面麥飯石有差,口感會變好,不過我也覺得很多偷料很大,差別很大
我喝過安麗的最難喝,自來水還比較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