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T61D和UT139C選擇?

楼主(2018-03-04):
爬文發現大家都推61E,但平常使用確實不需要這麼高的精度

平常的用途大多是自動控制,偶爾維修家電,就算是顯卡這一類也幾百年才幾次

61E要價250RMB、139C只要209RMB

139是後來才推出要取代61的嗎?這兩台功能幾乎快接近,有什麼特別需要的功能一定要敗61D嗎?

還有FLUKE 15B真的很貴

网友A:
用起來上手, 適合你的工作即可, 像我用的是 UT7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起來上手, 適合你的工作即可, 像我用的是 UT71E!

要買了才知道上不上手,

只是感覺這兩台幾乎快一摸一樣

网友:
我買的是有直流勾表那一款,當初就是貪圖方便!! 買來之後也80%都是使用直流勾表量測,主力還是 FLUKE 原因是,反應速度差好幾倍,尤其是電阻檔!!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買了才知道上不上手,

只是感覺這兩台幾乎快一摸一樣

主要功能差不多時,就要看 差異點...

大略看了一下,
UT61D沒有溫度, 有RS232(及USB)數據傳輸...
UT139C可測溫度, NCV功能, 60A(檔位)...

就看你比較需要不同點的那一部分,
不然就沒什麼太大差異...

网友:
剛好都有,只是型號不太一樣。穩定性 139 明顯高一個檔次,個人推這一款。
當然,可以的話直上 BRYMEN 或 FLUKE,搞不好可以用上一輩子(如果沒丟掉的話)。

楼主:
謝謝各位的分析RS-232應該是完全用不到,
測量速度139應該反應較快吧??

网友B:
买139C有可能会后悔,电阻档速度不是一般慢,
61E电阻档速度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39C有可能会后悔,电阻档速度不是一般慢,
61E电阻档速度非常快

那61D的電阻檔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139C有可能会后悔,电阻档速度不是一般慢,
61E电阻档速度非常快

請問所謂的慢大概是多慢?

有沒有比一支2-3百的這種慢?

如果差不多倒是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所謂的慢大概是多慢?

有沒有比一支2-3百的這種慢?

這台很快了

我的這台測量要2-3秒... ...
新款的才變得比較快,將就用...

HIOKI 3820-20

HIOKI 3820-20

网友C:
樓大
自動控制,幾乎動態(活電),以上提供這兩款不用考慮。
可以的話用鉤表,最好是有紀錄/相序/多顯示/多相...等當然最好。

個人目前隨身用叉表(唯一限制鉤口寬度)。
附照明/雙顯示(電壓/電流)或(頻率/百分比)或溫度(華氏/攝氏)/電容/電阻/交直流/NCV(警示)/直流UA。
以上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樓大
自動控制,幾乎動態(活電),以上提供這兩款不用考慮。
可以的話用鉤表,最好是有紀錄/相序/多顯示/多 ...

看起來好高級,請問1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好高級,請問1隻多少

有牌子嗎?
型號FM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61D的電阻檔速度呢?

61D没用过,61E电阻自动速度大概在0.8秒,139C大概2秒多了

网友:
UNI-T的電錶似乎有時是給不同廠商做,評價也不一.
要買的話還是買大家推薦的型號.如果真的想買其他款式則就要自己多做點功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好高級,請問1隻多少

changold2 大
今非昔比,價格與廠商視個人喜好。有多家可參考,顏色樣式怎麼看都一樣除了商標。
只有兩孔操作簡易減少失誤又帶燈,有一半功能是非接觸的較安全。
如NCV可測低電壓電話線(30V)線皮內斷線處(感應),還可偵測AC火線(感應),600V以上高壓數米外就可感應警告,
就算時間/負載改變,電流一叉電壓雙刺數據同步顯示也跟著變化,頻率也可。
溫度也不用轉換直接華氏/攝氏顯示

另外給樓主
一個方向參考,自動控制多大電與線路範圍寬廣,較適合勾表。
工作固定小範圍PC板較適合萬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angold2 大
今非昔比,價格與廠商視個人喜好。有多家可參考,顏色樣式怎麼看都一樣除了商標。
只有兩孔 ...

感謝提醒!
勾錶可能晚點再考慮。

補充內容 (2018-3-8 11:06 AM):
後來還是買61E,可惜沒有NCV,很實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hangold2 大
今非昔比,價格與廠商視個人喜好。有多家可參考,顏色樣式怎麼看都一樣除了商標。
只有兩孔 ...

請問NCV測低電壓電話線(30V)線皮內斷線處(感應),需要把2股線分開只叉其中一股嗎

不然沒屋頂的找到跟您同型號,1隻2500,常用的話很划得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NCV測低電壓電話線(30V)線皮內斷線處(感應),需要把2股線分開只叉其中一股嗎

不然沒屋頂的找到跟您 ...

changold2  大
不用,須交換機24V以上,最低28V可感應,測線近接,NCV檔(非接觸)有燈號與音響(常亮漸序快至曼閃爍),隨電壓增高會有不同距離以警示。
如探棒測試雖非設定NCV,超過30V會有燈號警示。
應用
另外也修過小型發電機,無法發動不確定有高壓或發電機變壓器是否正常(瞬間電壓),手拉動用NCV高壓感應與電線圈有亮,縮短檢查時間(同價廉單一功能非接觸驗電筆,適視各家設計略有不同大多110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