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桃園/中壢地區那裡有賣靜電機用高壓放電陶瓷?

楼主(2018-03-05):
小弟本身從事小小餐飲業,使用的靜電式抽油煙機下的高壓放電陶瓷故障
(自行猜測的,因為前年就壞過一顆,請廠商來維修,就是轉下一顆高壓放電陶瓷然後換上新的,前後2分鐘不到,收1200元。)

最近的故障情況一模一樣,我也有打開靜電機面板,確定是那一顆怠工。但是不知道這東西何處有店家有賣,上網找也挺冷門的。 露天只有一家在賣,樣子長的很像,但怕買回來不合,所以還是傾向找店面去比對後再購買

由於我住在中壢地區,希望有住大桃園地區的前輩們能提供消息,感恩再加讚嘆。

註:圖片是截自露天賣家原圖,不是我的圖,但大概長這樣子,但是不知道網路賣家的尺寸合不合,故沒有貿然下手。

网友:
要便宜就自己改裝
去隔壁修車的要幾個報廢的火星塞
把彎的那個小鐵鉤剪掉
試試看

网友:
猜測使用電壓應該高於車用火星塞喔.反正是壞了要不要試試看.螺絲拆掉.用瓦斯爐烤過.在上機用看看

网友:
樓主您可以拆到電路板嗎,高壓放電一般大概可以上10000V,為了安全起見,如果有低阻計(參考學姐賣場),請您於斷電時量昇壓線圈輸出入阻抗,可以猜昇壓比,上電後以交流檔量輸入電壓,可以算輸出電壓

當然如果有高壓計就直接給他輸贏

車用火星塞印象中放電電壓大約12000V,可以概略比對能不能代用

网友:
http://www.tomshome.com.cn/products.htm

請您參考連結說明,內文提到為了安全,放電電壓不超過15000V,您就先拿車子的火星塞給他代用下去吧

网友:
故障的高壓放電陶瓷,應留下來研究故障原因,日後可防。

如果用報廢的火星塞,積碳很多,要花點時間先清理積碳。
火星塞裏面的電阻也要無燒壞才行。

网友:
有不良品的照片? 產品外觀型號?

网友:
如果放電針沒有溶化的太厲害,清潔後可以繼續使用,
陶瓷表面沒裂痕的話清潔後也可繼續用。
工業用的靜電集塵設備清洗保養經驗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先進的經驗指導,家裡電腦故障幾天沒法上網一一回覆,請各位前輩見諒
利用火星塞改裝這個我不太敢作,畢竟這與我所學相去太遠,深怕不小心把整組搞砸,更是所費不貲

至於yiyi前輩與單晶片微電腦前輩提及的,我今天會先把故障品拆下來拍詳細照片,再請前輩們隔空抓藥試試,感謝各位的幫忙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