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4263A LCR Meter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8-03-05):
放完一個年假後公司大小狀況一堆, 連小弟常用的 4263A LCR Meter 也鬧情緒罷工了
狀況是按下開關電源燈會亮, 螢幕卻沒畫面完全無法作動...

恰巧hibiki大在前一陣子有發表一篇同型號且狀況類似的維修文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19

▼4263A外觀

檢測方式與順序如hibiki大所指導, 就不在另外描述;
症狀很明顯與大大的相同, 就是那個黑色DC/DC電源沒有輸出, 於是將其拆下查修

▼DC/DC 背面並沒什麼特別異狀

▼DC/DC 正面一開始看不出電容有膨開或其他症狀, 當將其一一拆下量測時就看到其中某顆下方有明顯的漏液

▼本想擦拭清潔後將電容換新即可, 但仔細觀察發現銅箔電路有腐蝕斷線的跡象

仔細清潔後用焊錫與鍍銀細跳線將其修補, 再將上面的電容全換新後組裝回去就可正常開機了
再次感謝hibiki大的維修經驗, 讓小弟少走了不少的冤枉路!

网友A:
恭喜L大完修,公司的生財工具不是都送合約廠商專人維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L大完修,公司的生財工具不是都送合約廠商專人維修嗎

早年公司營運順暢時, 儀器設備的確都有簽保修合約, 也有定期送校.
近來景氣不佳, 凡事皆以勤儉建軍為最高原則, 一切能省則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年公司營運順暢時, 儀器設備的確都有簽保修合約, 也有定期送校.
近來景氣不佳, 凡事皆以勤儉建軍為最高 ...

跟小弟單位一樣,窮到姥姥家了
國難當頭物力惟艱(不要問我偉大的各級政府哪來那麼多錢放煙火),錢要留著反攻大陸準備戰爭(參謀總長交代的)

网友:
恭喜完修,這是好機器

网友B:
亂猜一下 , 是HP日本廠出的 ??

网友C:
看樣子過年不能休息,機器就不會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亂猜一下 , 是HP日本廠出的 ??

賽蒙大可以去買彩券了, 確實是 YHP 出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過年不能休息,機器就不會故障!!

其實公司這類儀錶設備在平日真的是依前輩們流傳下來的經驗說法很少在關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公司這類儀錶設備在平日真的是依前輩們流傳下來的經驗說法很少在關機的...

真血汗啊 !
難怪你這個DC/DC  焊錫面 比 hibiki大的  還要滄桑,,,

网友:
恭喜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過年不能休息,機器就不會故障!!

對阿,尤其是老機器...不能休息,一休息就會罷工XD
用了2X年的PLC 遇到台風大跳電就一睡不醒,只能拆開C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