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三洋32吋液晶顯示器SMT-32KA5 畫面異常 需熱機

楼主(2018-03-05):
SANYO 三洋32吋液晶顯示器SMT-32KA5 開機後畫面異常 熱機約10秒慢慢正常 約40秒可以恢復正常收看 連續觀看2小時也不會發生黑屏 目視 主機板電容 跟 電源版電容未鼓起 ,請問各位前輩 是否需先換電源版電容看看呢 還是這是邏輯版的問題呢 謝謝解答

网友:
電源應該是正常滴,
面板的排線接點清一清試試看,
論壇有很多類似維修實例可供參考 !

楼主:
謝謝前輩回復  面板的排線接點 有拆下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下 在裝回 我在用橡皮差 擦拭看看  謝謝

网友:
這塊又沒有邏輯板.面板NG.傷心屏

楼主:
謝謝前輩回復 邏輯板跟面板是綁在一起的  面板NG一般不是不可修復的例如亮線 白屏 花屏 之類的   但這台暖機 就可以正常收看 還是這類的情況 都屬於面板NG?

网友:
三星屏就是傷心屏~

像這種Tcon做一起的~
焊接功力要好~
不然很容易愈搞愈糟~
看到壞再弄吧~

网友:
三星屏就是這樣 不是冷機出現熱機正常 要就是冷機正常熱機後出現不良

楼主:
謝謝前輩回復 屏線重新仔細擦拭 結果一樣 需熱機1分鐘左右 收視正常  關機馬上再開 無須熱機可看 但無論待機或是關機超過30分鐘再開 狀況一樣 需熱機  我想就這樣吧 往好處想 畢竟還能收看 等到全部都無法收視 在封棺處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