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Acer Iconia One 7 B1-780 無法充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3-05):
Acer Iconia One 7 B1-780 無法充電維修實例

1.USB插座斷裂無法充電,最後電力耗盡無法開機

2.型號:Acer Iconia One 7 B1-780 (修好後拍照)

3.拆開背蓋內部照

4.主機板

5.電池型號

6.測量電池電壓只剩2.7V

7.維修前先給電池充電

8.主機板USB插座周圍用耐熱膠帶貼住,防止小零件被吹走

9.熱風槍溫度設定350度/風量6,融錫後取下USB插座,固定孔除錫乾淨

10.銲上新的USB插座,主機板清洗乾淨

11.組裝測試開機畫面

12.進入電池頁面充電正常

13.進入平板規格頁面

14.測試畫面

15.充電完成

网友A:
加工廠的維修工程師曾告知這類型的USB插座算是已經強化過的 (金屬外殼貫電路板),
基本上不太容易插拔到焊點翻起來, 壞掉的徵狀通常是使用者閉眼亂插, 把裡面的給粉碎掉!

拆換時不若wet大如此有耐心, 都是直接拿小而尖的斜口鉗剪斷旁邊四支腳, 再用烙鐵把本體跟殘腳撥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廠的維修工程師曾告知這類型的USB插座算是已經強化過的 (金屬外殼貫電路板),
基本上不太容易插拔到焊 ...

此例是內PIN斷裂(連同硬塑膠支架),推測是充電中壓到或是摔落造成內PIN斷裂。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wet老師無所不修
盡其所能解說清楚
讚一個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覺USB TYPE-C就是為了避免被插壞而生的。

网友:
行動電源壞這個,
剛好可以學習修理..

网友B:
上次遇到外接硬碟的USB3座,一時失手了……現在還躺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外接硬碟的USB3座,一時失手了……現在還躺著

有新的USB3.0插座可買來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