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 奇美 CHIMEI TL-42V7600D 韌體

楼主(2018-03-05):
無獨有偶,站長也發過一篇相同的文。剛好今天又碰到一台同型號,判定可能也是韌體出鎚。

故障情況為,電源板 5VSB 正常輸出,無燈號顯示,主板副電源 3.3V 與 1.2V 輸出正常,24MHZ OSC 正常,12MHZ OSC 停振,FLASH 的信號線有工作。

不知有人有做備份 FLASH,或有在奇美的朋友看到這篇,可否方便支援一下?謝謝。

這台電視使用的電源板用料很好,是少見的清流

MX25L3205D 容量 4MB 與 EN25T16-75HIP 容量 2MB。小顆的裡面沒東西,大顆的內容重覆。

技術太差,不小心把 PAD 弄掉了。請不用介意。

网友:
TL-42V7600D(V420H2-L01)(U23)(MJ25L3205D).bin (4 MB, 下載次數: 51)

TL-42V7600D(V420H2-L01)(U24)(MJ25P16).bin (2 MB, 下載次數: 53)

你去試試吧 再回報能不能用

楼主:
真心感謝 hbin5616 兄提供資料。但還是沒有辦法,待機燈號依舊出不來。

在缺乏詳細的資料與備件的情況下,這片主板可能就先到這邊為止。電視改採公板處理。

如果有人想綀綀功的話,可以拿去玩看看。

网友A:
這款大都是電源板的問題
跟主板因該無關
12V  24V 因該都沒有電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款大都是電源板的問題
跟主板因該無關
12V  24V 因該都沒有電壓吧

報告小張大:我有一台TL-32V7700D同樣問題,電源板可以強制啟動。
量測主板上電瞬間 POWER ON/OFF 並無送出訊號,猜測主晶片 SIS217VX 掛了!

楼主:
一般電視的待機燈是由 5Vsb 供電與 GPIO 控制,通常與 MAIN POWER 無關。
如果說連燈號都出不來的話,最有可能就是 MCU 連 BOOT 都沒跑完。
為什麼沒跑完?那原因也有很多,韌體掛了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這邊沒理由花更多時間與資源跟它耗,除非能拿到電路圖、IC資料,那還有機會抓抓蟲。
比如寫個小程式,叫 GPIO 跳跳探戈,很快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