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Thinkpad helix二合一平板筆電無法啟動

楼主(2018-03-06):
大家好

我有一台Lenovo Thinkpad helix 二合一平板筆電
TYPE 20CH-ZOSTUS S/N R9-0A5NN 14/09
沒有辦法開機

板號:LDK-1 TABLE MB 13275-1

這紅框區塊顏色有點不同,感覺有過熱過,
且沒辦法辦識出U7603 型號

目前狀況是
1、一開始拿到時,有換過新的3V鋰電池
2、插電+沒裝電池    按開機鍵,閃燈閃四次
3、插電+裝電池       按開機鍵,閃燈一次
4、有量過各電容皆沒有明顯短路現象,

我也有去淘寶網問過,
他們沒有此型號的電路圖,整新品的主板要700~1000RMB

目前是想針對U7603這顆下手,只是不知道型號,
想請教大家有什麼想法,或是資料可以提供我的

网友:
先量看看待機電壓有沒有出來

用猜的只會把原本可能很好修的機器越搞越糟而已

查過對岸維修網沒有此板的線路點位BIOS

現在你只能去X寶問看看有沒有這板號的BIOS

有兩個,先刷了再說

楼主:
Lazy_Panda大,
OK, 我也覺得從電壓開始量測
從輸入端開始,
若遇到大電感與電容就是低通濾波器,表示前後是準備接TPSXXX電壓調整系列,
在依照IC型號去查對應的腳位,
把主要的電壓查清楚後,再進行下一步。

楼主: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大,
OK, 我也覺得從電壓開始量測
從輸入端開始,

大家好

我量測了一下如下圖

DC 12.6V進去轉換成8.96V
1、在圖中紅框中都是8.96V區塊,拉到電池那邊也是有8.96V, 電池規格是7.5V的(電池回路正常常
2、FOR 記憶體的是用兩組TPS51367
3 、FOR CPU,是有從8.96v --> 87381P(buck ic) &U7603 --降壓-->TPS 51624 ---> 95379M 供應給 cpu

現在問題是沒按開關除了8.96v外都沒有電壓,但一按開機鍵後,電壓變化如圖中藍色部份,一下子從有值就降到0
跟閃燈同時出現

而且bios ic pin8(vcc)是0v,按開機鍵後變3v,但一下子又降到0v。

other  有詢問x寶有無此板bios,他們都說沒有

目前量測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其它的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量測了一下如下圖

如果沒BIOS 可先把自己的拆下來備份傳上來 可嘗試修改
或者網路找盲刷方法 看可不可以 最好還是拆下來先備份
FN + R或FN + B。按住組合鍵,然後按電源按鈕。
檔案可到官網下載
運行.exe文件,並在最後一步,取消選中該框以安裝更新實用程序。然後導航到C:\ Drivers \ Flash \目錄。所有的BIOS文件都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BIOS 可先把自己的拆下來備份傳上來 可嘗試修改
或者網路找盲刷方法 看可不可以 最好還是拆下來先 ...

獅子大 你好

BIOS圖如下

BIOS 是使用WINBOND 25Q128
包裝不是一般的DIP或SOIC,且旁邊還有一些小電阻,距離太近,烙鐵一下去就會碰到旁邊
就算拆下來,裝也很難裝

我再想想如何比較安全的拆它

若用夾的?或是焊線出來至轉板?

沒拆下來直接在板上讀取與燒錄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大 你好

BIOS圖如下

用熱風槍才拆的下來喔

底部中間有接地用烙鐵是拆不下來的

BIOS沒辦法在線燒錄,會出現錯誤或辨識不到

我之前有試過,周圍有零組件會干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風槍才拆的下來喔

底部中間有接地用烙鐵是拆不下來的

若直接把旁邊的電阻拆了,
在連線燒錄會不會有機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直接把旁邊的電阻拆了,
在連線燒錄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要把ROM整個獨立出來

把所有迴路全部切斷才有可能

應該吧沒有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把ROM整個獨立出來

把所有迴路全部切斷才有可能

Lazy_Panda 大

你好
昨天找了支熱風槍要來吹BIOS,之前不是有一顆IC沒辦法辦識,
索性就吹一下,
就發現號碼就浮現出來了!

是TPS 51285B

查看一下Datasheet

打圈是有量測到的訊號,打叉是沒有量到的
Vin 8.9v

LDO 3.3v

LDO 5v

EN1

EN2

CS1(準位不對)

CS2(準位不對)

DRVL1

VO1 (5V才對)

VO2 沒輸出

昨天有先去訂TPS51285B一顆
是不是TPS51285B有可能出現問題?

网友B:
就目前你有量到的只有短暫的3.3V

但5V完全沒有量到

小弟愚見,還是要先刷BIOS比較保險

不然很有可能會錯殺無辜

雖然說目前也找不到bios

不然也就只能眼睛閉上直接換下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你有量到的只有短暫的3.3V

但5V完全沒有量到

Lazy_Panda 大 你好

我查看Datasheet VREG5及VREG3

VREG5(PIN 13)是介於4.9~5.1V
但實際用示波器量到的是5.44V
超過VREG5範圍

VREG3(PIN 3)是介於3.21~3.38V
但實際用示波器量到的是3‧9V
超過VREG3範圍

所以我先換TPS51285B,
至少要讓TPS51285B 5V LDO與3.3V LDO在正常範圍
再進行後續測試!

1.34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BIOS 可先把自己的拆下來備份傳上來 可嘗試修改
或者網路找盲刷方法 看可不可以 最好還是拆下來先 ...

獅大魚 大 你好

附件是我拆下來的備份BIOS資料
BIOS IC 是WINBOND W25Q128
共8MB

thinkpad helix_原始.part01.rar (4 MB, 下載次數: 4)
thinkpad helix_原始.part02.rar (4 MB, 下載次數: 4)
thinkpad helix_原始.part03.rar (4 MB, 下載次數: 4)
thinkpad helix_原始.part04.rar (4 MB, 下載次數: 4)
thinkpad helix_原始.part05.rar (2.97 MB, 下載次數: 4)

提供給您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魚 大 你好

附件是我拆下來的備份BIOS資料

檔案不對沒有那麼大裡面內容也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案不對沒有那麼大裡面內容也不對

我存成.bin檔,是一個8MB大小的檔案
在分割壓縮就成了,4個4MB與一個不到4MB的檔案,
合起來解壓縮,就是8MB

還是我那裡搞錯了?

發現了,是我備份時弄錯了!
重新上傳一份
thinkpad helix_原始1.rar (1.4 MB, 下載次數: 6)

你在看看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存成.bin檔,是一個8MB大小的檔案
在分割壓縮就成了,4個4MB與一個不到4MB的檔案,
合起來解壓縮,就 ...

檔案開頭是對了但裡面已經不完整了

楼主:
獅子大 你好

所以若是bios資料部份遺失,
那我想那就麻煩了。

那我再去找找看有沒有此款的bios資料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