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FE-12A 陶瓷暖風機不熱維修

楼主(2018-03-06):
這台電暖器是除夕回家吃團圓飯帶回的禮物! 媽媽說在年初寒流來時那幾天晚上睡覺拿出來吹,
一開始用得好好沒問題, 幾次之後就變電風扇只吹冷風了...
從媽媽的描述來分析, 還有冷風吹出代表馬達跟控制電路都還正常, 直覺是溫度開關或保險絲斷開, 需拆機檢修

▼銘板
品名: 直立式陶瓷暖風機 (怪怪, 一般不都俗稱電暖器??)
功率: 1250W
製造年份: 2006年
生產地: 台灣地區
電路圖很詳實, 連配線顏色都標示清清楚楚

▼送電實測
圖上為開關轉到 "弱" 功耗約290W, 真的只有送風, 沒什麼熱的感覺
圖下為開關轉到 "強" 功耗約530W, 有微微的熱風吹出
開關切換後功率有變, 看來不是溫保或溫度開關的問題, 而是加熱器掛點了

▼拆解開處理
將機背兩個及機底一顆螺絲拆除後即可敲開前蓋, 初步檢視沒有燒毀熔化等重大異常,

▼加熱器週邊
綠框內為溫度保險絲, 紅框為溫度開關

▼加熱器
拆出後看似與之前乾衣機的加熱器相似, 找出來比對看能不能代用
圖上方為原始(其中一支出腳多折幾次斷了), 圖下方為之前買來給乾衣機用的

兩者皆為110V/1200W 但後者略長約0.5公分, 網孔的間距較大, 材質也較硬
感覺上應該有機會替代

量測阻抗, 拆出的發熱器兩邊的阻抗約為300Ω及750Ω, 代用品阻抗兩邊均約為35Ω
之前有聽過這類陶瓷發熱器的阻抗值是會隨發熱狀態變動, 但差上10倍20倍也是不太正常
另外, 拆除加熱器後送電運轉時的功耗為25W, 亦即馬達風扇耗電比重不大

▼機構組裝
代用品尺寸略長無法完整放入殼內(圖左), 只好將最末端的鰭片彎折, 讓它乖乖的卡進去

▼連接端子
原來設計的連接端子為壓接又補上焊錫, 非常的牢靠; 手邊沒這類零件, 就將其剪掉再拿壓接端子將就使用

▼組裝試機
依分解的順序反向安裝回去後上電實測, 開關轉到 "強" 功耗約1160W, 開關轉到 "弱"時功耗約670W
實際試用了3小時都很正常, 傳說這週末氣溫又會驟降, 屆時再繼續使用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
春天後母心,天氣變化大,得多加注意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修復~

网友A:
若是有下列機型,可送回服務站換現金。
FE-12NR

FE-12LR

FE-12NRA

FE-12CRA
詳情如下
http://panasonic.com.tw/news/20101112.htm

网友B:
家庭作業一起開工囉!!

有點好奇,
一般加熱體不容易壞,
是摔到嗎?

网友C:
L媽發話了:  小L , 這陶瓷暖風機啥時修好 , 就可以將你的暖床媳婦領回去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庭作業一起開工囉!!

有點好奇,

我也很不解, 就經驗來說這類加熱器正常使用下真的不容易壞!
所以一開始會猜是溫度保險絲斷掉; 不過看看製造日期也已經十多年了, 算是歷經滄桑...

乾衣機就較常遇到加熱器故障, 主因都是風扇皮帶斷掉導致沒風空燒, 長時間下來就會罷工!
本文中的換上去的加熱器代用品就是以前修東元乾衣機時多買的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媽發話了:  小L , 這陶瓷暖風機啥時修好 , 就可以將你的暖床媳婦領回去

呵呵~
媽媽家還有一台800W的, 所以才會放到過年才叫我拿回去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有下列機型,可送回服務站換現金。
FE-12NR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看來都是有自動擺動底座的機型.

网友:
恭喜完修!很費工捏說

网友:
阿母和老婆交辦的要立即處理,否則會沒飯吃沒地方睡

网友D:
恭喜完修,請問陶瓷發熱體是L大您換的這一片整片,還是電熱片後方另外有必須組合的陶瓷片,2個合起來才是完整的陶瓷發熱體

另外是原來這個東西也有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請問陶瓷發熱體是L大您換的這一片整片,還是電熱片後方另外有必須組合的陶瓷片,2個合起來才是完 ...

C大您好, 加熱器買來就是金屬鰭片與PTC陶瓷發熱體已經貼好的整個模組
旁邊的金屬鰭片只算是導體.
類似這個
圖片取自網路

也有其它用途的規格, 像這好像是給烘碗機用的

來就黏得緊緊的PTC陶瓷發熱片! 完全沒辦法拆下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 加熱器買來就是金屬鰭片與PTC陶瓷發熱體已經貼好的整個模組
旁邊的金屬鰭片只算是導體.
類似這 ...

多謝告知,原來小弟以前被誤導了,過去小弟看過遠紅外線電暖器,發熱體前方有片布滿孔洞的乳白色陶瓷片,以為這整個才是所謂的陶瓷發熱體

网友:
恭喜修復 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告知,原來小弟以前被誤導了,過去小弟看過遠紅外線電暖器,發熱體前方有片布滿孔洞的乳白色陶瓷片, ...

C大您說的又是另一種產品, 一般俗稱多孔蜂窩(蜂巢)陶瓷加熱器, 外觀就是布滿孔洞的白色陶瓷板
類似這樣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E:
厲害,這樣子也可修好,只是如果將有問題的電熱片從中間接至電源(讓電阻值減半),這樣子是否會發熱量加大?勉強可用?

网友F:
主要會壞因該是,進氣口或加熱片後方有塞住造成加熱片老化,建議溫度開關一起換掉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厲害,這樣子也可修好,只是如果將有問題的電熱片從中間接至電源(讓電阻值減半),這樣子是否會發熱量加大? ...

加熱器的內部結構是類似17#第二圖, 算是多片陶瓷發熱體並聯起來
猜測如不是其中有幾片故障就是全部特性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會壞因該是,進氣口或加熱片後方有塞住造成加熱片老化,建議溫度開關一起換掉比較好 ...

拆解前有先查看過濾網及出風狀況, 並沒有阻塞的跡象(當然不知媽媽先前有沒有清理過)
不過超過十年的機器出現老化衰退也是無可避免的...
本次溫度開關量測沒斷路就沒更換, 下次若有狀況會特別注意, 感謝大大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