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_Racing King 180_近燈遠燈切換開關維修既保養

楼主(2018-03-06):
這台機車主要是我家人在騎乘的。
只是近期時常再抱怨,大燈會很難亮起,得多按起幾次切換開關才會正常。
剛好有看到痞友發了此篇:汽車方向燈開關修理--富見雄接點脂應用
想到問題應該很類似,才有了自己來處理看看的念頭。

第一步:拆下開關
用扁的金屬棒狀物插入右邊的縫隙,向下壓開關就會往上翹,沒起來多試幾次。
開關稍微左右搖晃應該就會起來了。
拿起來後,應該會如下
就可以跟線頭分離了

第二步:分解開關
主角
接下來是分離開關
在紅框處用小型的一字起插入,往外壓(力道要注意,不然可能會裂開)同時把白色部分往外拉。
兩側都拉出來後,就如下了。
成功分離後,會變成三個部件
底座>開關翹板面>內部可動部位

第三步:清理接點
因為家中無地方可停放,只好在外風吹日曬(西曬)雨淋,內部肯定有氧化。
拆開後,整個金屬面磨損不少,紅框處也出現銅綠了,難怪會接觸不良。
換另一個接觸面,也不仿多讓都有氧化與磨損的痕跡
兩者都把磨損與氧化清除,再拿出學姐牌保養霜,啊!不是,是富見雄接點油脂才對。
接觸面都好好的保養一翻

最後一步,就是安裝回去了。
怎麼拆就怎麼裝,此時家人在催促要騎出門了,趕緊裝回就沒想到要拍後續了。
此次保養後,開大燈不再慢半拍,一開即亮,跟以前一樣的好用。

网友A:
接點油不用塗太多,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這次農曆過年前一天~也有更換開關~~是去材料店買新的自己換上的~~ 花了60元~~

原來這個也可以diy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這次農曆過年前一天~也有更換開關~~是去材料店買新的自己換上的~~ 花了60元~~

原來這個也可以diy  謝謝 ...

那一招可不是誰都會的,拆不好,也是要換的,

网友C:
有大師的風範,這樣就拆下來了,

网友D:
現在流行
接點油保養應用大爆發

舉凡
指針電錶轉盤/汽機車方向燈開關/汽車電動窗開關/滑動開關....等
陸陸續續都會接力跑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一招可不是誰都會的,拆不好,也是要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點油不用塗太多,
薄薄一層就可以了..

家人在追殺了,不快不行阿~~
只好趕快塗上一層,沒多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次農曆過年前一天~也有更換開關~~是去材料店買新的自己換上的~~ 花了60元~~

原來這個也可以diy  謝謝 ...

主要拜讀了那篇,才會有自己處理看看的念頭。
還好有成功,不然被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師的風範,這樣就拆下來了,

沒到大師的等級,應該是膽大心細。
沒嘗試過不知道結果。

网友:
又學了一招感謝

网友:
真的太巧合了!上午才去換了一個,這顆開關超容易故障。

网友E:
我上次也是用相同的處理方式,不過很快又故障,近燈愛亮不亮的
只好花60塊趕快換上,畢竟安全比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是用相同的處理方式,不過很快又故障,近燈愛亮不亮的
只好花60塊趕快換上,畢竟安全比較重要 ...

真的嗎!?
看來是下次復發時,還是換新的好了。
原來開關一個才60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看來是下次復發時,還是換新的好了。
原來開關一個才60元啊~~ ...

要先找材料行,離你家多遠,或是囤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找材料行,離你家多遠,或是囤貨

最近的機車材料行在隔壁鎮,距離上不會太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現在流行
接點油保養應用大爆發

申請列入滑鼠微動開關、布雷甲,莫布列抖

网友:
以前都認為 小東西換新才是根本解決問題...

但有時 小東西 沒料,取得困難,反而價格很貴
或有設計問題新品一樣很快又壞掉...

元件能修(保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看來是下次復發時,還是換新的好了。
原來開關一個才60元啊~~ ...

對R~~
不過我是網路上買的,那間價格算蠻便宜的,
他出給我的原廠零件,出廠日期都很新,不過有些零件要報料號才會寄對料
如果大大需要可以私賣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