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 36W UV紫外線燈, 120秒定時再動作異常

楼主(2018-03-06):
這台二手的36W UV紫外線燈, 完全沒有型號資訊, 但在露拍能找到的同型產品(也沒型號)..

美甲光療機光療燈機器UV紫外線烤燈120秒定時36W指甲油膠工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9404073203

牛買這台, 主要是想玩玩用UV膠來固定一些礦物標本..
但, 使用它的120秒定時功能時, 卻發現它再啟動NG..

36W UV紫外線燈 正面按鈕,
如在上列賣場內提到的功能, 當開關切到Timer On後, 按下120 Timer開關, UV燈會工作120秒後熄減,
只要再次按下120 Timer開關, 就會再次工作,
但牛手上這台, 在工作時間到了以後, 再次按下120 Timer, 燈管只會閃一下, 或是長按120 Timer時, 燈管會常亮.

這是控制板,
左側是555 Timer電路, 右側是電容壓降後, 以一顆12V稽納二極體, 供電給繼電器/555,
555的輸出再經由9013去控制繼電器, 藉以控制 On/Off Timer.

這是控制板背面..

好.. 好簡單的電路, 但牛就是搞不定..
電容, 稽納二極體, 繼電器, 555, 9013.. 都換過了..  加二極體在繼電器, 555, 電源輸入端, 也試過了...
但情形就還是一樣..

有勞痞神們開釋啦!

補充內容 (2018-3-6 10:50 PM):
經痞神 lazy104, woodyduck, 開示, 短接 LM555 Pin6/7後, 已經確定修好囉!

网友A:
單單看圖片, 555下面那顆電阻腳是不是沒出來

网友B:
我有一台有需要可以借你拆來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單看圖片, 555下面那顆電阻腳是不是沒出來

相片角度關係.. 腳是有出來的!!
牛再來做一次全板補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有需要可以借你拆來比對。

開關關掉, 再切一次Timer, 120Sec Timer就可以 "正常動作一次"
這.. 是要怎比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關掉, 再切一次Timer, 120Sec Timer就可以 "正常動作一次"
這.. 是要怎比啦? ...

我覺得是設計的問題.....

我用延時開關的心得.

開關切很快,延時開關就沒有重新啟動一次延時.

切開關只要等個一秒就可以正常動作......

我覺得是電容還有電的影響.....

网友:
開關有檢查嗎?

网友:
單穩態電路是不是得將PIN6及PIN7連在一起
不然電容充完電, 要從那放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關關掉, 再切一次Timer, 120Sec Timer就可以 "正常動作一次"
這.. 是要怎比啦? ...

喔喔~
先問一下是到貨就這樣嗎?
還是本來正常後來才這樣的。

网友A:
把這兩腳焊在一起試試看

555單穩態電路
圖片取自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喔~
先問一下是到貨就這樣嗎?
還是本來正常後來才這樣的。

買來(二手的), 使用時就這樣了!

网友B:
會不會這台其實是220V的,雖然用110V一樣點的亮
用110V所以變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這兩腳焊在一起試試看

短接 Pin6/7 後, 好像動作正常了耶..
目前複測中!

只能猜測, 前一手有人修過, 焊開了 Pin6/7?

楼主:
開關是沒問題的,
短接 Pin6/7 後, 目前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這台其實是220V的,雖然用110V一樣點的亮
用110V所以變不正常。

是110V的啦! 因為它的安規電容只上到250V, 所以不會是220V的.

經痞神 lazy104, woodyduck, 開示, 短接 Pin6/7後, 已經確定修好囉!

网友:
恭喜,改天我的也拆開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