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ttiny85-20pu 腳位問題

楼主(2018-03-06):
大家好 !!
這兩天 我使用attiny85-20pu 燒錄下列程式 ,來驅動串列式四位元七段顯示器,
當腳位使用 2  ,  3  , 4  時就會顯示 0000 直到9999,
將腳位換成 2  ,  1  , 0  時七段顯示器就不會動作,
請問 甚麼地方 需要改進 或 需要注意的地方?

#include <PT6961.h>
// Pin 4 = CS
// Pin 3 = CLK
// Pin 2 = DIN

PT6961 LED(2,3,4);

// Pin 0 = CS
// Pin 1 = CLK
// Pin 2 = DIN
//PT6961 LED(2,1,0);

void setup()
{
     LED.initDisplay();
     LED.sendCmd(0x8a); // (_DISPLAY_4_16); // dim LED display 1/4
}
void loop()
{
    for(int i=0; i<9999; i++)
     {         LED.sendNum(i,0);
               delay(10);
     }
  }

補充內容 (2018-3-7 10:28 AM):
不相信  [將腳位換成 2 , 1 , 0  時七段顯示器就不會動作,]
先將 2 , 3 , 4  換成 2 , 1 , 4  結果可以顯示,
再將 2 , 1 , 4  換成 2 , 1 , 0   也是可以顯示...

補充內容 (2018-3-7 10:57 AM):
感想:  七段顯示器之前不顯示大概是接線沒接好 或是有接觸不良而導致顯示器不會動作, 經過多次插拔後就正常了

网友A:
看看 PT6961.h 寫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PT6961.h 寫甚麼

因為連接線可能為氧化接觸不良, 現在已經可以了, 謝謝!!

网友:
硬體除錯是任何系統的基礎功~沒快招,只能一步(1支)一步來~
如果有示波器的話,更容易查看問題。

网友:
杜邦線 放太久  就不能用了
我有幾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