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這顆POWER有80PLUS嗎

楼主(2018-03-06):
富均的XCP-A400標示400W 80PLUS是真的有嗎

內部構造

网友A:
看官網XIGMATEK有標示80PLUS
80PLUS專門認證的也有該產品送測
只是這顆內部與先前的用料,似乎省了不少,連側邊大顆的PFC也不是真的的,只是裝飾增加重量而已。
實在很難確定這顆是否有80PLUS,可能得請專家來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官網XIGMATEK有標示80PLUS
80PLUS專門認證的也有該產品送測
只是這顆內部與先前的用料,似乎省了不少,連 ...

這跟我之前問電供得好像一樣..

网友B:
大大您好, 煩請在標題上請註明廠牌及產品型號,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煩請在標題上請註明廠牌及產品型號, 感謝~

如何重新編輯,找不到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重新編輯,找不到可否告知一下

在第一篇下方回覆旁有一"編輯"

如超過一定時間就會被鎖掉無法再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第一篇下方回覆旁有一"編輯"

我現在已沒那選項只有回復,補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官網XIGMATEK有標示80PLUS
80PLUS專門認證的也有該產品送測
只是這顆內部與先前的用料,似乎省了不少,連 ...

好扯~這是真的嗎?還有裝飾用零件?若不是自己拆自己買的…應該很難相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扯~這是真的嗎?還有裝飾用零件?若不是自己拆自己買的…應該很難相信~ ...

好幾年前,山寨電源當道時就很容易看見
可以用谷哥搜尋圖檔:假PFC
一般還會接上線路以求逼真,版大的純粹是增重用的。

网友:
確實 白牌80PLUS  沒唬爛,

功率因數PFC效率 Efficient ( 輸出 / 輸入 ) 是兩碼子事

Plus的認証不代表功率因數PFC達到80以上 ,
而認証效能指的是,電流AC透過power轉換成電壓DC的ˋ轉換效率efficient達到80%以上。
80 PLUS is a certification program to promote highly efficient
power supplies (greater than 80% efficiency in the active mode)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基本上 功率晶體 改成 功率MOSFET  , 之後半橋電路架構不用改 ,
白牌80 PLUS 輕鬆完成,,,
80 PLUS 也沒多了不起 別太在意商家豪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幾年前,山寨電源當道時就很容易看見
可以用谷哥搜尋圖檔:假PFC
一般還會接上線路以求逼真,版大的純 ...

我驚訝的是…這個牌子我買過…不曉得裝到哪台電腦了~要一台台拆開來看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驚訝的是…這個牌子我買過…不曉得裝到哪台電腦了~要一台台拆開來看才知道了~> ...

會不穩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驚訝的是…這個牌子我買過…不曉得裝到哪台電腦了~要一台台拆開來看才知道了~> ...

現在這顆power空載時各路電壓正常, 裝上機就有時可開有時不開機, 功率不足
他標示有二路12V但我看它的蕭特基二集體12V,5V,3.3V都只有一個而且一樣大

网友:
壞掉被我換下來的…好像沒有這個牌子的~之前倒是有一顆TT的power會壓降~造成電腦重開機的,保固內送修了~其它壞掉的、過保的~都還埋著呢~

网友:
這也算黑心電源吧,詐騙型產品

网友D:
從結構上看來是沒有符合80PLUS第一要件-主動PFC(APF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結構上看來是沒有符合80PLUS第一要件-主動PFC(APFC)

好久沒看到狼大了,狼大的觀點一向不會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指教,小弟於3/22星期四寄e-mail至富鈞科技告知此顆power的情形,隔天就接到富鈞科技的服務人員來電告知,這是他們之前合作的廠商蒙混參雜進去的,他們發現時也馬上換貨給消費者,並答應換一顆給我,還保固3個月,不愧是積極負責的大廠商,小弟於3/26號寄至富鈞公司3/28中午就寄一顆來了,速度真快連我也嚇一跳以下是今天寄來的power
內部構造
有主動式pfc,用料也比較好,在此說明

网友E:
請教一下主動式跟被動式PFC要看哪幾個ˊ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主動式跟被動式PFC要看哪幾個ˊ原件

狼大比較專業,可以向狼大請較

网友(2018-04-15):
以常見的結構來說
1.被動PFC,在一次側交流入電端會串上一個鐵芯電感
2.主動PFC,在一次側橋式整流端後方會有一顆或以上Boost升壓電感,一顆或以上升壓用MOSFET,一顆或以上整流用SiC碳化矽高壓快速二極體,一顆或以上的耐壓400V至450V之間的輸出電解電容,和一組APFC控制電路(有獨立也有跟一次側PWM做在一起的設計)

网友:
感謝狼大大的詳細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