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生眼睛不曾看過後腦勺 之 山葉YAMAHA SUPER FOUR JOG 100 (左煞...

楼主(2018-03-06):
生眼睛不曾看過後腦勺  之  山葉YAMAHA SUPER FOUR JOG 100
發動乘騎後 (左煞車把手發燙) 維修  !

沒遇過也沒聽說過的  怪毛病 !

初想 : 可能是左煞車把手附近開關電路接觸不良, 所以發燙傳熱到鋁合金把手 。
經拆修檢查無結果 !

再發動檢驗中被移除的煞車線,去碰觸到搭鐵的機車把手噴出了火花 劈啪 聲嚇的趕快關電門熄火。
因為先前 左右倒車翻來覆去檢查,地上已有漏油。

再次打開電門 。沒發動去試著將煞車線去碰觸到搭鐵的機車把手, 沒事沒火花 !
後經量測 ,引擎到搭鐵。 怠速時AC25V 加速AC50V那不就是引擎發電機的問題 。…沒步不會修了 !

拜神去 ! 全能的G大神啊 !  弟子xxx…..結果
幫幫我~為何煞車手把會發熱,而且還會漏電,還看到有火花噴出

聖示 : 接地不良 !

要將引擎怠速時AC25V 加速AC50V強行接地搭鐵 ??? !!!
這…這…這…對嗎 ? 怕 怕 !

再次檢查 :
先短接引擎搭鐵有火花 ! 手動移除搭鐵 電發 發現啟動馬達不動 。
拉扯檢查線路結果 : 接啟動馬達處的黑色電源負極線斷線了 !
因黑色電源負極線構造為兩層膠皮保護且端子後端又打在保護膠皮上所以初次檢查時並未發現斷路 。

車型 : 山葉YAMAHA SUPER FOUR JOG 100

車型

車型

煞車線檢查中

煞車線檢查中

煞車線檢查中

電源繼電器VS啟動馬達線

電源繼電器VS啟動馬達線

電源繼電器VS啟動馬達線

電源繼電器VS啟動馬達線1

電源繼電器VS啟動馬達線1

拉扯檢查線路結果斷線 因黑色電源負極線構造為兩層膠皮保護且端子後端又打在保護膠皮上

拉扯檢查線路結果斷線

拉扯檢查線路結果斷線

啟動馬達處的黑色電源線(負極) 重新壓製5.5mm端子

啟動馬達處的黑色電源線 重新壓製5.5mm端子

啟動馬達處的黑色電源線 重新壓製5.5mm端子

DIY工具

DIY工具

DIY工具

完修

完修

完修

完修1

完修1

完修 2

完修 2

煞車手把會發熱怪毛病
結語 :

原來全能的G大神 所謂的接地不良 ,是啟動馬達處的黑色電源線(負極)要去接 搭鐵接地處 ,接觸不良斷線了。

所以電路自己找出路 ,走後煞車線到左煞車把手,又因煞車把手兩段式的構造,接觸不良而使的左煞車把手生熱發燙 !

网友A:
連阿媽級切菜的木頭砧板都出動了

网友B:
這是老大那台重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阿媽級切菜的木頭砧板都出動了

吃老有沽路歹 !
沒拿個椅子舞不來 !
杉木頭砧板椅

网友C:
多謝分享,完全沒想到搭鐵線有這麼大的影響

网友D:
傳說中的 "冬天暖手剎車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謝分享,完全沒想到搭鐵線有這麼大的影響

的確沒有想到 搭鐵線有這麼大的影響。
浮動的電壓沒被接地造成了壓差產生了火花,如果在易燃的場所那悲劇可能就發生了 !

此車早之前就發現 ,電發時要去按壓左煞車一角度才能啟動 。
以為是電池不良,原來是R大,哪知是接地線斷了。

經驗 :
接地線的檢查 : 發動中,拿一短接線碰觸引擎另一端搭鐵 如果會出火花那就是接地線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傳說中的 "冬天暖手剎車把"??

不用錢的比較貴 !
免費的冬天暖手剎車把 !
愈了解愈怕,快檢查看看 !

网友E:
舊的壓接端子好似沒拿掉?黏住了?
話說接地不良,問題真的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舊的壓接端子好似沒拿掉?黏住了?
話說接地不良,問題真的會很多。

舊的壓接端子...啟動馬達一邊固定螺絲放鬆了還被夾住,
另一顆螺絲又被空氣過濾器箱體 檔到所以才沒拿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老大那台重機嗎?

這一台還是先前 限載重100Kg 那一台 那一台

网友:
恭喜修復,接地線這麼粗竟然也會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