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_W1943SS 電源板電壓不穩有答答聲

楼主(2018-03-07):
這台螢幕電源板異常,會發出搭搭的聲響,輸出的電壓也會一直跳動。
聲音是從主變壓器所發出,有檢查上面的元件,沒發現什麼問題
然而,有發現待機IC(LD7575PS)的VCC腳,會一直跳動呈現不穩定狀態。

放上圖片會比較清楚
正面-答答聲是從主變壓器(紅框處)發出。

背面-檢查過許多SMD元件,沒查到異常的。

待機電路,主IC的VCC腳會一直跳動(12~13V)

使用LD7575PS,有更換過2顆,狀況還是一樣

有一顆ZD不確定是否有異常,量測是正常無短路,上電後電壓會跟著跳動
絲印:M3,不定耐壓多大,有查過相似的很多,電壓也都不相同。

在此請各位先進給予小弟解惑了。

网友A:
大電容檢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電容檢查了嗎?

有用檢查過,容值正常。
有更換過,狀況依舊。

网友B:
是變壓器裡面有溫度開關嗎?一般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的丫…但我最近有修到溫度開關~作動時的確會有答答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變壓器裡面有溫度開關嗎?一般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的丫…但我最近有修到溫度開關~作動時的確會有答答答的 ...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溫度保險絲
有拆焊起來量過,沒有斷線的情形。
應該電壓一直浮動,產生的噪音。

网友C:
VCC 一直跳 就從VCC 電容 C807看看是否乾掉
不然就是過載  輸出整流二極體等漏電

网友:
以前修過數位電視盒,
一樣有異音,
發現是電容故障,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 一直跳 就從VCC 電容 C807看看是否乾掉
不然就是過載  輸出整流二極體等漏電 ...

C807有更換過,也是一樣會跳動
待機電路附近的SMD元件都有查過,沒有異狀。
輸出整流二極體,下班後再查查。

网友D:
NO NO NO  检查一下次极的那两个二极管.就是看上去很大的那两个.估计有一个坏了.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其它痞友剛發的問題
或許您也可參考看看

請教高壓陶瓷電容替代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7685-1-1.html

网友:
電源會發出搭搭聲一般都是電路啟動了保護機制, 如果大電容沒問題就是有零件短路或開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 NO NO  检查一下次极的那两个二极管.就是看上去很大的那两个.估计有一个坏了.估计是有短路. ...

次級兩顆輸出整流二極管,有檢查過沒短路,有與相似電源板交換過,狀況還是一樣。
問題似乎在一次測。

网友E:
您把這顆U501拆下.再試試電壓跳不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 一直跳 就從VCC 電容 C807看看是否乾掉
不然就是過載  輸出整流二極體等漏電 ...

SIMON大:
輸出二極體查過無短路,也與良品交換過,還是會一直浮動。
目前發現這個區位電壓一直浮動(180~200V),比對良品的電壓(穩定23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把這顆U501拆下.再試試電壓跳不跳.

gkjnn大:
U501拆下後,上電後也是會一直跳。

网友F:
有遇到 這情形!斷開 高壓區的電壓 就好囉 是N+P 的電晶體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遇到 這情形!斷開 高壓區的電壓 就好囉 是N+P 的電晶體短路

crazy1kimo大:
稍早有嘗試斷開輸出的二極體,狀況還一樣。
N+P電晶體有拔下來,電壓一樣會跳動。

网友C:
1.二次側兩組輸出 直接外加DC 電源  看看哪裡有電流異常 發熱零件

2.有示波器和隔離變壓器嗎 ? 這板子 不是軟的, ... 請出來會比較好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二次側兩組輸出 直接外加DC 電源  看看哪裡有電流異常 發熱零件

2.有示波器和隔離變壓器嗎 ? 這板子 不 ...

不是軟的
隔離變壓器沒有,但有一台示波器
二次側會用直流電源供應器去檢測是否有異常。

网友:
多練練鐵板,總有那麼一天會成為,,獨孤求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二次側兩組輸出 直接外加DC 電源  看看哪裡有電流異常 發熱零件

2.有示波器和隔離變壓器嗎 ? 這板子 不 ...

SIMON大:
今日有嘗試在二次側用可調式電源加入DC,二次側元件沒有發熱也沒有過電流的情形
有測試AD版可以啟動,但還未試背光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今日有嘗試在二次側用可調式電源加入DC,二次側元件沒有發熱也沒有過電流的情形
有測試AD ...

不用再去測背光 , 因為你之前的N+P電晶體有拔下來,
既然LD75xx 換過 , 你就查回授系統 TL431迴路以及光耦合器
TL431 看不出時  再看光偶

光偶: 可以直接換 也可以如下練功 (但先決條件是判別 TL431 是正常的)
在二次側用可調式電源加入DC,不插AC!!
上述同時拉線 一次側 IC_VCC , IC_零電位 接二次側GND (共用同組可調式電源+12V)
目的是看 IC_COMP 有無被 光耦合器 拉到5V 以下
IC_COMP: 5V 以下正常工作 ;  以上時 進入保護

見第10頁  Fig.17
http://www.leadtrend.com.tw/arch ... r/LD7575-DS-04b.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再去測背光 , 因為你之前的N+P電晶體有拔下來,
既然LD75xx 換過 , 你就查回授系統 TL431迴路以及光耦 ...

SIMON大:
當時有懷疑光耦或TL431有故障,所以有先更換過,然而,狀況依舊。
今天會再依照方法檢測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二次側兩組輸出 直接外加DC 電源  看看哪裡有電流異常 發熱零件

2.有示波器和隔離變壓器嗎 ? 這板子 不 ...

問一下新手問題, 如果示波器不接接地線, 直接量可行嗎(當然示波器接地要保護好, 不然會炸器)? 如果可以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當時有懷疑光耦或TL431有故障,所以有先更換過,然而,狀況依舊。
今天會再依照方法檢測IC。 ...

光耦或TL431有先更換過,
===> 天啊!! 你都換完咧.... 大ㄟ, 你還有啥沒換的...

我們就從電路迴授 抓吧 AC OFF, 在二次側用可調式電源加入DC,不插AC!!
先觀察TL431電路 偵測的 輸出電壓是哪一組 , 光偶二極體端接哪一組..

外加可調式電源  , LD7575 VCC要求10~25V, 注意別超過 濾波電解電容耐壓
當外加可調式電源同於其他正常版的輸出電壓時
觀察 TL431_V_R的電壓 (VREF=2.495V) 差異大嗎? 微調一下外加電源差異不大時可接受
差異大時: 排查 TL431 V_REF的周邊電阻

差異不大時:
調一下外加電源 使 TL431_V_R的電壓 偏大於和 偏小於2.495V 時
觀察其與光偶V_D / TL431_V_K  /  LD7575_COMP 電壓相對關係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問一下新手問題, 如果示波器不接接地線, 直接量可行嗎(當然示波器接地要保護好, 不然會炸器)? 如果可以問 ...

示波器不接接地線, 理論可以 (  如同手持型電表量一次側,,,)
但是示波器整個浮動起來,  機殼若是與其他有接地的設備堆疊或種種因素構成接地迴路...會GG
你假設一下 人手摸到會怎樣... 我有那麼一次體驗就夠了,是很爽但一直沒勇氣試第二次...

用隔離變壓器 也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是 隔離變壓器接  示波器
第二種是 隔離變壓器接 待測物DUT

我平常是第二種...
第一種作法的人, 我是很佩服得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
尤其當他摸到BNC/探棒地端而觸電時,,, 我都會鼓勵說:不要放手...撐住...

只有些特例情況下, 我會選第一種...情況條件待測物DUT不允許更動接地  例如EMC電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或TL431有先更換過,
===> 天啊!! 你都換完咧.... 大ㄟ, 你還有啥沒換的...

SIMON大:
應該只剩MOS與貼片還沒換電壓偵測直接放上一張圖,會比較清楚
關於TL431的Vref(2.945V),接上外部DC(16V)電源,量測到Vref=2.6V左右
有依照方法檢查周邊電阻,有發現連接背光電源的電阻,阻抗是異常,其餘都是正常。
有換了正確的大小,電壓再次量測Vref約在2.5V
只是LD7575_COMP的電壓怎麼調整都量測不到,都是0V左右,LD7575_VCC與GND都有連接到外部電源。

那顆電阻換好後,再次接上AC還是有答答聲。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應該只剩MOS與貼片還沒換電壓偵測直接放上一張圖,會比較清楚

你的設ˋ定TL431_REF電壓 一直 高於 2.495V , 使得光偶將COMP電壓拉成 0 V.

外部DC()電源,(參考第5頁 UVLO_ON  UVLO_OFF
1. 先給18 V 讓它大於 UVLO_ON 16V, 用以啟動LD7575 ,,,之後只要不曾低於 10~11V(UVLO_OFF) LD7575 會維持啟動狀
2. 依上述(1)維持啟動 降低外部DC電源,能不能降低TL431_REF電壓低於 2.495V  (使得光偶放開COMP電壓)
    是=>看3  ; 否=>看TL431周邊
3. COMP 電壓有無上升, 是=> COMP電壓值?    否=>看4
4. 量量LD7575_COMP與LD7575_GND的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設ˋ定TL431_REF電壓 一直 高於 2.495V , 使得光偶將COMP電壓拉成 0 V.

SIMON大:
依照步驟,LD7575_COMP的電壓依舊量測不到,Vref有小於2.495V
有試過令COMP腳成OPEN_LOOP,依舊量不到電壓。
現在完全不知道,是哪有問題了n_0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依照步驟,LD7575_COMP的電壓依舊量測不到,Vref有小於2.495V
有試過令COMP腳成OPEN_LOOP,依 ...

電關掉  ,, 量量LD7575_COMP與LD7575_GND的電阻值

我是覺得  這處被短路了 或是 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關掉  ,, 量量LD7575_COMP與LD7575_GND的電阻值

我是覺得  這處被短路了 或是 IC壞了 ...

SIMON大:
有把IC拔下來量測,用二極體檔量測約6XX歐姆(紅接地、黑接COMP)。
後來試過IC獨立接電,COMP腳也是沒電壓,今天會在試接19V變壓器在量測看看。
只是上面的元件,之前都有拔下來量,都沒有短路的情形,有可能是那顆ZD有問題嗎?

网友C:
...有可能是那顆ZD有問題嗎?
指ZD803 ?  如果它漏電是有可能關IC
D804/R836/ZD803 這條電路 由 VCC再生電壓 偵測當VCC過高大於ZD803時 (即 輸出功率過高時)
ZD803 導通進入IC_CS 強迫 PWM 關閉

D804/R836/ZD803 這條電路 ... D804 插件零件比較好吸錫一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那顆ZD有問題嗎?
指ZD803 ?  如果它漏電是有可能關IC
D804/R836/ZD803 這條電路 由 VCC再生電 ...

對,只剩此顆ZD還無法確定好壞,因為量測順向導通,逆向無限大。
今天再另外測試看看,此顆ZD能否正常穩壓。

网友:
會不會是 Snubber 電路發生問題, 波形異常了, 簡單線路, 量一量無百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那顆ZD有問題嗎?
指ZD803 ?  如果它漏電是有可能關IC
D804/R836/ZD803 這條電路 由 VCC再生電 ...

SIMON大:
那顆D804拔除後,VCC電壓一樣會跳。
看來是huangjs大所言的,緩衝電路有異常?
只是那部分的元件有換過了,狀況還是相同。
難道是踢到傳說中的鐵板:變壓器有問題?
那顆ZD測試過,可以正常穩壓:3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那顆D804拔除後,VCC電壓一樣會跳。
看來是huangjs大所言的,緩衝電路有異常?

我想不出來了,,,, 除非看示波器波形

网友H:
我也猜變壓器有問題,
因為零件都換過一遍了,
只是有疑問為何會獨獨排除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不出來了,,,, 除非看示波器波形

SIMON大:
有用示波器量測了幾個端點,用拍照可能看不出來,所以用錄影方式並傳至youtube
有比對相似正常的電源板

起笑的電源板
MOS_D腳

緩衝電路端

IC_VCC腳

正常相似的電源板
MOS_D腳

緩衝電路端

IC_VCC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猜變壓器有問題,
因為零件都換過一遍了,
只是有疑問為何會獨獨排除變壓器? ...

sandy姊:
因為沒有相同且正常的電源板來比較,只有一塊使用類似電路的IC(LD7576GS)來比對。
兩者變壓器的腳位也不同,所以不會特別去懷疑變壓器。
現在感覺是踢到大鐵板了。

网友C:
IC(LD7575) Cs 端
IC(LD7575) COMP 端
輸出端二極體
波形 來一下

网友G:
IC 的 VCC 不是要恆壓嗎?
之前用 3843 做過 boost 電路 遇過驅動不穩
試過 供電電源電容-無效, 加大參考電壓的電容-無效
最後是改善 斜率補償 供電才穩定
試著測一下 Comp 腳的電容, 這是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LD7575) Cs 端
IC(LD7575) COMP 端
輸出端二極體

SIMON大:
一樣與正常板做對照。
IC(LD7575) Cs 端

IC(LD7575) COMP 端

輸出端二極體(量測變壓器端)
往AD端

往高壓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 的 VCC 不是要恆壓嗎?
之前用 3843 做過 boost 電路 遇過驅動不穩
試過 供電電源電容-無效, 加大 ...

huangjs大
今天有量測Comp腳輸出波形
有與正常板交換過Comp腳的電容,答答聲變的不明顯,但電壓還有跳動。

网友C:
示波器 接地 與 電源版 一二側 不同的 有隔離安全處理吧
提醒的晚  還是希望有注意到

1. CS
    CS 端 current sensing pin 設定超過 0.85V, LD7575會關閉輸出
    請注意到 NG CS 端 波行電壓 大於 NORMAL  CS 端  近兩倍
    如果示波器電壓檔div 相同
    這說明 MOS_S 極 電阻取得電壓較高 ==> S 端電流大
    可能是這點使 LD7575關閉輸出

     MOS_S 端電流大 MOS電流大 代表整體有異常負載 反映在一次側變壓器主繞圈上  MOS
     如果 二次側 沒有短路 其電容上該有些直流電壓

2. COMP
    NG_COMP端  也比 Normal 大 代表TL431告訴光偶 傳來 輸出不足的訊息

3 DC1 DC2
   DC1 NG_/Normal  沒差異
   DC2  NG 也比 Normal 大 ==> 這個二極體 (含周邊 ) 出問題了, 而你又說過DC1DC2 兩個二極體換過

   如果你用電源供應器 倒灌 輸出端沒事的話
   試試拆下 二極體旁邊的 立式 陶瓷電容 約數百PF 量量看有無漏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huangjs大
今天有量測Comp腳輸出波形
有與正常板交換過Comp腳的電容,答答聲變的不明顯,但電壓還有跳動 ...

快到我知識的盡頭了

觀其波形, LD7575 不是長時間 out 腳無輸出, 就是 VCC低電壓(9~11V以下)被關閉, 再一次重新驅動LD7575 時,所產生的大電流, 使得高頻變壓器線圈產生震盪.

查一下 LD7575的VCC 應該是接近直流, 才能穩定 IC 動作, 一般都有15V~18比較多, 沒看過低於15V的(因為要驅動MOS)
如 VCC 電壓有異常, 查其線路或更換高頻變壓器, 再來可能沒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 接地 與 電源版 一二側 不同的 有隔離安全處理吧
提醒的晚  還是希望有注意到

接地這點有注意到,因為有過一次震撼教育了,不小心接到高壓負極出火花。
手上沒有無隔離變壓器,目前探棒接地都接在GND上,如果這樣是錯的話,還請更正說明。

二次測量過是無短路的情形,也試過直接從外部輸入DC電源,是可以正常啟閉。
陶瓷電容會再檢查是否問題。

网友I:
可看一下 FB801 是否斷路了 ?

网友C:
47# 說的FB801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看一下 FB801 是否斷路了 ?

kafachan大:
FB801量過是導通的,無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 說的FB801 ... 有道理

SIMON大:
FB801量過是導通的
二次側的陶瓷電容有用指針式量過無漏電的情形。
有順便量測一次側的電容,均無漏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大:
FB801量過是導通的
二次側的陶瓷電容有用指針式量過無漏電的情形。

我認輸了....

楼主:
SIMON大:
今天有手繪電路,再請SIMON大看一下可能會有問題的地方
假如真的不行了,將改成DC輸入。

网友J:
樓主……有先斷開全部的負載後再測試過嗎?有沒有先單獨測試過二次側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有先斷開全部的負載後再測試過嗎?有沒有先單獨測試過二次側的情況? ...

gsm7大:
有斷開附載測試過了,一樣會答答聲。
直接從二次側輸入DC直流電,可以正常開關螢幕。

网友J:
Flyback 式的供電器,維持運作的最低標準,不過就是十顆左右的元件。其中 IC 與變壓器是
比較難搞的,另外就是因為時間與品管的關係,PCB 的部分也有可能出現變質斷線等等問題。

使用排除法,LD7575 不要用了,另外使用差不多的 IC,比如 PI 的 TNY/TOP 系列,或直上
公板 IC,我之前在 P 牌冰箱上面用過 CA-888 模組,使用的是 DM0565R,可確認 IC 問題。

變壓器也一樣,找一個差不多的 ADAPTOR 拆下/裝上,直接反過來代用測試。
順帶一提,變壓器方向如果反了,其實也是可以工作的……

最後剩下的幾個小零件,進行地毯式掃描。

那就,祝好運了!

不然就省一點工夫,找個 15V 電池,接上 VCC 試試……
(補充一下,我至今還沒用過這一招,不負責任喔。)

网友C:
TL431 的分壓電阻R824 R823  這兩個不對
R830 = 3.3 K 時 , 5V_R823 =5.1 K (不是51K) , 另一組假設是16V  R824=51K

另一組假設是16V 改為12V時  R824=35.88K

楼主:
引用 网友J:
Flyback 式的供電器,維持運作的最低標準,不過就是十顆左右的元件。其中 IC 與變壓器是
比較難搞的,另外 ...

gsm7大:
一開始是有用LD7576GS與換個貼片電容來代用,結果還是一樣
把原板的LD7575與貼片電阻改過去,測試結果是好的...
所以問題應該與IC無關了,上面許多貼片都有拔下來一一測試,結果都是好的。
現在有點偏向直接把高壓區廢了,改接DC直供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 的分壓電阻R824 R823  這兩個不對
R830 = 3.3 K 時 , 5V_R823 =5.1 K (不是51K) , 另一組假設是16V  ...

SIMON大:
只是原本的貼片上編號R823-5101(5.1K)、R824-5102(51K)
目前R824異常(只剩7.XK),現在暫時以可變電阻代替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只是原本的貼片上編號R823-5101(5.1K)、R824-5102(51K)
目前R824異常(只剩7.XK),現在暫時以可 ...

外加DC16V 時電源供應器電流如何?  Q801/ZD801 會發熱嗎?

這電路跟WISH這篇  LEI 電源供應器 無電壓 指示燈閃動 嗒嗒嗒不啟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67847-1-1.html
裡面的TVS 一樣目的

還有就是  16V / 5V 兩輸出端, 各接個 LED含限流電阻
看一下 搭搭聲時 LED閃爍 (電壓存留) 的情況

网友J:
因為一開始就請樓主先確認負載的情況,那樓主回說沒問題……這樣的,在第一頁許多網兄也提到相同的事了。老實說,這可能就是最大的問題所在了(不是指電路)……

先試著努力看看,最後真的不行的話,花個郵資寄給願意幫您看的網兄,這樣就能拿到標準答案了。再來比對一下之前問題出在那裡?從這事的處理過程,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學習經驗了。

网友:
來個經驗談,也許與主題不相干啦。以前在玩改電壓輸出,把輸出電壓改高沒問題,但若是改低的話就會出現這種撘撘聲啟動不良的現象。它的原因出在,當輸出電壓降低時,供給 IC 用的 VCC 副電源輸出也會跟著變低,導至來不及供電就被重置了。該說它是設計嚴謹?還是說餘量不足?

怎麼解決呢?

負載過大導至達不到原本設計的電壓時,VCC 就會被跟著拉低。這兩者的原理都是一樣的,示波器一撘就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DC16V 時電源供應器電流如何?  Q801/ZD801 會發熱嗎?

SIMON大:
外加16V電源後,等於16V是沒溫度,高於17V時Q801會有溫度,但不至於會燙手。
電源供應器顯示電流0mA

上電(AC)後的輸出電壓:5V與14.5V左右
LED燈會隨著答答聲閃爍,以5V部分閃爍幅度最大
如果有接上AD板(負載),5V電壓會降至2.5V以下跳動。
14.5V會降至8.4V左右
只是獨立測試AD板卻又是好的
有嘗試斷開背光的電源,但都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為一開始就請樓主先確認負載的情況,那樓主回說沒問題……這樣的,在第一頁許多網兄也提到相同的事了。老 ...

gsm7大:
今天有嘗試完整斷開背光的VCC
盡可能是完全空載,AD也不接上,只是一樣會一直電壓跳動
有嘗試更換過主變壓器,可以輸出但一樣會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猜變壓器有問題,
因為零件都換過一遍了,
只是有疑問為何會獨獨排除變壓器? ...

回報3D姐
變壓器有交換測試過,電壓依舊會跳動,看來與變壓器無關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kafachan大:
FB801量過是導通的,無斷路。

R814 圖中看不清色環,確定是 0.68 嗎 ?

网友C:
關機/斷AD板,  對電源板+5V 施加外部電源供應  看 電流
如果正常 含前述14~16V, 那表示輸出端,真的無額外漏電問題

這樣可以參考 65#說的對
R814 這個電阻有無問題?? 或許 先直接並一顆1~1.2 的電阻1~2W看看

以此降低CS 電壓, 強迫LD7575 連續輸出
這不一定是表示要改電阻值修復
有時是C809開路(但你之前換過) / R812 1K 值 變少了 都會造成LD7575提前關閉
R812 C8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3D姐
變壓器有交換測試過,電壓依舊會跳動,看來與變壓器無關了。

這鐵板範圍還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R814 圖中看不清色環,確定是 0.68 嗎 ?

kafachan大:
對!這顆0.68ohm,色碼:藍灰銀金 6 8 *0.01 正負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關機/斷AD板,  對電源板+5V 施加外部電源供應  看 電流
如果正常 含前述14~16V, 那表示輸出端,真的無額外漏 ...

SIMON大:
R812與R814都有抓下來量過,確定是好的,阻值分別為0.67~0.69ohm、1Kohm
C809僅量測而已,還沒更換過。

网友:
試把R823 R824 R830 R827 貼片電阻量一下可能開路ㄌ,無法回授檢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R812與R814都有抓下來量過,確定是好的,阻值分別為0.67~0.69ohm、1Kohm
C809僅量測而已,還沒 ...

答答聲時  版上有無發熱零件
沒有 就準備激烈的

LD7575_COMP 端額外併ZD 3V多 (或是串3~4~5個4148)看看...抑制LD7575 不要開啟到最大,
說道這...再問一次 PC817 真的檢查換過???

  我也快瘋了

另外 題外話
有沒有可能是 板子上有焊接不良/銅箔線斷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答聲時  版上有無發熱零件
沒有 就準備激烈的

SIMON大:
焊點部分,一開始以為是焊點不良,有全板含貼片都補焊過。
只是已經多次拆拔過,可能有不良處,會再放大檢查。

LD7575_COMP並上3V_ZD或串3~4~5個4148? 是指直接從LD7575的VCC端拉過來?
PC817有換過幾個,應該不會這麼剛好都遇到新品不良吧n_165|
線路不良,沒微歐姆表只能以跳線方式來替代,假若還是一樣,只好把整個電路搬出來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kafachan大:
對!這顆0.68ohm,色碼:藍灰銀金 6 8 *0.01 正負5%

可提供一下,ic ld7575 的各腳對地電壓值和各腳對地阻值(黑筆接地和紅筆接地也量一下)
另外,可再補焊一下芯片每一個腳,並清洗好,有時不清理,可能會有一些微導通,導致觸發了保護.

另給你LD7575 正常運作的數據參考:

Pin 1 RT  1.4V , 100K (黑筆接地) , 100K (紅筆接地)
Pin 2 COMP 2.9V , 4.5M (黑筆接地) , 2M (紅筆接地)
Pin 3 CS 100mV , 1.5K (黑筆接地) , 1.5K (紅筆接地)
Pin 4 GND 0V , 0 , 0
Pin 5 OUT 2.8V , 9.5K (黑筆接地) , 9.5K (紅筆接地)
Pin 7 NC
Pin 6 VCC 19V , 1.5M (黑筆接地) , 230K (紅筆接地)
Pin 8 HV 297V , 2M左右閃動 (黑筆接地) , 2.8M (紅筆接地)

网友C:
PC817有換過 那就算了 ;;

LD7575_COMP並上3V_ZD或串3~4~5個4148?
是指直接從LD7575的COMP 對 IC_GND腳
模擬PC817 讓COMP的電壓拉下來
(之前問PC817 以及 D804  ,,, 都是在查為何COMP 電壓高)

另外 圖上D803/D804 真的是 1N 4003 還是 UN 4003 ?
1N400x 一般低頻速度是錯的ㄤ; 需 高速二極體例如 UN400x
D803 是整流給 LD7575的Vcc
D804 逆向整流 補償AC110/220 有相同功率保護 , 補償到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7有換過 那就算了 ;;

LD7575_COMP並上3V_ZD或串3~4~5個4148?

SIMON大:
D803/D804原本的確實是1N400X
昨天有嘗試換過這兩顆,換成FR10X,結果電壓就不在跳動了。
只是很怪的是,換回原本的後,電壓也不會跳動。
推斷是焊接點的問題,因為這之前,有先拔下LD7575來量測阻抗大小,去對照kafachan大提供的參考值
順便清潔之前拆拔的焊接殘留物,IC裝回後,上電測試就不再出現電壓跳動的情形
裝上AD板也不會掉電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提供一下,ic ld7575 的各腳對地電壓值和各腳對地阻值(黑筆接地和紅筆接地也量一下)
另外,可再補焊一 ...

kafachan大:
看來可能是焊接不良造成的,清潔焊接殘留物後,電壓就回復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kafachan大:
看來可能是焊接不良造成的,清潔焊接殘留物後,電壓就回復正常了。 ...

這種問題都是看起來嚇死人, 查出來笑死人.
能夠穫得最多經驗的,往往都是沒問題的電路.
會一查再查,吸收很多經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MON大:
D803/D804原本的確實是1N400X
昨天有嘗試換過這兩顆,換成FR10X,結果電壓就不在跳動了。

你不會是為了安慰SIMON哥受傷的心靈 ,  給一帖安慰劑  說找到了 是重焊就好了...

瘋了
很無言....這....這感覺很不真實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問題都是看起來嚇死人, 查出來笑死人.
能夠穫得最多經驗的,往往都是沒問題的電路.
會一查再查,吸收很 ...

huangjs大:
是啊!
看起來不相關的,反而是問題的所在,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
有了這次的教訓,下次會更加注意了。

最後,感謝huangjs大一路來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會是為了安慰SIMON哥受傷的心靈 ,  給一帖安慰劑  說找到了 是重焊就好了...

瘋了

SIMON1016大:
小弟不太會拐彎抹角,就照實說而已。
小弟也覺得不真實,還反覆試了多次來確認,真的是這樣?
其實,應該在更換二次側的TL431分壓電阻後,理當處理好了。
只是一次側已經拆焊多次了,IC部分也拆了多次,因此可能有假焊或殘留物引起微導通的情形。
而一直鬼打牆的發生,如果都有清理的話,可能就不會這麼落落長了。

最後,感謝SIMON1016大一路的協助,如果沒您的協助,這台可能就躺在一旁了。
本次維修會嘗試以維修文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
小弟不太會拐彎抹角,就照實說而已。
小弟也覺得不真實,還反覆試了多次來確認,真的是這 ...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會是為了安慰SIMON哥受傷的心靈 ,  給一帖安慰劑  說找到了 是重焊就好了...

瘋了

全靠Simon哥該找的地方都找了,基本剩下的也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Flyback 式的供電器,維持運作的最低標準,不過就是十顆左右的元件。其中 IC 與變壓器是
比較難搞的,另外 ...

事後諸葛一下

>> 比較難搞的,另外就是因為時間與品管的關係,PCB 的部分也有可能出現變質斷線等等問題。

總而言之結果能是好的,雖然花了很多時間,但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恭喜!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不接接地線, 理論可以 (  如同手持型電表量一次側,,,)
但是示波器整個浮動起來,  機殼若是與其他有 ...

第一種是 隔離變壓器接  示波器,所以隔離變壓器接的w數就不用很大了嗎,建議幾w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種是 隔離變壓器接  示波器,所以隔離變壓器接的w數就不用很大了嗎,建議幾w ...

示波器後背AC電源輸入都有標示
圖例 120V*0.8A    取100W夠了

网友:
好個維修經驗分享,給個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