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壓陶瓷電容替代問題?

楼主(2018-03-07):
我有塊電源板因為內部變壓器會叫,所以想更換裡面的所有電ˋ容高壓絕緣電容,
101K 2KV跟10K 3KV 一般電子零件行沒料,
請問版上前輩可否用高一點的電容替代?

网友:
高一點的? 電容量? 耐電壓?
前者可能會有問題(不一定會遇到),後者OK

网友:
陶瓷電容因為 壓電效應 會叫是沒錯  不過...應該是Y電容位置 才有機會
照片裡是 數KV  燈管高壓諧振電路應用上比較沒可能出聲...

變壓器鳴叫聲大概分三類
是穩定蜂鳴音 :   變壓器 含浸不良 / Y電容 壓電效應 過強 / 濾波不良
不穩定  嗤嗤嚓嚓 音  :  電路震盪 / 過載 / 濾波不良
一段段的 啾--啾--  或  搭---搭---- 音 : 電路過載或啟動不良

网友:
大大您好, 標題上煩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 最好有可供識別的產品照片, 這樣討論較有方向可循, 感謝!

楼主:
這個是LG RM-37LZ55的電源板,
因為變壓器叫得蠻大聲的,
聲音很像日光燈安定器老化後的聲音,
所以想說換一下周邊電容看看是否會改善!

网友A:
一般Y電容位置頂多120Hz,會有嘯叫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Y電容位置頂多120Hz,會有嘯叫聲?

功率BJT / MOSFET Switching 工作頻率的漣波(含諧波), 是大電容吃不掉的,
往回跑經橋式整流器 繼續流竄經AC座L/N 向外經AC導線
AC工頻50/60/400..  上多承載了 Switching 工作頻率
因為走的是導線途徑 ,  EMC(EMI)  審驗的 Conduction(傳導) 講的就是這個
由Y電容將 Switching 漣波 濾出接往地線 洩除
同時也將外來雜訊濾除

网友:
我想這類的through hole電容就算有壓電效應,可能也缺少發聲機制。通常是SMD型的MLCC因為體積快速改變,導致PCB跟著震動,發出聲音

网友:
變壓器換過了嗎?我覺得是變壓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