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W5700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3-07):
LG  42LW5700

狀況 : 無法開機 ( 亮紅燈 按開關 變閃紅燈 )

爬文都是 LG 那顆晶片問題 -- 可是我這台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無線路圖可查 不知 L509 電壓缺是否有關 -  IC506 沒有輸出

會是 IC506 ( MP8706EN ) 壞嗎? 手上無料可試

楼主:
發現背板 有缺一顆零件 R548 不知阻抗多少 !

這個電阻就跟 IC506 有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現背板 有缺一顆零件 R548 不知阻抗多少 !

這個電阻就跟 IC506 有關

網上查到的電路圖, 應該是10Kohm

網上找到的Service Manual
https://elektrotanya.com/lg_42lw ... 0.pdf/downloa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查到的電路圖, 應該是10Kohm

感謝 -- 來去找顆 10 K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