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第五代聰明鐘按鍵維修

楼主(2018-03-07):
在網路上買了一台聰明鐘,只用了幾天,設定分鐘按鍵失效,

跟賣主聯絡說他出貨都有驗過,
但我可以寄回,如果他檢查真的是壞的,會將貨款加郵資一併匯回給我,但如果是好的,只退貨款,
因為東西不貴,才190元,寄來寄去很麻煩,而且我真的需要一個鐘放在書桌上,原本鐘壞了.
於是又發揮在痞酷網學到的基本功,拆開修理,如果失敗就當作練習.應該只是接點接觸不量,頂多換個開關就好了.

拆開後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它是用彈片原理,

經過實驗直接短路線路,有動作,所以判斷只是接觸不量所致,
撥開彈片,用棉花棒沾酒精及接點清潔液後,功能恢復,

恢復正常了, happy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按鍵,長知識了

网友A:
這種彈片式按鍵並不罕見喔,除了電子時鐘之外,有些遙控器特定某幾個按鍵也會採用。

网友B:
加凡士林, 防止氧化, 3年不壞

网友:
  有的裝置內按鍵是用彈性導電橡膠. 感覺用鐵片的成本比較高.

  個人淺見, 銲點固定相較膠帶固定佳吧!

网友C:
這種按鍵~
讓我想到小時候玩的任天堂搖桿~
AB按鈕也是用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彈片式按鍵並不罕見喔,除了電子時鐘之外,有些遙控器特定某幾個按鍵也會採用。

回想一下,很久以前可能有看過,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凡士林, 防止氧化, 3年不壞

下次我會試著抹些凡士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按鍵~
讓我想到小時候玩的任天堂搖桿~
AB按鈕也是用這種的~

所以這應該是骨董級的的設計

网友:
我之前無聊分解壞得很徹底的SONY手機也是這種按鍵設計

网友:
這種彈片式按鍵並不奇怪,早期電視機遥控器第二代廣為使用,第一代為音波!

网友:
恭喜完修,二、三十年前的電子鐘就是用這種開關。

网友:
哈哈,下次遇到也來玩玩看。

网友:
小弟還是喜歡這種彈片式按鍵

只要彈片與機板銅箔清潔完成加一些油蓋回後 用透明膠帶貼上固定蓋滿蓋實
能與空氣隔絕防止氧化 好按又不卡鍵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靠金屬片圓弧變形回彈上來,如果要焊起來應該只能焊一邊,如果兩邊都焊的話會壓感很硬,反而在每次壓的時候都是硬碰硬的去拉扯焊點,容易壞焊點

(貼透明膠帶的要清的時候,都會變黏黏的一坨,清也不好清)

网友:
这类钟蛮耗电的,特别是经常用到背光、语音报时时。
手头也有一个类似的,不过已改锂电供电,不再担心电池的短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