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充電手電筒(鉛酸電瓶)無法充電!

楼主(2018-03-07):
手提充電手電筒(鉛酸電瓶),燈泡不會亮,量測其電瓶電壓為 5.24V,接上充電線,手電筒上的"充電指示燈"會亮,但電瓶的端電壓還是 5.24v ,並沒有提高..!
電瓶規格: YUASA NP4-6   6V , 4.0AH

請問前輩:
目前插上充電線,充電指示燈會亮,但電池端電壓不會提升
該如何判斷是充電器故障?
或是電瓶故障(電壓過低)導致接上充電器時,故端電壓不會提高?

如要檢修,該由何處下手...?

ps:電瓶如確定故障,就買新品更換

圖一. 手電筒外型與圖中相同 (此圖轉摘自 拍賣賣家" aaron7986 " 賣場)

圖二

圖三

圖四

网友A:
充電手電筒(鉛酸電瓶)無法充電通常問題都在電瓶,大樓安全梯或公共區域的停電啟動電燈也都是使用這種鉛酸電池,因長期處在充電狀況故障率好像特別高,買顆電瓶回來換上答案就分曉了 !

网友B:
就算是電池故障,充電電壓也該要提高

先拆吧,通常這種充電板是用容抗降壓充電 結構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手電筒(鉛酸電瓶)無法充電通常問題都在電瓶,大樓安全梯或公共區域的停電啟動電燈也都是使用這種鉛酸電 ...

我現在的疑惑是,電瓶電壓是 5.25V ,接上充電線後,為何還是5.25V?
如單純是電瓶故障,接上充電線時,電瓶端電壓為何不會提升?
電瓶 5.25V ,無法推動手電筒的小燈泡嗎 (目前燈泡完全無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的疑惑是,電瓶電壓是 5.25V ,接上充電線後,為何還是5.25V?
如單純是電瓶故障,接上充電線時, ...

電壓及電流不夠

网友C:
鉛酸電池極板硫化,導致電壓上不去

网友:
懷疑是可以的  亂猜是沒用的
先拆看充電電路 量量吧

网友:
這型的電池壽命約二年左右~
放著沒在用沒充電幾個月也會G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的疑惑是,電瓶電壓是 5.25V ,接上充電線後,為何還是5.25V?
如單純是電瓶故障,接上充電線時, ...

充電電容故障,
電池也壞了,
建議別修了,
買個led手電筒,
又亮又省電..

可以問問看這LED賣家(tsai5371)還有貨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nfo&pid=817080

网友:
改成18650也不錯,
我有一支是電池膨脹無法充電 後改成18650變很輕 只是需要花點$

网友:
這裡拆開來看看, 裡面應該有一塊小電路板
看是電容還是二極體壞了, 或許只是錫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電池故障,充電電壓也該要提高

先拆吧,通常這種充電板是用容抗降壓充電 結構簡單 ...

電池故障,充電電壓應該也會提高,我也這樣覺得,才感到奇怪,不敢買電池來更換

請問我要如何測量,充電器有無輸出正常充電『電壓』,將電瓶端點的接線解焊測量其空載電壓嗎?

電瓶 5.24V 燈泡會完全無亮度嗎?

手電筒用的燈泡有分幾"伏特" 嗎?

這些問題沒先釐清,不知該如何下手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鉛酸電池極板硫化,導致電壓上不去

電瓶無法充電,接上充電器後,端電壓不是應該會提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電電容故障,
電池也壞了,
建議別修了,

這手電筒家父已用了 N 年,如果花點錢可以 DIY 修復,我希望能修復他,讓他繼續留在家中服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手電筒家父已用了 N 年,如果花點錢可以 DIY 修復,我希望能修復他,讓他繼續留在家中服役 ...

那就先換電池,
電池壞了電壓上不去,
要記得常常充電,
充電至少6小時以上..
這一顆電池大概15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故障,充電電壓應該也會提高,我也這樣覺得,才感到奇怪,不敢買電池來更換

請問我要如何測量,充電 ...

將電池解焊,單獨測量充電電壓 應高於7.2V

你這應該是鎢絲燈泡的,5.25V會亮,只是偏暗

前面幾位大大已指出可能故障的地方 你應該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先換電池,
電池壞了電壓上不去,
要記得常常充電,

好便宜
我們這邊五金看到的是兩個價位,150,199
印象中YUASA的是199,150元的是某牌不是專門電池廠商的

這種的放兒童電動機車,一不注意就被騎到過放電直接完蛋了

网友:
大家都說了電路板還有電池
換我說檢查燈泡.........

网友:
這種用電池的....
長期不用或充電..
過一段日子(兩三年)...
都容易壞掉沒電...

不知換成金電容/超級電容
會不會是最簡單的方法...

网友:
我的機車電瓶感覺快不能蓄電,我就打開小蓋子充純水後就又撐一年多,這次已充第二次了,還頭好壯壯,如果電瓶未有澎脹破損,你可打開上面那圓型小蓋子,看看有沒硫化物,沒有的話就加蒸餾水或純水試試或許還可救回電瓶

网友E:
舊電池內阻太大 , 用這種變型倍壓去充
會有幾十伏特 , 幾毫安小電流 , 串電流表看
充到三小時 , 會突然跑出  幾十毫安 救活
以前 閃光燈電瓶袋無水電池 , 救活過
這種用 AC110V , 會自動限流 , 不會跑出幾A大電流

源起盤古開天時期,剛開始只是一個黃色的有機體,
隨著時間漸漸演化成小小兵種族,他們終身都需要服侍最邪惡的主人們,
然而從暴龍到拿破崙,都不小心被他們害死。
小小兵們發現自己到後來沒有可以服侍的主人,從此開始鬱鬱寡歡。
但其中的一隻,凱文(Kevin)有個偉大的計畫,
就是選出兩位小小兵——叛逆的史都華(Stuart)還有可愛的小蘿蔔(Bob),
出走尋找新的邪惡首領。

補充內容 (2018-3-8 01:21 PM):
暴龍的模擬結果可為其他兩足巨龍的範本
這項研究結果同時也顯示,暴龍其實無法以高速移動來捕食獵物,
與我們之前的想像截然不同!此結果顛覆了以往認知的,
如暴龍的大型兩足類恐龍的高速追捕獵物行為,
而這也展現了 Multiphysic 程式在重塑已滅絕動物的運動模式上的強大威力。
雖然這項研究把重點放在暴龍上,但此發現其實也意味著,
其他的大型兩足類恐龍,快速奔跑對牠們而言,也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電池解焊,單獨測量充電電壓 應高於7.2V

你這應該是鎢絲燈泡的,5.25V會亮,只是偏暗

手電筒在老家,周日拆手電筒量測電瓶電壓後,不知該從何下手,只能先擱著,上痞酷求援....

經諸位前輩的提點,小弟心理也有個譜了,假日返家會拆機看情況如何,再向前輩們報告。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舊電池內阻太大 , 用這種變型倍壓去充
會有幾十伏特 , 幾毫安小電流 , 串電流表看
充到三小時 , 會突然跑 ...

這位wu-et 會員,發言請與帖子有相關討論,
你以前已經被禁言,
請勿再汙染論壇.....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