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電腦機板流湯 流防水膠

楼主(2018-03-07):
請問各位先輩
如果洗衣機電腦板流汁溢
防水膠
很黏
該用什麼來把他擦拭掉呢??
我有用過去漬油
無效

各位先輩有祕方嗎?

圖片為網路下載的

网友A:
先確定是油性還是水性的汙漬
水性試酒精
油性~去漬油~松香水~甲苯

网友B:
  若能擦掉, 還是得將面板拆開, 將 "源頭" 因素排除.

  看是重新將機板除膠後重塗裝防水膠, 或是殘膠再塗裝防水膠; 或殘膠再塗裝矽膠, 甚而將機板包覆. 要不它仍會持續融解 "流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是油性還是水性的汙漬
水性試酒精
油性~去漬油~松香水~甲苯

這個很黏感覺
因該不是油也不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能擦掉, 還是得將面板拆開, 將 "源頭" 因素排除.

  看是重新將機板除膠後重塗裝防水膠, 或是殘膠再塗 ...

主要是要擦拭機殼

网友:
感覺比較像抽油煙機,用廚房魔術靈試試 !

网友C:
要不要拿WD40試試,我車子被泊油噴到我都用WD40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拿WD40試試,我車子被泊油噴到我都用WD40擦

汽車鈑金不會掉漆或者變色嗎?

网友:
好慘這是什麼情形,環保材質的問題嗎,一年前買了支塑膠電子錶放在桌上許久未使用,看到螢幕未顯示應該是沒電了,想拿去換電池這下可糟透了,手指油油黏黏的,手錶出油溶化耶!

网友:
3M除膠劑~對某些塑膠會造成傷害~使用前要先在不明顯處測試
蘇打水也可以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汽車鈑金不會掉漆或者變色嗎?

不會阿~還上層油保護

网友:
這是機板防水膠自行分解 ,從固態分解成膠狀的黏稠物,比黏鼠板上的膠還要黏。
我認為應該用粉狀物灑在膠上將其固化再ˋ用刮刀刮除。
最後用香蕉水或甲苯徹底清潔 。

機板也要灑粉固化 、袋子包裝隔離。防止溶膠再流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阿~還上層油保護

那我也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