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canon mp258 垂直線無法對齊、出現垂直白線

楼主(2018-03-08):
印表機印出來的垂直線(紙前進的方向)無法對齊,而且又有不明垂直白線

如圖:

因為是垂直線,所以不像是噴嘴堵塞,觀察了很久,感覺像是墨車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我沒有任何維修印表機的經驗,研究了半天不知所以。
結果後來半放棄時,想說清理一下印表機內部,結果歪打正著就修好了。

墨車移動的背後有一條灰色透明條,將他擦拭乾淨,問題就解決啦。
推測當印表機無法從透明條讀到訊號時,不輸出墨水。

---

想說來分享一下,發現版上有類似的案例:[列表機] HP 2560噴墨印表機墨車撞牆

由於我的問題沒有嚴重到撞牆,所以一直google不到關鍵字阿

不清楚這原理是什麼,總之就是這 光柵 在作怪。

---

知道問題在哪後,就可以找到一堆資料...

以下是官方的說明

Using a flashlight, carefully inspect the timing strip for grease that may have attached to the timing strip. It is helpful to view the timing strip from several angles as even a small amount of grease can impact print quality.

Note: The timing strip is a clear strip located in front of the carriage drive belt.

Moisten the cotton swab with Isopropyl alcohol and carefully remove the grease from the timing strip. To prevent further spreading of grease, be careful not to touch the chassis or other areas inside the unit which may contain grease from the factory.

Note: If Isopropyl Alcohol is not available, you may use window cleaner solution.

CAUTION: Do not remove the grease on the chassis (metal rail).

她建議用棉花棒沾溶劑擦一擦。

CANON - Service Manual:
- Confirm that the carriage timing slit strip film is free fromdamage or grease.
- Clean the carriage timing slit strip film (with ethanol and lint-free paper).

這裡建議用酒精擦

---

這台2011年買的,$1650含改連供。印了5319張,目標朝一萬張邁進!

順手查查最近印表機的價格

MG2470 無wifi $1300
MG3070 多wifi $1700
TS3170  多1.5吋黑白螢幕 $2000
MG3670 多雙面 $2300

買別人改好的最便宜的是MG3070要$1800,自己買MG2470來改也要$1300

花我幾天的時間
省了一點開銷,世上也可以少一筆廢棄物,覺得比省那塑膠袋有意義的多了

网友A:
那條叫做光學尺或定位尺

主要是用做CR馬達(就是墨車皮帶馬達)步進訊號

上面的透明尺有密密麻麻數不清的小格子

墨車背後有顆光感測器

這條尺上的格子就是給光感測器遮斷跟開啟用的

如果這條光學尺髒掉或是上面的格子消失或沾到墨水

都會讓墨車移動不正常,輕則就像你這樣直線不直

重則撞牆,開機顯示卡紙,或一些錯誤訊息看各廠家的報錯方式

要清潔這條尺我只建議用沾濕衛生紙輕輕去擦,千萬不可以用溶劑去擦

也不可用力擦,如果上面的格子擦掉就完蛋了準備換一條

一般常見的都是沾到墨水比較多

如果沾到墨水一樣用沾濕的衛生紙去擦

假如沾到墨水已經好段時間了,上面的墨水未必擦的掉

如果擦不掉,而墨車移動不正常或直線不直,那就只好換掉了

但直線不直並不是一定都是定位尺的問題

因為定位尺造成直線不直或顯示卡紙的狀況並不常見

最常見的是墨車滑軌太澀或太髒,CR馬達不良也有可能

建議如果沒有必要就不要打開機殼,灰塵根毛髮都會跑進機器

沒有使用的時候最好蓋起來,尤其家裡有毛小孩的更要注意

毛髮跑進機器內累積,對噴墨機非常的傷

网友:
遇過齒輪跳出來... ...裝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叫做光學尺或定位尺

主要是用做CR馬達(就是墨車皮帶馬達)步進訊號
上面的透明尺有密密麻麻數不清的小格子

墨車背後有顆光感測器

這條尺上的格子就是給光感測器遮斷跟開啟用的

聽起來是光遮斷器?

那 定位尺 背後有應該有個接收端? 也許是跟墨車連在一起,不過應為沒拆外殼,看不清楚。

---

另外補上一張較清楚的圖

  support.usa.canon.com/kb/index?page=content&id=ART114174&cat=4498B030&actp=LIST

本來我是為了清理metal rail,然後順手清理 定位尺,結果歪打正著修好。

現在要回頭把metal rail上的油補上,我用針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起來是光遮斷器?

我在2樓的文有講到,墨車背後有顆光感器,跟者墨車一起移動

不可以用針車油

原因1:針車油比較晰,過段時間就會乾掉

原因2:滑軌跟墨車間有點小間隙,左右移動的時候會有噪音

用比較濃稠的油也可以降低噪音

我都是上塑膠潤滑脂

网友A:
剛好有修到一台噴墨機要換墨車,可以看到背面

定位尺放大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好有修到一台噴墨機要換墨車,可以看到背面

幾年前也遇過定位尺問題,因為看起來很髒就用去漬油努力把它擦乾淨,
結果是墨車左撞右撞,印表機就醬進回收場了!
不知道光學定位尺坊間哪裡可以買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幾年前也遇過定位尺問題,因為看起來很髒就用去漬油努力把它擦乾淨,
結果是墨車左撞右撞,印表機就醬進回收 ...

哈哈,我剛入行不知道的時候也幹過這種事= =

這個東西只能網拍或X寶找找看

其實要換到定位尺的機會很小

HP的入門噴墨機比較有機會

网友:
定位光學尺沾到油了, 常遇到! 面紙沾水清理下(輕擦), 嚴重的拆下, 用肥皂稍清洗一下(勿用力搓), 沖水後吹乾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