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機變頻器使用知識

楼主(2018-03-08):
請問各位自動控制的高手前輩們:
   我有一台變頻器 T-VERTER N2-2P5-H  和一個三菱馬達 HG-KR12B (3AC 112V 0.8A)
   以前從未使用過這類產品,請問一些問題,若太外行的問題請勿大笑!!

   1. 要測試變頻器是否可以運作,因為輸出是3相的 可以接三個燈泡60W 220V 來測試嗎?

   2. 三菱馬達 規格 3AC 112V 加到這個變頻器,若把輸出調小使用,比如輸出20% 這樣可以用嗎?

   3. 若可以,還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謝謝!!

网友A:
非常規使用,很難推測會有什麼狀況,變頻器通常是設計來驅動三相感應馬達,您這顆馬達很像是AC伺服馬達,操作特性應該跟原始設計不一樣。

网友B:
變頻器是透過改變頻率來達成轉速控制的,電壓不變 所以不能用燈泡測。

頻率=(120*頻率)/極數

變頻器是用馬力分等級的,所以1HP變頻器可以應用在0.5HP的電動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規使用,很難推測會有什麼狀況,變頻器通常是設計來驅動三相感應馬達,您這顆馬達很像是AC伺服馬達,操 ...

YSC大: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頻器是透過改變頻率來達成轉速控制的,電壓不變 所以不能用燈泡測。

頻率=(120*頻率)/極數

葉坦克大:
    感謝!! 若是用燈泡當作負載,變頻情形下不是變成閃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變頻器是透過改變頻率來達成轉速控制的,電壓不變 所以不能用燈泡測。

頻率=(120*頻率)/極數

電壓會變,變頻器英文簡稱VVVF,就是可變電壓可變頻率,頻率越低電壓也要跟著變低,要不然會發生過電流,電壓跟跟頻率之間的關係是根據一般三相感應電動機了來設計的,使用者只能改變頻率,至於要輸出多少電壓是變頻器裡軟體參數做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變頻器是透過改變頻率來達成轉速控制的,電壓不變 所以不能用燈泡測。

頻率=(120*頻率)/極數

代為更正:
轉速=(120*頻率)/極數

网友C:
變頻器使用需接可變頻的負載,若變頻器接一般馬達可運轉會有過熱問題且馬達壽命會縮短

网友D:
你那顆台安(已併入東元)的半馬變頻器是用在標準感應馬達的,也就是一般的交流馬達,
而你的馬達是三菱的交流伺服馬達,需要專用的伺服馬達控制器,所以兩個不能互接。

另外,你的馬達是110V,接220V的變頻器會有風險。其實接了也不會動。
一般變頻器是PWM電壓輸出,一般的三用電表無法量電壓,如果單純要看好壞,
直接接電試看看可不可以開機,會不會跳故障碼,一般如果可以開機,沒跳短路,
那大概有8成是可以用的。再找顆半馬或更小的交流馬達來試,用1馬的馬達空載也可以。
另外,你的變頻器可以單相或3相輸入,但是要注意一下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顆台安(已併入東元)的半馬變頻器是用在標準感應馬達的,也就是一般的交流馬達,
而你的馬達是三菱的交 ...

NEXUSE大:
   感謝提供寶貴建議!! 這一顆是以前在回收場看到,怕他淋了雨就完蛋了,所以花小錢替它"贖身",最近又贖身了一個三菱的馬達,想幫他們送作堆,沒想到"門不當戶不對" 看樣子要再找機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變頻器使用需接可變頻的負載,若變頻器接一般馬達可運轉會有過熱問題且馬達壽命會縮短 ...

請問變頻器未接負荷可以試驗好壞嗎

事情是小弟友軍單位管理的公園綠地噴灌設施被小偷破壞,偷走1條電纜(20M)跟2個30A無熔絲開關,1個7.5HP 台達變頻控制器被拆成好幾塊丟在地上,小弟現場檢查變頻器應該沒有大問題,只是可拆式控制模組(上面有LCD顯示幕跟按鈕)沾到泥水必須清洗,友軍管理人對電器設施外行,傾向整個外包維修

小偷不識貨,這棵變頻器單價就好幾萬,應該是吸毒缺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問變頻器未接負荷可以試驗好壞嗎

事情是小弟友軍單位管理的公園綠地噴灌設施被小偷破壞,偷走1條電纜( ...

變頻器故障判斷

一、靜態測試

1、測試整流電路

找到變頻器內部直流電源的P端和N端,將萬用表調到電阻X10檔,紅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別依到R、S、T,應該有大約幾十歐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將黑表棒接到P端,紅表棒依次接到R、S、T,有一個接近於無窮大的阻值。將紅表棒接到N端,重複以上步驟,都應得到相同結果。如果有以下結果,可以判定電路已出現異常,A.阻值三相不平衡,可以說明整流橋故障。B.紅表棒接P端時,電阻無窮大,可以斷定整流橋故障或起動電阻出現故障。

2、測試逆變電路

將紅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別接U、V、W上,應該有幾十歐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應該為無窮大。將黑表棒接到N端,重複以上步驟應得到相同結果,否則可確定逆變模塊故障

二、動態測試

在靜態測試結果正常以後,才可進行動態測試,即上電試機。在上電前後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上電之前,須確認輸入電壓是否有誤,將380V電源接入220V級變頻器之中會出現炸機(炸電容、壓敏電阻、模塊等)。

2、檢查變頻器各接播口是否已正確連接,連接是否有鬆動,連接異常有時可能導致變頻器出現故障,嚴重時會出現炸機等情況。

3、上電後檢測故障顯示內容,並初步斷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顯示故障,首先檢查參數是否有異常,並將參數復歸後,進行空載(不接電機)情況下啟動變頻器,並測試U、V、W三相輸出電壓值。如出現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況,則模塊或驅動板等有故障

5、在輸出電壓正常(無缺相、三相平衡)的情況下,帶載測試。測試時,最好是滿負載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變頻器故障判斷

一、靜態測試

多謝前輩指導,下次去友軍泡茶順便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頻器故障判斷

一、靜態測試

JASON大:
   感恩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F:
雖然AC伺服驅動器也是VVVF方式驅動,但輸出特性與變頻器不太相同(主要是接收來自馬達後端編碼器信號來當作控制馬達的參考之一),且AC伺服馬達的轉子是磁石,而非感應馬達的鼠籠結構,所以還是要找一顆三相感應馬達來測試變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雖然AC伺服驅動器也是VVVF方式驅動,但輸出特性與變頻器不太相同(主要是接收來自馬達後端編碼器信號來當作 ...

狼大:
    感謝提供寶貴知識,所以,伺服馬達是有加入回授信號,而變頻馬達是可以不用回授信號的?

网友F(2018-04-15):
引用 楼主:
狼大:
    感謝提供寶貴知識,所以,伺服馬達是有加入回授信號,而變頻馬達是可以不用回授信號的? ...

有些變頻馬達控制其實也有加入偵測轉速的交流發電機設計,但不若伺服馬達使用的增量型/絕對型編碼器來得精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變頻馬達控制其實也有加入偵測轉速的交流發電機設計,但不若伺服馬達使用的增量型/絕對型編碼器來得 ...

狼大:
  感謝補充回答!!